4位共阴极数码管秒表设计仿真与程序

楼主:
单片机课设,数字秒表设计,计时9:59:9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GPIO_DIG   P2                           //数据端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重命名关键字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重命名关键字

sbit K1=P3^0;                //开始
sbit K2=P3^1;                //暂停
sbit K3=P3^2;                //复位

sbit L1=P1^4;                //数码管1位选
sbit L2=P1^5;                //数码管2位选
sbit L3=P1^6;                //数码管3位选
sbit L4=P1^7;                //数码管4位选

sbit beep=P1^0;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0] =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
//0、1、2、3、4、5、6、7、8、9的显示码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2[10] = {
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
0xff,0xef};
//0、1、2、3、4、5、6、7、8、9带小数点的显示码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4];
//用来存放要显示的8位数的值

uchar i,m;           //定义变量
uchar min=0;
long int k=0;
uint Second_Counts;                   //定义变量

void DigDisplay()                   //数码管显示子函数
{
        unsigned int j;                   //定义变量

        L1=0;                          //位选
        L2=1;
        L3=1;
        L4=1;
        GPIO_DIG = DisplayData[0];     //发送段码
        j = 100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L1=1;                           //消隐
        L2=1;
        L3=1;
        L4=1;

        L1=1;
        L2=0;                          //位选
        L3=1;
        L4=1;
        GPIO_DIG = DisplayData[1];     //发送段码
        j = 100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L1=1;                           //消隐
        L2=1;
        L3=1;
        L4=1;

        L1=1;
        L2=1;
        L3=0;                           //位选
        L4=1;
        GPIO_DIG = DisplayData[2];     //发送段码
        j = 100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L1=1;                           //消隐
        L2=1;
        L3=1;
        L4=1;

        L1=1;
        L2=1;
        L3=1;
        L4=0;                           //位选
        GPIO_DIG = DisplayData[3];     //发送段码
        j = 100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L1=1;                           //消隐
        L2=1;
        L3=1;
        L4=1;

}

void main()
{
//        Second_Counts=570;
//        min=9;
        GPIO_DIG = 0x00;                 //初始化数据口

        TMOD=0x01;                                //定时器0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定时器0:50ms
        TL0=(65536-50000)%256;
        TH1=(65536-2000)/256;
        TL1=(65536-2000)%256;
        EA=1;
//        ET1=1;
//        TR1=1;
    while (1)
    {
                if(K1==0)
                {
                        ET0=1;
                        TR0=1;                //开启定时器
                }
                if(K2==0)
                {
                        ET0=0;
                        TR0=0;                //关闭定时器
                }
                if(K3==0)                                                 //复位按键按下时
                {
                        ET0=0;
                        TR0=0;                //关闭定时器
                        DisplayData[0] = DIG_CODE2[0];          //清零显示
                        DisplayData[1] = DIG_CODE[0];          //清零显示
                        DisplayData[2] = DIG_CODE2[0];          //清零显示
                        DisplayData[3] = DIG_CODE[0];          //清零显示
                        i=0;                                                          //清零计数
                        Second_Counts=0;                                  //清零秒
                }

                if((Second_Counts>0)&&(m==0))
                {
                        ET1=1;
                        TR1=1;
                }

                if((min==9)&&(Second_Counts==599))
                {
                        ET0=0;
                        TR0=0;                //关闭定时器
                        ET1=1;
                        TR1=1;
                }

                DigDisplay();                 //执行数码管显示函数
    }
}

//T0中断函数
void DSY_Refresh()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恢复定时器0初值
        TL0=(65536-50000)%256;
        i++;
        m++;
        if(m>=20)
        {
                m=0;
        }
        if(i==2)                                //50ms*2=0.1s转换状态
        {
                i=0;
                Second_Counts++;
                if(Second_Counts>=600)
                {
                        Second_Counts=0;
                        min++;
                }

                DisplayData[0] = DIG_CODE2[min%10];          //显示百位
                DisplayData[1] = DIG_CODE[Second_Counts/100%10];          //显示十位
                DisplayData[2] = DIG_CODE2[Second_Counts/10%10];          //显示个位
                DisplayData[3] = DIG_CODE[Second_Counts%10];                  //显示小数点后一位
//                if(Second_Counts==10000) Second_Counts=0;                          //当秒计数到1000秒又变为0
……………………

网友A(2018-01-09):
要用Proteus7.5才能成功

网友B(2019-08-17):
不错,正好有用

网友C(2019-11-10):
我想问一下作者,P0口来输出段码可以吗

网友D:
我为什么用protus打不开

网友E(2020-01-06):
卑微的我,想知道共阳极的加上能够记录历史数据的,大佬能不能帮帮我

网友F:
楼主真厉害,思路奇特,程序优美,电路简洁。

网友G(2020-04-16):
算法简单易懂,很不错

网友H(2020-05-25):
很厉害棒棒的

网友I:
为什么我的运行出来不对呀

网友J(2020-12-02):
牛逼很不错,太好用了

网友K:
学习了,谢谢分享,很详细的程序

网友L(2021-01-07):
代码写得规范哦  参考参考

网友M(2022-06-03):
程序重新编译,仿真无法运行,程序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