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直流电机电流、速度双闭环控制系统源程序

楼主(2017-12-05):
我的课程设计——实现直流电机电流、速度双闭环控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PID_Current.h"
#include "UserConfiguration.h"
//定义一个位置式PID算法
void PID_LocationMode1(PID_LocationMode* PID)
{
        if(PID->kp<0)  PID->kp = -PID->kp;
        if(PID->ki<0)  PID->ki = -PID->ki;
        if(PID->kd<0)  PID->kd = -PID->kd;
        PID->errP   =   PID->errNow;
        PID->errI   +=   PID->errNow;
        if(PID->errILim!=0)
        {
                if(PID->errI  >   PID->errILim) PID->errI  =  PID->errILim;
                if(PID->errI   <   -PID->errILim) PID->errI   =  -PID->errILim;

        }
        PID->errD  =  PID->errNow   -  PID->errOld;
        PID->errOld  =   PID->errNow;
        PID->out  =   PID->kp*PID->errP +  PID->ki*PID->errI +  PID->kd*PID->kd;

}

s32 adc_Tag, adcNow,adcControl;    //设定adc电压值,通过电流传感器获取到adc电压值,pwm控制
PID_LocationMode PID_Current;   //定义PID算法的结构体
extern u32 adcx;                 //得到adc的值
void UserPIDCurrentControl(s32 adc)
{
        adc_Tag=adc;          //设定adc电压值
        adcNow=adcx;
        //通过电流传感器得到adc电压值
        PID_Current.errNow  = adc_Tag  -  adcNow;   //实际电压和设定电压差值
        PID_Current.errILim  =   49999;                 //积分上限
        PID_Current.kp  =  0;                        //写入比例系数
        PID_Current.ki  =  0.15;                                                                                                    //写入积分系数
        PID_Current.kd  =  0;                           //写入微分系数

        PID_LocationMode1(&PID_Current);
        adcControl =  PID_Current.out;             //得到PID的值
        UserMotorSpeedSetOne(adcControl);        //放入PWM,用于收敛速度的控制中
}

主程序: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UserConfiguration.h"
#include "UserFunction.h"
#include "lcd.h"
#include "exti.h"
#include "adc.h"
#include "PID_Current.h"
//PWM输出实验

u32 spd_now=0;
u32 set_spd=3300,set_vol=300,PwmOne_Set;

enum {flag_add,flag_minus,flag}FLAG_SPEED;
enum {flag_zheng,flag_fan,flag_stop}FLAG_DIR;

extern char s;

        u32 adcx;
        float av;
int main(void)
{
//        u8 i=0,key;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KEY_Init();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Adc_Init();                                  //ADC初始化
         TIM1_PWM_Init(4999,71);

        EXTIX_Init();
        LCD_Init();

        POINT_COLOR=RED;
        TIM3_Int_Init(9999,719);

        FLAG_DIR=flag_zheng;   //开始是正转
        FLAG_SPEED=flag;
         while(1)
   {
                 Motor_A=PWM_A;

          //  UserPIDCurrentControl(set_vol) ;
                  av=adcx*3.3/4096;
                  LCD_ShowxNum(130,100,spd_now,8,16,0);    //nowspd;时时速度
                  LCD_ShowxNum(130,130,set_spd,8,16,0);    //设定速度

                  LCD_ShowxNum(130,160,3600,8,16,0);    //电机最大速度
                  LCD_ShowxNum(130,190,adcx,8,16,0);
                  LCD_ShowxNum(130,230,av*1000,8,16,0);
                  LCD_ShowxNum(130,250,PwmOne_Set,8,16,0);
                  LCD_ShowString(50,160,100,12,16,"Max_Speed:");
                LCD_ShowString(50,100,100,12,16,"Now_Speed:");
                LCD_ShowString(50,130,100,12,16,"Set_Speed:");
                LCD_ShowString(50,190,100,12,16,"ADC:");
                 LCD_ShowString(50,230,100,12,16,"Voltage:");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2,10000);
                 //按键设置标量速度

                 if(FLAG_SPEED==flag_add)
                        {
                                FLAG_SPEED=flag;
                                set_spd+=10;    //加速
                        }
                        else if(FLAG_SPEED==flag_minus)
                        {
                                FLAG_SPEED=flag;
                                set_spd-=10;    //减速
                        }
                        if(set_spd>=3600)
                        {
                                set_spd=3600;
                        }
                        if(set_spd<=0)
                        {
                                set_spd=0;
                        }
                        //按键设置跟随电流的大小
                        switch(KEY_Scan(1))
                        {
                                case KEY0_PRES: set_vol+=10; break;
                                case KEY1_PRES: set_vol-=10; break;
                                default: break;
                        }
                        if(set_vol>=1000)
                        {
                                set_vol=1000;
                        }
                        else if(set_vol<=0)
                        {
                                set_vol=0;
                        }

                // delay_ms(10);

         }

}

网友A(2018-05-08):
请问楼主有硬件资料么?

网友A:
请问楼主有硬件资料么

网友B:
一直在找这资料,谢谢了

网友C(2018-07-11):
请问楼主使用什么软件写的代码

网友D(2019-11-13):
不是说的电流和速度双闭环吗,咋变成了电流和位置了

网友E:
请问楼主使用的是无刷直流电机吗

网友F(2020-11-16):
看看有没有帮助。。。。

网友G(2022-04-05):
This is Keil project
can you post schematic for motor board ?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