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能控制彩屏吗

楼主(2017-12-05):
我是单片机初学者,我想问一下51单片机能控制彩屏吗

网友A:
没碰到过

网友B:
51单片机可以控制彩屏

网友C:
当然可以

网友D:
简单的双色应该可以,有些全彩的动画显示就力不从心了

网友E:
可以但是要考虑速度问题。

网友F:
全彩的也可以,前提是不自绘(画点线圆弧等曲线)

网友G:
只用过plc

网友H(2018-08-10):
可以的  只不过会有速度快慢影响  还有51能显示的文件的大小有量

网友I:
是可以的

网友J:
完全可以控制的

网友K:
可以实现,不过速度可能比较慢

网友L:
可以控制,硬件上没有问题

网友M:
可以的,不过刷新慢

网友N:
可以控制的

网友O:
可以使用彩屏,但是51的速度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