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可变电位器控制电机旋转 并同步LCD显示规定字符 求教大神!

楼主(2017-12-05):
[~](PBUPN8JW]_1P)TU)$O0.png 实用液体进料控制器的设计
1、功能描述
设计并制作实用液体进料控制器。并在开机后显示“H+3位规定数字”(如H007)3秒钟。
(1)通过可变电位器R模拟液位传感器输出电压信号。假定液位高度HR输出电压之间具有正比例关系:H=VR*KK是常数,当VR=3.3V时,对应液位高度为50m。液位高度通过LCD1602实时显示。(Liquid level **.*m)
(2)能够按键实现液位高度(Liquid level **.*m)和电位器输出电压之间的切换显示(voltage **.**V)。
2、发挥要求
(1)手动复位电位器输出电压到最小值,按键1控制电机正转,模拟阀门A打开,A料开始进入,LCD液晶屏显示“LIQUID A IN,调节可变电位器R,液位高度达到10.0m时,电机停止转动,LED1灯以0.5Hz频率闪烁2秒,代表A料进入结束。
(2)继续调节可变电位器R,液位高度大于10.0m时,电机反转,模拟阀门B打开,B料开始进入,LCD液晶屏显示“LIQUID B IN”,调节可变电位器R,液位高度等于20.0m时,电机停止转动,LED2灯以1Hz频率闪烁3秒,代表B料进入结束。
3)使用矩阵键盘设置界面可以改变A液体的限位高度和B液体的限位高度,重复(1)、(2)的过程。系统设有急停按钮,遇突发情况报警,停止工作。

网友A(2019-08-11):
所以.其实这上面的模块都是及其常用的模块呀,如果你平时用过这些东西你只需要组合在一起就可以了,本站也有很多的实例程序。
本站是不推荐让人直接提供程序和仿真的

网友B(2019-06-18):
用80C单片机搭建,感觉还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所以你去年怎么做出来的 (和我今年的设计一模一样......)

大佬求救!我们也是这个!!完全不知道怎么下手!救救孩子吧 想要proteus图和程序!求求了

网友D(2018-12-23):
所以你去年怎么做出来的 (和我今年的课程设计一模一样......)

楼主(2017-12-05):
有没有大佬知道呢?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发原理图大家评估

这边只有流程图啊,原理图自设 没有限制  达到要求就行

网友E:
请发原理图大家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