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液晶布不显示?是电路连接的问题还是单片机代码问题

楼主:
(为什么有液晶那里有些口是灰色的??)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cden=P3^4;
sbit lcdrs=P3^5;
uchar num;
uchar  code table[]="I LOVE MCU";
uchar  code table1[]="WWW.TXMCU.COM";

void delay(uchar z)
{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lcden=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lcden=0;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int()
{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void main()
{
     iint();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1;num++)
     {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3;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
         delay(5);
            }
           while(1);
}

网友A(2017-12-05):
51单片机P0口作为IO口请上啦,否则没有高电平。
P0口是不带内部上拉的。

网友B:
总线画的有问题,程序测试了是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总线画的有问题,程序测试了是好的。

我也觉得自己的代码没问题。总线的画法我是百度的。我对总线是这样使用的你帮我指正一下:我是先拉一条总线出来,然后把引脚连上总线,然后点LBL用网络标记。可是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1单片机P0口作为IO口请上啦,否则没有高电平。
P0口是不带内部上拉的。

谢谢!!!!

网友C:
你好!我根据你的帮助在P0口加了个上拉电阻,液晶的确可以使用了。可是为什么还是不会显示我想要的内容呢?刚刚楼上有人说测试了程序说没问题,是不是我的电路还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总线画的有问题,程序测试了是好的。

我加了个上拉电阻在P0口,液晶的确可以使用了。可是还是显示不出我想要的内容,是电路哪里出了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