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做一个简易呼吸灯

楼主(2017-12-05):
利用占空比的方式来控制灯的变暗和变亮
占空比就是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比例;
实现呼吸灯效果是利用人眼的分辨率只能看到25帧每秒,甚至还不够,
所以用单片机做呼吸灯是利用频率来控制呼吸灯的呼吸时间,用占空比来控制灯的亮度
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2.h>
sbit LED1=P2^0;         //定义灯的位置
int PWM_Low,Clock=50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延迟函数
{
   int i;
   for(i=0;i<x;i++);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for(PWM_Low=Clock;PWM_Low>0;PWM_Low--) //逐渐变暗
             {
                   LED1=1;
                   delay(PWM_Low);
                   LED1=0;
                   delay(Clock-PWM_Low);
                 }
            for(PWM_Low=0;PWM_Low<Clock;PWM_Low++)        //逐渐变亮
                  {
                                LED1=1;
                                delay(PWM_Low);
                                LED1=0;
                                delay(Clock-PWM_Low);
                  }
           }
}
如有错误,还望指正,新手来的

网友A(2019-08-06):
最好不要用for循环来写,这样的呼吸灯就真的只有呼吸灯了,可以用定时器来做

网友B(2019-11-06):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用for循环来写,这样的呼吸灯就真的只有呼吸灯了,可以用定时器来做

用定时器该怎么做呢?

网友C(2019-12-29):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用for循环来写,这样的呼吸灯就真的只有呼吸灯了,可以用定时器来做

学习了

网友D:
同"板凳"

用for做循环之间就干不了别的事了 作为单片机来说不合算的 小片子还好 要是个大片子就干这么点事太浪费资源 就按你说的25帧/秒 就是每帧占用40ms左右 这40ms能干多少事啊 如果只实现呼吸灯 还不如用555搭一个

还有这么写的呼吸灯是没有曲率变化的 严格说只能叫渐亮渐暗灯 人呼吸 渐亮和渐暗的变化过程不是线性的

网友E:
#include <reg52.h>
sbit LED1=P1^0;         //定义灯的位置
int PWM_Low,Clock=42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延迟函数
{
   int i;
   for(i=0;i<x;i++);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for(PWM_Low=Clock;PWM_Low>0;PWM_Low--) //逐渐变暗
             {
                   LED1=0;
                   delay(PWM_Low);
                   LED1=1;
                   delay(Clock-PWM_Low);
                 }
            for(PWM_Low=0;PWM_Low<Clock;PWM_Low++)        //逐渐变亮
                  {
                                LED1=0;
                                delay(PWM_Low);
                                LED1=1;
                                delay(Clock-PWM_Low);
                  }
           }
}

网友F(2020-03-16):
学习了。有创意。我找时间用定时器实现试试

网友G:
不错哦,原理图可以发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