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按键s6本应该只亮一个led灯,但是其他的led也会隐隐约约的亮

楼主(2017-12-05):
实现的功能:
开发板上电关闭LED,关闭蜂鸣器继电器,数码管依次显示自己QQ号前8位(人眼分辨不出闪烁);
按下S7按键,数码管前五位熄灭,后三位数码管以自己QQ号前三位为基础顺序开始倒计时(用定时器实现);
按下S6按键,当数码管倒计时为偶数时L1灯点亮(其他灯保持熄灭),计时为奇数时所有LED灯熄灭;
按下S5按键,关闭LED灯灯闪烁功能,倒计时依然继续;
按下S4按键,打开继电器,L10灯点亮,倒计时依然继续;

程序没问题,就是按s6按键应该p01亮,但是按下s6,其他七个也会亮,只是亮的不明显不知为啥,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ab[]={0xc0,0xf9,0xa4,
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ff};
uchar tab1[]={0xfe,0xff};
uchar wei,pian,temp,s1=16;
uchar wl0=0,wl1=0,wl2=0;
uchar yi,er,san,si,count=0;
uchar wu,liu;qi;ba;
uint adc,num=202;

void allinit();
void delayms(uint b);
void Timer0Init(void);

void led(uint c);
void smgxianshi0(uchar yi,uchar er);
void smgxianshi1(uchar san,uchar si);
void smgxianshi2(uchar wu,uchar liu);
void smgxianshi3(uchar qi,uchar ba);
void keycan();
void anxiaanjian();

void main()
{
        allinit();
        smgxianshi0(2,0);
        smgxianshi1(2,0);
        smgxianshi2(1,0);
        smgxianshi3(4,5);
        keycan();
        if(s1==0)
        {
                anxiaanjian();
        }
}

void anxiaanjian()
{
        liu=2;qi=0;ba=2;
        Timer0Init();

        while(1)
        {
                keycan();
                smgxianshi0(10,10);
                smgxianshi1(10,10);
                smgxianshi2(10,liu);
                smgxianshi3(qi,ba);
                if(s1==1)
                {
                        if(ba%2==0)
                        {
                                led(0);
                        }
                        else
                        {
                                led(1);
                        }
                }
                else if(s1==2)
                {
                        led(1);
                        P2=0xa0;
                        P0=0x00;
                }
                else if(s1==3)
                {
                        P2=0xa0;
                        P0=0x10;
                        led(1);
                }
        }
}

void allinit()
{
        P2=0x80;P0=0xff;
        P2=0xa0;P0=0x00;
        P2=0xc0;P0=0xff;
        P2=0xe0;P0=0xff;
}

void delayms(uint b)
{
        uint i,j;
        for(i=b;i>0;i--)
                for(j=845;j>0;j--);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3c;
        TL0=0xbb;
        count++;
        if(count==19)
        {
                count=0;
                        num=num-1;//num--;
                        liu=num/100;
                        qi=num%100/10;
                        ba=num%10;
        }
        if(num==0)num=202;
}

void Timer0Init(void)
{
        AUXR&=0x7f;
        TMOD|=0x01;
        TL0=0xbb;
        TH0=0x3c;
        ET0=1;
        EA=1;
        TR0=1;
}

void led(uint c)
{
        P2=0x80;
        P0=tab1[c];
}

void smgxianshi0(uchar yi,uchar er)
{
        P2=0xc0;
        P0=0x01;
        P2=0xe0;
        P0=tab[yi];
        delayms(1);

        P2=0xc0;
        P0=0x02;
        P2=0xe0;
        P0=tab[er];
        delayms(1);
}

void smgxianshi1(uchar san,uchar si)
{
        P2=0xc0;
        P0=0x04;
        P2=0xe0;
        P0=tab[san];
        delayms(1);

        P2=0xc0;
        P0=0x08;
        P2=0xe0;
        P0=tab[si];
        delayms(1);
}
void smgxianshi2(uchar wu,uchar liu)
{
        P2=0xc0;
        P0=0x10;
        P2=0xe0;
        P0=tab[wu];
        delayms(1);

        P2=0xc0;
        P0=0x20;
        P2=0xe0;
        P0=tab[liu];
        delayms(1);
}

void smgxianshi3(uchar qi,uchar ba)
{
        P2=0xc0;
        P0=0x40;
        P2=0xe0;
        P0=tab[qi];
        delayms(1);

        P2=0xc0;
        P0=0x80;
        P2=0xe0;
        P0=tab[ba];
        delayms(1);
}

void keycan()
{
        P3=0x7f;P4=0xef;
        temp=P3;
        if(P3!=0x7f)
        {
                delayms(5);
                temp=P3;
                if(P3!=0x7f)
                {
                        switch(temp)
                        {
                                case 0x7e : s1=0; break;
                                case 0x7d : s1=1; break;
                                case 0x7b : s1=2; break;
                                case 0x77 : s1=3; break;
                        }
                        while(temp!=0x7f)
                        {
                                temp=P3;
                                delayms(5);
                        }
                }
        }
}

楼主:
为了描述清楚,拍了个视频不是很清,但是还是可以看键p01亮的时候,其他几个也有亮度

楼主:
谁来解答下啊

楼主:
帖子要沉了吗

网友A:
你这个程序框架结构本身就有致命问题,出现稀奇古怪的现象就不足为怪,就这一点功能洋洋洒洒写这么啰嗦,不会有人去耐心逐条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程序框架结构本身就有致命问题,出现稀奇古怪的现象就不足为怪,就这一点功能洋洋洒洒写这么啰嗦 ...

我是新手啊,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