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频率产生器(粗调+微调)源程序

楼主(2017-12-05):
频率产生器,可以粗调+微调
0Hz -- 999Hz

粗调:直接输入数字,并按确认
微调:加减1步进调整

设置LED显示频率效果
可以多次输入,并设置了复位键

#include "stc15.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gpio.h"
#include "595hc.h"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   //定义主时钟
u16 counter = 0;
u8 countdown = 5;
u16 i,j,k;
bit start_flag = 0;
bit next_flag = 0;
bit confirm_flag = 0;
bit up = 0;
bit down = 0;
u16 Fre_input = 0;
u16 Fre_counter = 0;
u8 code start[8] = {1,22,24,25,26,17,17,17};

//      Y     P04      P05      P06      P07
//            |        |        |        |
//  X         |        |        |        |
//  P00 ---- K00 ---- K01 ---- K02 ---- K03 ----
//            |        |        |        |
//  P01 ---- K04 ---- K05 ---- K06 ---- K07 ----
//            |        |        |        |
//  P02 ---- K08 ---- K09 ---- K10 ---- K11 ----
//            |        |        |        |
//  P03 ---- K12 ---- K13 ---- K14 ---- K15 ----
//            |        |        |        |

u8  KeyCode = 0;    //给用户使用的键码, 1~16有效
u8  IO_KeyState = 0, IO_KeyState1 = 0, IO_KeyHoldCnt = 0;    //行列键盘变量
static u8 get_flag = 1;

void IO_KeyDelay(void)
{
        i = 60;
        while (--i);
}

void IO_KeyScan(void)    //50ms call
{
        j = IO_KeyState1;   //保存上一次状态

        P0 = 0xf0;  //X低,读Y
        IO_KeyDelay();
        IO_KeyState1 = P0 & 0xf0;

        P0 = 0x0f;  //Y低,读X
        IO_KeyDelay();
        IO_KeyState1 |= (P0 & 0x0f);
        IO_KeyState1 ^= 0xff;   //取反

        if (j == IO_KeyState1)   //连续两次读相等
        {
                j = IO_KeyState;
                IO_KeyState = IO_KeyState1;
                if (IO_KeyState != 0)    //有键按下
                {
                        F0 = 0;
                        if (j == 0)  F0 = 1; //第一次按下
                        else if (j == IO_KeyState)
                        {
                                if (++IO_KeyHoldCnt >= 20)   //1秒后重键
                                {
                                        IO_KeyHoldCnt = 18;
                                        F0 = 1;
                                }
                        }
                        if (F0)
                        {
                                next_flag = 1;
                                switch(IO_KeyState)
                                {
                                        case 0x11: get_flag     = 0   ;break;//0
                                        case 0x12: get_flag     = 1   ;break;//1
                                        case 0x14: get_flag     = 2   ;break;//2
                                        case 0x18: get_flag     = 3   ;break;//3
                                        case 0x21: get_flag     = 4   ;break;//4
                                        case 0x22: get_flag     = 5   ;break;//5
                                        case 0x24: get_flag     = 6   ;break;//6
                                        case 0x28: get_flag     = 7   ;break;//7
                                        case 0x41: get_flag     = 8   ;break;//8
                                        case 0x42: get_flag     = 9   ;break;//9
                                        case 0x44: get_flag     = 10  ;break;//a
                                        case 0x48: get_flag     = 11  ;break;//b
                                        case 0x81: get_flag     = 12  ;break;//c
                                        case 0x82: up                             = 1   ;break;//d
                                        case 0x84: down                     = 1   ;break;//e
                                        case 0x88: IAP_CONTR    = 0x20;break;//复位
                                        default:   get_flag     = 16  ;break;
                }
                        }
                }
                else    IO_KeyHoldCnt = 0;
        }
        P0 = 0xff;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1ms()                //@11.0592MHz
{
        _nop_();
        _nop_();
        _nop_();
        i = 11;
        j = 1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_ms(u16 xms)
{
        for (k=0;k<xms;k++)
        {
                Delay1ms();
        }
}

/********************** Timer0初始化 ************************/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 @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0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4;                //设置定时初值
        EA   = 1;                    //开启总中断
        ET0  = 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 Timer0中断函数 ************************/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
        counter++;
    Fre_counter++;
        DisplayScan();
}

/********************** 频率产生 ************************/
void Fre_output(u16 Fre)//T=Fre(ms);f=1000/Fre
{
    LED8[0] = 15;   //F
    LED8[1] = 29;   //r
    LED8[2] = 14;   //E
    LED8[3] = 17;   //-
    LED8[4] = 17;   //-
    Fre = 500 / Fre;
    if(Fre_counter >= Fre)
    {
        P16 = !P16;
        Fre_counter = 0;
    }
}

/********************** 步进加_减 ************************/
//返回1:加
//返回0:减
int up_down(bit up,bit down)
{
        if(up == 1)                                                                        //步进 - 加1
        {
                LED8[7] = LED8[7] + 1;
                if(LED8[7] == 10)
                {
                        if(LED8[6] == 9)
                        {
                                if(LED8[5] == 9)
                                {
                                        LED8[7] = 9;
                                        LED8[6] = 9;
                                        LED8[5] = 9;
                                }
                                else
                                {
                                        LED8[7] = 0;
                                        LED8[6] = 0;
                                        LED8[5] ++;
                                }
                        }
                        else
                        {
                                LED8[7] = 0;
                                LED8[6] ++;
                        }
                }

                return 1;
        }

        else if (down == 1)                                        //步进 - 减1
        {
                LED8[7] = LED8[7] - 1;
                if(LED8[7] < 0)
                {
                        if(LED8[6] == 0 )
                        {
                                if(LED8[5] == 0)
                                {
                                        LED8[7] = 0;
                                        LED8[6] = 0;
                                        LED8[5] = 0;
                                }
                                else
                                {
                                        LED8[7] = 9;
                                        LED8[6] = 9;
                                        LED8[5] --;
                                }
                        }
                        else
                        {
                                LED8[7] = 9;
                                LED8[6] --;
                        }
                }

                return 0;
        }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GPIO();
        Timer0Init();
        P16 = 1;
    P17 = 1;
    for (k = 0; k < 8; k++) LED8[k] = 17;
    Fre_counter = 0;
    counter = 0;

    while(1)
    {
                        if(counter >= 50) //50ms扫描键盘
                        {
                                IO_KeyScan();
                                counter = 0;
                        }

                        if(next_flag==0) //提示信息:input
                        {
                                        for(i=0; i<5; i++)  LED8[i] = start[i];
                        }

                        if(next_flag==1) //有按键按下
                        {
                                        if(get_flag != 12) //输入目标频率:10~999
                                        {
                                                        LED8[5] = LED8[6];//移位
                                                        LED8[6] = LED8[7];
                                                        LED8[7] = get_flag;
                                                        next_flag = 0;
                                        }
                                        else //确认按键
                                        {
                                                Fre_input = LED8[5] * 100 + LED8[6] * 10 + LED8[7];

                                                switch(up_down(up,down)) //步进微调
                                                {
                                                        case 0: Fre_input --; //减1
                                                                                        down = 0;
                                                                                        break;
                                                        case 1: Fre_input ++; //加1
                                                                                        up = 0;
                                                                                        break;
                                                        default:break;
                                                }

                                                Fre_output(Fre_input);
                                                P17 = !P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