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遥控计算器源码(个位数相加)

楼主(2017-12-05):
通过红外遥控,实现简单地计算器,并通过数码管显示出来

#include "stc15.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gpio.h"
#include "uart.h"
#include "595hc.h"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SysTick     10000       // 次/秒, 系统滴答频率, 在4000~16000之间
#define Timer0_Reload   (65536UL - ((MAIN_Fosc + SysTick/2) / SysTick))     //Timer 0 中断频率, 在config.h中指定系统滴答频率, 在4000~16000之间.

u8 i=0,j,k;
u8 number;
u8 cnt_1ms;  //1ms基本计时
bit B_1ms;   //1ms标志

/*************  红外接收程序变量声明    **************/
sbit    P_IR_RX = P3^6;         //定义红外接收输入IO口

u8  IR_SampleCnt;       //采样计数
u8  IR_BitCnt;          //编码位数
u8  IR_UserH;           //用户码(地址)高字节
u8  IR_UserL;           //用户码(地址)低字节
u8  IR_data;            //数据原码
u8  IR_DataShit;        //数据移位

bit P_IR_RX_temp;       //Last sample
bit B_IR_Sync;          //已收到同步标志
bit B_IR_Press;         //安键动作发生
u8  IR_code;            //红外键码
u16 UserCode;           //用户码
/*********************************/

#define IR_SAMPLE_TIME      (1000000UL/SysTick)         //查询时间间隔, us, 红外接收要求在60us~250us之间

#if ((IR_SAMPLE_TIME <= 250) && (IR_SAMPLE_TIME >= 60))
        #define D_IR_sample         IR_SAMPLE_TIME      //定义采样时间,在60us~250us之间
#endif

#define D_IR_SYNC_MAX       (15000/D_IR_sample) //SYNC max time
#define D_IR_SYNC_MIN       (9700 /D_IR_sample) //SYNC min time
#define D_IR_SYNC_DIVIDE    (12375/D_IR_sample) //decide data 0 or 1
#define D_IR_DATA_MAX       (3000 /D_IR_sample) //data max time
#define D_IR_DATA_MIN       (600  /D_IR_sample) //data min time
#define D_IR_DATA_DIVIDE    (1687 /D_IR_sample) //decide data 0 or 1
#define D_IR_BIT_NUMBER     32                  //bit number
#define SysTick     10000       // 次/秒, 系统滴答频率, 在4000~16000之间

//*******************************************************************************************
//**************************** IR RECEIVE MODULE ********************************************
void IR_RX_NEC(void)
{
    u8  SampleTime;

    IR_SampleCnt++;                         //Sample + 1

    F0 = P_IR_RX_temp;                      //Save Last sample status
    P_IR_RX_temp = P_IR_RX;                 //Read current status
    if(F0 && !P_IR_RX_temp)                 //Pre-sample is high,and current sample is low, so is fall edge
    {
        SampleTime = IR_SampleCnt;          //get the sample time
        IR_SampleCnt = 0;                   //Clear the sample counter

             if(SampleTime > D_IR_SYNC_MAX)     B_IR_Sync = 0;  //large the Maxim SYNC time, then error
        else if(SampleTime >= D_IR_SYNC_MIN)                    //SYNC
        {
            if(SampleTime >= D_IR_SYNC_DIVIDE)
            {
                B_IR_Sync = 1;                  //has received SYNC
                IR_BitCnt = D_IR_BIT_NUMBER;    //Load bit number
            }
        }
        else if(B_IR_Sync)                      //has received SYNC
        {
            if(SampleTime > D_IR_DATA_MAX)      B_IR_Sync=0;    //data samlpe time too large
            else
            {
                IR_DataShit >>= 1;                  //data shift right 1 bit
                if(SampleTime >= D_IR_DATA_DIVIDE)  IR_DataShit |= 0x80;    //devide data 0 or 1
                if(--IR_BitCnt == 0)                //bit number is over?
                {
                    B_IR_Sync = 0;                  //Clear SYNC
                    if(~IR_DataShit == IR_data)     //判断数据正反码
                    {
                        UserCode = ((u16)IR_UserH << 8) + IR_UserL;
                        IR_code      = IR_data;
                        B_IR_Press   = 1;           //数据有效
                    }
                }
                else if((IR_BitCnt & 7)== 0)        //one byte receive
                {
                    IR_UserL = IR_UserH;            //Save the User code high byte
                    IR_UserH = IR_data;             //Save the User code low byte
                    IR_data  = IR_DataShit;         //Save the IR data byte
                }
            }
        }
    }
}
//*********************************** MODULE END ********************************************
//*******************************************************************************************

///********************** Timer0初始化 ************************/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 @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0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u8)(Timer0_Reload % 25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u8)(Timer0_Reload / 256);                //设置定时初值
        EA = 1;                    //开启总中断
        ET0 = 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 Timer0中断函数 ************************/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
        IR_RX_NEC();
        if(--cnt_1ms == 0)
        {
                        cnt_1ms = SysTick / 1000;
                        B_1ms = 1;      //1ms标志
                        DisplayScan();  //1ms扫描显示一位
        }
}

int Addend;  //数
int Augend;  //被数
int Sum_Sub;  //和_差
int Middle_Number;  //中间数
int Buffer;  //缓冲暂存
bit Catch_Flag = 0;
u8 Addition_Flag = 0;
void main(void)
{
        GPIO();
        Timer0Init();

        cnt_1ms = SysTick / 1000;
        for(i=0; i<8; i++)  LED8[i] = 16;
        LED8[0] = 12;  //C
        LED8[1] = 10;  //A
        LED8[2] = 21;  //L
        LED8[3] = 12;  //C
        LED8[4] = 25;  //U
        LED8[5] = 21;  //L
        LED8[6] = 10;  //A
        LED8[7] = 17;  //-

while (1)
{

                if(B_1ms)   //1ms到
                {
                        B_1ms = 0;
                        if(B_IR_Press)      //检测到收到红外键码
                        {
                                B_IR_Press = 0;

        //                                        LED8[0] = (u8)((UserCode >> 12) & 0x0f);    //用户码高字节的高半字节
        //                                        LED8[1] = (u8)((UserCode >> 8)  & 0x0f);    //用户码高字节的低半字节
        //                                        LED8[2] = (u8)((UserCode >> 4)  & 0x0f);    //用户码低字节的高半字节
        //                                        LED8[3] = (u8)(UserCode & 0x0f);            //用户码低字节的低半字节
        //                                        LED8[6] = IR_code >> 4;
        //                                        LED8[7] = IR_code & 0x0f;

                                switch(IR_code)
                                {
                                        case 0x16: Middle_Number = 0;Catch_Flag = 1;
                                                break;
                                        case 0x0C: Middle_Number = 1;Catch_Flag = 1;
                                                break;
                                        case 0x18: Middle_Number = 2;Catch_Flag = 1;
                                                break;
                                        case 0x5E: Middle_Number = 3;Catch_Flag = 1;
                                                break;
                                        case 0x08: Middle_Number = 4;Catch_Flag = 1;
                                                break;
                                        case 0x1C: Middle_Number = 5;Catch_Flag = 1;
                                                break;
                                        case 0x5A: Middle_Number = 6;Catch_Flag = 1;
                                                break;
                                        case 0x42: Middle_Number = 7;Catch_Flag = 1;
                                                break;
                                        case 0x52: Middle_Number = 8;Catch_Flag = 1;
                                                break;
                                        case 0x4A: Middle_Number = 9;Catch_Flag = 1;
                                                break;
                                        case 0x07: Middle_Number = 10;Catch_Flag = 1;  // -
                                                break;
                                        case 0x15: Middle_Number = 11;Catch_Flag = 1;  // +
                                                break;
                                        case 0x09: Middle_Number = 12;Catch_Flag = 1;  // =
                                                break;
                                }

                        if(Catch_Flag == 1)
                        {
                                        Catch_Flag = 0;

                                        if(Addition_Flag == 0)
                                        {
First:
                                                for(i=0;i<8;i++) LED8[i] = 16;  //清屏
                                                Augend = Middle_Number;
                                                LED8[0] = Augend;
                                                Addition_Flag = 1;
                                        }
                                        else if(Addition_Flag == 1)
                                        {
                                                Buffer = Middle_Number;
                                                if((Buffer - 10) < 0) goto First;  //如果不是符号,则跳转
                                                if(Buffer == 10) LED8[1] = 17;
                                                if(Buffer == 11) LED8[1] = 24;
                                                Addition_Flag = 2;
                                        }
                                        else if(Addition_Flag == 2)
                                        {
                                                Addend = Middle_Number;
                                                LED8[2] = Addend;
                                                Addition_Flag = 3;
                                        }

                                        if(Middle_Number == 12)
                                        {
                                                if(Buffer == 10)
                                                {
                                                        Sum_Sub = Augend - Addend;
                                                        if(Sum_Sub < 0)
……………………

红外遥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