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看看这个程序哪里错了,现在板子上只显示两个0,这个程序应该是0到59循环的

楼主(2017-12-05):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3^4;
sbit wela=P3^5;
sbit led=P0^1;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ms(uint);
void display(uchar,uchar);
uchar num,num1,num2,shi,ge;
void main()
{
TMOD=0x1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EA=1;
ET0=1;
ET1=1;
TR0=1;
TR1=1;
while(1)
{
  display(shi,ge);

}
}
void display(uchar shi,uchar ge)
{
dula=1;
P1=table[shi];
dula=0;
P1=0xff;
wela=1;
P1=0xfe;
wela=0;
delayms(10);
    dula=1;
P1=table[ge];
dula=0;
P1=0xff;
wela=1;
P1=0xfd;
wela=0;
delayms(10);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1++;
if(num1==4)
{
  num1=0;
  led=~led;
}
}
void T1_time()interrupt 3
{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num2++;
if(num2==20)
{
  num2=0;
  num2++;
  if(num==60)
   num=0;
   shi=num/10;
   ge=num%10;
}
}
大佬们看看这个程序哪里错了,现在板子上只显示两个0,这个程序应该是0到59循环的。

网友A:
程序最后部分应该是if(num2==20)
{
num2=0;num++;
}

网友B:
num2=0;num++;if(num==60){num=0;shi=num/10;ge=num%10;}

网友C: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3^4;
sbit wela=P3^5;
sbit led=P0^1;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ms(uint);
void display(uchar,uchar);
uchar num,num1,num2,shi,ge;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        TH1=(65536-45872)/256;
//        TL1=(65536-45872)%256;
        EA=1;
        ET0=1;
//        ET1=1;
        TR0=1;
//        TR1=1;
        while(1)
        {
                display(shi,ge);

        }
}
void display(uchar shi,uchar ge)
{

        P0=table[shi];
        dula=1;
        dula=0;
        P0=0xfe;
        wela=1;
        wela=0;
        delayms(2);

        P0=table[ge];
        dula=1;
        dula=0;
        P0=0xfd;
        wela=1;
        wela=0;
        delayms(2);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1++;
        if(num1==4)
        {
          num1=0;
          led=~led;
        }
        num2++;
        if(num2==20)
        {
                num2=0;
                num++;
                if(num==60)
                        num=0;
                shi=num/10;
                ge=num%10;
        }

}
/*
void T1_time()interrupt 3
{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num2++;
        if(num2==20)
        {
                num2=0;
                num++;
                if(num==60)
                num=0;
                shi=num/10;
                ge=num%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