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转动问题

楼主:
void main()
{
EA=1;
ET0=1;
ER0=1;
while(1)
    {
    if(x==1)
        步进电机转一步;
    if(x==2)
        步进电机转第二步;
    ……
    if(x==n)
        步进电机转第N步;
    }
}
void t0() interrupt 1
{
    TH0=(65536-15536)/256;
    TL0=(65536-15536)%256;
    x++;
}

我想写一段程序,让T0定时器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动,但不知道怎样写,我上面写的代码不行,进入if语句后就出不来了,不能实现步进电机的转动,我知道问题,但是不会修改,求大神指导一下:怎样写才能够通过T0定时器让步进电机转动起来

网友A(2017-12-06):
给你一个参考程序吧。不是用定时器的,延时函数。
也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步进电机。
我用的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Rotation P1
unsigned char code FFW1[8]={0xf1,0xf3,0xf2,0xf6,0xf4,0xfc,0xf8,0xf9};//反  逆时针
unsigned char code FFW2[8]={0xf9,0xf8,0xfc,0xf4,0xf6,0xf2,0xf3,0xf1};//正,顺时针

sbit k1=P3^1;
sbit k2=P3^0;
sbit k3=P3^2;
sbit k4=P3^3;

unsigned int Time;
unsigned int jd;
bit k=0,key1=0,key2=0;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
    unsigned char a,b;
    for(c;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延时7us
{
        while (--i);
}

void  Motor()        //电机旋转子函数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 (jd==0)
                {
                        Rotation=0xf0;
                        break;
                }
                if (k==0)
                {
                        Rotation=FFW2;
                }
                else
                {
                        Rotation=FFW1;
                }
                Delay(Time);
                jd--;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m;
        m=0;
        Time=255;
        jd=20480;
        while(1)
        {

                if(k1==0)
                {
                        Delay10ms(1);
                        if(k1==0)
                        {
                                if (key1==0)
                                {
                                        Time=105;          //以最快速度转
                                        k=0;                  //正转
                                        jd=20480;
                                        key1=1;
                                }
                                else
                                {
                                        Time=105;          //以最快速度转
                                        k=1;                  //反转
                                        jd=20480;
                                        key1=0;
                                }

                                while((m<50)&&(k1==0))
                            {
                                    Delay10ms(1);
                                    m++;
                            }
                            m=0;
                        }
                }

                if(k2==0)
                {
                        Delay10ms(1);
                        if(k2==0)
                        {
                                if (key2==0)
                                {
                                        Time=255;
                                        k=1;
                                        jd=2048;
                                        key2=1;
                                }
                                else
                                {
                                        Time=205;
                                        k=0;
                                        jd=1024;
                                        key2=0;
                                }

                                while((m<50)&&(k2==0))
                            {
                                    Delay10ms(1);
                                    m++;
                            }
                            m=0;
                        }
                }

                if(k3==0)
                {
                        Delay10ms(1);
                        if(k3==0)
                        {

                                Time=Time+100;
                                if (Time>505)
                                {
                                        Time=505;
                                }
                                jd=20480;

                                while((m<50)&&(k3==0))
                            {
                                    Delay10ms(1);
                                    m++;
                            }
                            m=0;
                        }
                }

                if(k4==0)
                {
                        Delay10ms(1);
                        if(k4==0)
                        {

                                Time=Time-100;
                                if (Time<105)
                                {
                                        Time=105;
                                }
                                jd=20480;

                                while((m<50)&&(k4==0))
                            {
                                    Delay10ms(1);
                                    m++;
                            }
                            m=0;
                        }
                }
                Moto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