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51单片机驱动直流电机

楼主(2017-12-05):
想求助一下论坛的大神们,现在我有一个小车(两个轮子是分别由直流电机控制的,另一个是随动万向轮),然后要怎么实现小车的左转九十度,右转九十度,180度转弯呢?最好不要用到循迹...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我使用的是这样的两种办法:
第一:硬件简单但程序调试复杂的方法:试,再试,还试......直到能正确转动设定的角度为止。用延时,长点,短点,就这样试出来。还有麻烦,车速快慢与延时时间有关。这是我的调试经验。
第二:加硬件,加上测速码盘和测速光电模块。根据要转动的角度,确定码盘要转动多少格,用定时器也好,用I/O口扫描也好,就可以比较轻松地得到转动角度。不过速度不能太快,否则轮子打滑就罢不到相应角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