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引脚使用

楼主(2017-12-05):
单片机中我们习惯用P3来驱动键盘,用P0驱动led。是不是只能这样子?还是说单片机中的引脚可以随便用?比如可以 声明 sbit   led1=P3^0;这样

网友A:
当然不是这样的,每个引脚连接什么外设是你自己决定的,不过要注意的是注意避开单片机的特殊功能引脚(比如P3^0—RXD,P3^1—TXD)

网友B:
没有固定的

网友C:
这个是视情况而定的不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是这样的,每个引脚连接什么外设是你自己决定的,不过要注意的是注意避开单片机的特殊功能引脚(比如 ...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除了一些特殊引脚,其他可以自己定义?

网友D:
结合手册看,一般的IO都是可以的,除了电源 GND等之外

网友E:
当然可以的,IO口可以随你定义。

网友F:
看手册 上面会明确说明每个管脚能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