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矩阵键盘的问题,为什么按键摁了之后数码管不亮?

楼主(2017-12-05):
我这个程序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按键摁了之后数码管不亮?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 = P2 ^ 6; //U1锁存端
sbit wela = P2 ^ 7; //U2锁存端
uchar code table[] =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 j;
        for (i = xms; i > 0; i--)
                for (j = 110; j > 0; j--);
}
void display(uchar num)
{
        P0 = table[num];
        dula = 1;
        dula = 0;
}
void matrixkeyscan()
{
        uchar temp, key;
        P3 = 0xfe;
        temp = P3;
        temp = temp & 0xf0;
        if (temp != 0xf0)
        {
                delayms(10);
                temp = P3;
                temp = temp & 0xf0;
                if (temp != 0xf0)
                {
                        temp = P3;
                        switch (temp)
                        {
                        case 0xee:
                                key = 0;
                                break;
                        case 0xde:
                                key = 1;
                                break;
                        case 0xbe:
                                key = 2;
                                break;
                        case 0x7e:
                                key = 3;
                                break;
                        }
                        while (temp != 0xfe)
                        {
                                temp = P3;
                                temp = temp & 0xf0;
                        }
                        display(key);
                }
        }
        P3 = 0xfd;
        temp = P3;
        temp = temp & 0xf0;
        if (temp != 0xf0)
        {
                delayms(10);
                temp = P3;
                temp = temp & 0xf0;
                if (temp != 0xf0)
                {
                        temp = P3;
                        switch (temp)
                        {
                        case 0xed:
                                key = 4;
                                break;
                        case 0xdd:
                                key = 5;
                                break;
                        case 0xbd:
                                key = 6;
                                break;
                        case 0x7d:
                                key = 7;
                                break;
                        }
                        while (temp != 0xf0)
                        {
                                temp = P3;
                                temp = temp & 0xf0;
                        }
                        display(key);
                }
        }
        P3 = 0xfb;
        temp = P3;
        temp = temp & 0xf0;
        if (temp != 0xf0)
        {
                delayms(10);
                temp = P3;
                temp = temp & 0xf0;
                if (temp != 0xf0)
                {
                        temp = P3;
                        switch (temp)
                        {
                        case 0xeb:
                                key = 8;
                                break;
                        case 0xdb:
                                key = 9;
                                break;
                        case 0xbb:
                                key = 10;
                                break;
                        case 0x7b:
                                key = 11;
                                break;
                        }
                        while (temp != 0xf0)
                        {
                                temp = P3;
                                temp = temp & 0xf0;
                        }
                        display(key);
                }
        }
        P3 = 0xf7;
        temp = P3;
        temp = temp & 0xf0;
        if (temp != 0xf0)
        {
                delayms(10);
                temp = P3;
                temp = temp & 0xf0;
                if (temp != 0xf0)
                {
                        temp = P3;
                        switch (temp)
                        {
                        case 0xe7:
                                key = 12;
                                break;
                        case 0xd7:
                                key = 13;
                                break;
                        case 0xb7:
                                key = 14;
                                break;
                        case 0x77:
                                key = 15;
                                break;
                        }
                        while (temp != 0xf0)
                        {
                                temp = P3;
                                temp = temp & 0xf0;
                        }
                        display(key);
                }
        }
}
void main()
{
        P0 = 0;
        dula = 1;
        dula = 0;
        P0 = 0xc0;
        wela = 1;
        wela = 0;
        while (1)
        {
                matrixkeyscan();
        }
}

网友A:
这样写就可以了。
#include <AT89X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数据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数据
sbit dula=P2^6;                        //数码管段锁存
sbit wela=P2^7;                        //数码管位锁存
uchar code table[]={                //共阴数码管0~F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x80};
uchar key=16;                                        //定义键值全局变量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程序
{
        static bit sign=0;                        //按键有效标志
        static uint count=0;                //消抖计数变量
        uchar num=0;                                //临时变量
        P3=0xf0;                                                //赋值P3 1111 0000
        if(P3!=0xf0)                                //检测按键按下
        {
                count++;                                        //消抖计数
                if((count>=500)&&(sign==0))        //100~1000,根据主循环周期调整约10~20ms与按键有效标志0
                {
                        sign=1;                                //按键有效标志置1,防止重复响应
                        num=P3;                                //保存P3值xxxx 0000,x为0或1
                        num|=0x0f;                        //保存num按位或0x0f值xxxx 1111
                        P3=num;                                //赋值P3 xxxx 1111
                        num=P3;                                //保存P3值xxxx xxxx
                        switch(num)
                        {
                                case 0xee: key= 0; break;
                                case 0xde: key= 1; break;
                                case 0xbe: key= 2; break;
                                case 0x7e: key= 3; break;
                                case 0xed: key= 4; break;
                                case 0xdd: key= 5; break;
                                case 0xbd: key= 6; break;
                                case 0x7d: key= 7; break;
                                case 0xeb: key= 8; break;
                                case 0xdb: key= 9; break;
                                case 0xbb: key=10; break;
                                case 0x7b: key=11; break;
                                case 0xe7: key=12; break;
                                case 0xd7: key=13; break;
                                case 0xb7: key=14; break;
                                case 0x77: key=15; break;
                        }
                }
        }
        else                                                //键抬起
        {
                sign=0;                                //按键有效标志清0
                count=0;                                //消抖计数清0
        }
}

void display()
{
        P0=table[key];                //段码
        dula=1;
        dula=0;
        P0=0x7e;                                //位码
        wela=1;
        wela=0;
}
void main()                                                //主函数
{
        while(1)
        {
                keyscan();                                //按键扫描程序
                display();                                //1位数码管显示程序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写就可以了。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数据

老师你好!我是刚学单片机的,刚刚看了你关于键盘检测的代码,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第一个是为什么P3=0xf0,又要判断P3是否等于0Xf0?第二个是为什么有P3=num;之后又有num=P3;

老师可以帮我点明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你好!我是刚学单片机的,刚刚看了你关于键盘检测的代码,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第一个是为什么P3=0 ...

这里每一行都有注释,不应该看不懂。P3=0xf0是赋值操作,if(P3!=0xf0)是条件判断,num|=0x0f;是逻辑或运算,等效于num=num|0x0f;。P3=num;之后又有num=P3;这里给P3赋值和读取P3值再赋num,是因为键被按下,num是有变化的。

网友C:
请问楼主这个程序是通过矩阵键盘数码管显示0~F吗

网友C:
请问楼主这个程序是通过矩阵键盘使数码管显示0~F吗

网友D:
应该是通过矩阵键盘使数码管显示0--F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这个程序是通过矩阵键盘使数码管显示0~F吗

是,只显示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