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STC15W202S单片机程序下载问题"文件大小超出范围,超出部分自动截取"

楼主:
程序借用了别人的程序,但是一直下载不进去,显示文件大小超出范围,超出部分自动截取。
程序在调用的时候用了sbit DO=P3^3
sbit在调用的时候寻址就已经到了0080H,所以选择203S芯片就可以选定
所以如果使用202S芯片就没有办法调用sbit了吗(可能一知半解,勿喷)
上图

网友A(2017-12-06):
100%是keil没注册,黑币可以给我了

网友B:
程序代码量超过芯片用户区容量!解决办法:1.换用用户区容量大一点的芯片。2.修改程序,压缩代码量。

网友C:
你看一看芯片手册。
你这个芯片只有2K程序ROM,SRAM有256字节,有串口。
你没有写出名字后面的字母,不知道是16脚还是8脚

从管脚图上看,问题不是你说的sbit DO=P3^3;这句话。只要有这个I/O口,就可以用那句话。
再看看程序中,有没有其它问题,编译后的HEX文件是不是大于了2K。

网友D:
应该不是程序大小的问题,哪怕程序只有一句sbit DO=P3^3,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应该怎么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看一看芯片手册。
你这个芯片只有2K程序ROM,SRAM有256字节,有串口。
你没有写出名字后面的字母,不知 ...

我看了一下HEX文件,显示大小1.40KB,占用空间4KB,我起来又试了一下,果然不是sbit的问题,那这个程序是过大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看一看芯片手册。
你这个芯片只有2K程序ROM,SRAM有256字节,有串口。
你没有写出名字后面的字母,不知 ...

麻烦了,原因检测出来了,KEIL没注册=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00%是keil没注册,黑币可以给我了

很有经验啊。
我从来都是按部就班,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想都想不到啊
高!

网友E(2018-11-28):
Keil uVision5吧,换回Keil uVision4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