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万年历全部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7-12-06):
/*********************************************************************************
* 【实验平台】: QX-MCS51 单片机开发板
* 【外部晶振】: 11.0592mhz
* 【主控芯片】: STC89C52
* 【编译环境】: Keil μVisio4
* 【程序功能】: 电子万年历,LCD1602液晶显示,显示时分秒、星期、公历、阴历、闹钟、环境温度、可以校时和设置闹钟。
* 【使用说明】: 使用3条杜邦线把P10接到DS1302的TSCLK上,P11接到TIO,P12接到TRST上。
                                 接上LCD1602液晶。
* 【按键功能说明】:在正常显示状态下S2按键为切换公历、时钟/阴历、闹钟显示,在设置状态下S2为设置左移。
                                        S5为设置键,在显示公历时钟状态下,按下S5为设置公历、时钟,再次按下S5为写入设置参数并退出
                                        在显示阴历、闹钟状态下,按下S5为设置阴历、闹钟,再次按下S5为写入设置参数并退出
                                        在设置状态下,S3为数据加
                                        在设置状态下,S4为数据减
*  说明:免费开源,不提供源代码分析.
**********************************************************************************/
#define  _MAIN_C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app.h"
#include "Key_Buzzer.h"
#include "main.h"

bit flag1s = 0;    //1s定时标志位
bit flag200ms = 0; //200ms定时标志
enum eStaSystem staSystem = E_NORMAL;  //系统运行状态

void main()
{
        EA = 1;                        //开总中断
        Start18B20();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Timer0();  //初始化定时器0
        Init_LCD1602(); //LCD1602初始化
        //Init_DS1302();        //初始化DS1302
        while (!flag1s);//上电后延时1秒
    flag1s = 0;
        RefreshTime();        //刷新时间
        RefreshDate(1);        //立即刷新日期
        RefreshTemp(1); //立即刷新温度显示

        while(1)
        {
            KeyDriver();        //按键检测
                if(flag200ms)        //200ms时间到
                {
                        flag200ms = 0;        //清零标志位
                        AlarmMonitor(); //监控闹钟
                        if (staSystem == E_NORMAL)//如果系统正常运行
                        {
                                RefreshTime(); //刷新时间
                                RefreshDate(0);//刷新日期
                        }
                        if (staSystem == Dis_Alarm)
                        {
                                RefreshLunar(); //刷新阴历
                        }
                }
                if(flag1s && (staSystem == E_NORMAL))//1s时间到并且系统为正常运行
                {
                        flag1s = 0;//清零标志位
                        RefreshTemp(0);//刷新温度
                }
   }
}

/* 温度刷新函数,读取当前温度并根据需要刷新液晶显示,
** ops-刷新选项:为0时只当温度变化才刷新,非0则立即刷新 */
void RefreshTemp(uint8 ops)
{
    int16 temp;
    uint8 pdata str[8];
    static int16 backup = 0;

    Get18B20Temp(&temp); //获取当前温度值
    Start18B20();        //启动下一次转换
    temp >>= 4;          //舍弃4bit小数位
    if ((backup!=temp) || (ops!=0)) //按需要刷新液晶显示
    {
        str[0] = (temp / 10) + '0';  //十位转为ASCII码
        str[1] = (temp % 10) + '0';  //个位转为ASCII码
        str[2] = '\'';             //用'C代替℃
        str[3] = 'C';
        str[4] = '\0';             //字符串结束符
        LCD1602_Dis_Str(12, 1, str);    //显示到液晶上
        backup = temp;             //刷新上次温度值
    }
}

/*初始化定时器0 定时5ms*/
void Init_Timer0()
{

        TMOD = 0x01;  //定时器16为计数工作模式
        TH0 =0xee;
        TL0 =0x00; //5ms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启动定时器0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8 tmr1s = 0;
    static uint8 tmr200ms = 0;

        TH0 =0xee;
……………………

网友A(2018-04-18):
很强很赞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