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基于STC15W408AS的AD转换程序

楼主:
我用74HC595,串专并输出到数码管,但是不能正常输出,麻烦大佬们帮我看下程序,也给我点用这个单片机检测电压并输出到数码管的建议,蟹蟹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SC 18432000L
#define BAUD 9600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BYTE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sbit SRCLK=P1^2;
sbit RCLK=P1^3;
sbit SER=P1^4;

sfr  AUXR  =  0x8e;                                   //辅助寄存器

sfr  ADC_CONTR  =  0xBC;                         //ADC控制寄存器
sfr  ADC_RES  =  0xBD;                                    //ADC高8位结果
sfr  ADC_LOW2  =  0xBE;                                 //ADC低2位结果
sfr  P1ASF  =  0x9D;                                //P1口第2功能控制寄存器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起始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L     0x20                         //36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8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90个时钟

void InitADC();
void Hc595SendByte(BYTE dat);

BYTE GetADCResult(BYTE ch);
void Delay(WORD n);
        BYTE  ch=0           ;
void main()
{
        InitADC();                                                  //初始化ADC
        IE=0xa0;                                                  //打开ADC转换中断

        while(1)
          {

          }
}

/*---------------------------------------------
ADC          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adc_isr() interrupt 5 using 1
{

                  double x;
             WORD a,b;
                int i;
            BYTE outData[3];

         ADC_CONTR&=!ADC_FLAG;                                                                                 // 清除ADC中断标志
         a=ADC_RES;
         b=ADC_LOW2;
         a=a*4+b;
         x=5.0*a/1023.0;

     x=x/1.0;
      for(i = 0;i<3;i++)
          {
             outData[i] = (unsigned char)x;
             x = x - outData[i];
             x = x*10;
          }

                 Hc595SendByte(smgduan[outData[0]]);                                          //此处先让其输出第一位,以测试
                 Delay(500);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ADC_START|ch;
}

/*---------------------------------------------
读取ADC结果
---------------------------------------------*/
/*BYTE GetADCResult(BYTE ch)
{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ch|ADC_START;
           _nop_();                                                                                          //等待4个NOP
           _nop_();                                                                                          //CLOSE ADC
           _nop_();
           _nop_();
           while(!(ADC_CONTR&ADC_FLAG));
           ADC_CONTR&=~ADC_FLAG;

           return ADC_RES;                                                                          //返回ADC结果
}           */

/*---------------------------------------------
初始化ADC
---------------------------------------------*/
void InitADC()
{
           P1ASF=0x01;                                                                                 //设置P1口为AD口
           ADC_RES=0;                                                         //清除结果寄存器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ADC_START|ch;
           Delay(20);                                                                                     //ADC上电并延时
}

/*******************************************************************************
* 函 数 名         : Hc595SendByte(u8 dat)
* 函数功能                   : 向74H595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Hc595SendByte(BYTE dat)
{
        BYTE a;

        SRCLK =1;
        RCLK = 1;

        for(a=0;a<8;a++)                 //发送8位数
        {
                SER = dat >> 7;                 //从最高位开始发送
                dat <<= 1;

                SRCLK = 0;                         //发送时序
                _nop_();
                _nop_();
                SRCLK = 1;
        }
        RCLK = 0;
        _nop_();
        _nop_();
        RCLK = 1;
}

/*---------------------------------------------
软件延时
---------------------------------------------*/
void Delay(WORD n)
{

           WORD x;

           while(n--)
             {
                         x=5000;
                         while(x--);
                 }
}

网友A(2017-12-06):
程序太长,没时间仔细看。只看清楚了你的ADC设置。
你的595没有初始化,应该是问题所在吧。
主函数里,加一句:Hc595SendByte(0x00);
我有一个例子程序,是用ADC读摇杆的,用串口发送数据。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int ADCdate;
unsigned char ADC_XS[4];

void Delay5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22;
        j = 3;
        k = 227;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AUXR = 0x40;
        TMOD &= 0x00;
        TL1 = 0xE0;
        TH1 = 0xFE;
        ET1 = 0;
        TR1 = 1;
}

void ADCInit (void)//ADC设置
{
        P1ASF=0x03;//P10、P11为ADC输入口。
        CLK_DIV=0x20;//ADC转换结果存放方式
}

void ADCXX(void)
{
        ADC_XS[3]=(ADCdate/1000)+0x30;
        ADC_XS[2]=((ADCdate%1000)/100)+0x30;
        ADC_XS[1]=((ADCdate%100)/10)+0x30;
        ADC_XS[0]=((ADCdate%10)/1)+0x30;
}

void ADC0 (void)
{
        ADC_CONTR=0xe8;
        while (!(ADC_CONTR&0x10));
        ADC_CONTR=0x00;
        ADCdate=ADC_RES;
        ADCdate=(ADCdate<<8);
        ADCdate=(ADCdate|ADC_RESL);
        ADCXX();
}

void ADC1 (void)
{
        ADC_CONTR=0xe9;
        while (!(ADC_CONTR&0x10));
        ADC_CONTR=0x00;
        ADCdate=ADC_RES;
        ADCdate=(ADCdate<<8);
        ADCdate=(ADCdate|ADC_RESL);
        ADCXX();
}

void UART (void)
{
        SBUF=ADC_XS[3];
        while (!TI);
        TI=0;
        SBUF=ADC_XS[2];
        while (!TI);
        TI=0;
        SBUF=ADC_XS[1];
        while (!TI);
        TI=0;
        SBUF=ADC_XS[0];
        while (!TI);
        TI=0;
}

void main(void)
{
        P0M1 = 0;        P0M0 = 0;
        P1M1 = 0;        P1M0 = 0;
        P2M1 = 0;        P2M0 = 0;
        P3M1 = 0;        P3M0 = 0;
        P4M1 = 0;        P4M0 = 0;
        P5M1 = 0;        P5M0 = 0;

        UartInit();
        ADCInit();
        while(1)
        {
                if (P12==0)
                {
                        P55=~P55;//此法只是为了验证摇杆的按键功能,扫描不到就不行。
                }
                ADC0();
                UART();
                SBUF=' ';
                while (!TI);
                TI=0;
                SBUF=' ';
                while (!TI);
                TI=0;
                ADC1();
                UART();
                SBUF='\r';
                while (!TI);
                TI=0;
                SBUF='\n';
                while (!TI);
                TI=0;
                Delay500ms();
        }
}

头文件STC15F2K60S2.H
#ifndef __STC15F2K60S2_H_
#define __STC15F2K60S2_H_

/////////////////////////////////////////////////
//注意: STC15W4K32S4系列的芯片,上电后所有与PWM相关的IO口均为
//      高阻态,需将这些口设置为准双向口或强推挽模式方可正常使用
//相关IO: P0.6/P0.7/P1.6/P1.7/P2.1/P2.2
//        P2.3/P2.7/P3.7/P4.2/P4.4/P4.5
/////////////////////////////////////////////////

/////////////////////////////////////////////////

//包含本头文件后,不用另外再包含"REG51.H"

//内核特殊功能寄存器        // 复位值   描述
sfr ACC         =   0xE0;   //0000,0000 累加器Accumulator
sfr B           =   0xF0;   //0000,0000 B寄存器
sfr PSW         =   0xD0;   //0000,0000 程序状态字
sbit CY         =   PSW^7;
sbit AC         =   PSW^6;
sbit F0         =   PSW^5;
sbit RS1        =   PSW^4;
sbit RS0        =   PSW^3;
sbit OV         =   PSW^2;
sbit P          =   PSW^0;
sfr SP          =   0x81;   //0000,0111 堆栈指针
sfr DPL         =   0x82;   //0000,0000 数据指针低字节
sfr DPH         =   0x83;   //0000,0000 数据指针高字节

//I/O 口特殊功能寄存器
sfr P0          =   0x80;   //1111,1111 端口0
sbit P00        =   P0^0;
sbit P01        =   P0^1;
sbit P02        =   P0^2;
sbit P03        =   P0^3;
sbit P04        =   P0^4;
sbit P05        =   P0^5;
sbit P06        =   P0^6;
sbit P07        =   P0^7;
sfr P1          =   0x90;   //1111,1111 端口1
sbit P10        =   P1^0;
sbit P11        =   P1^1;
sbit P12        =   P1^2;
sbit P13        =   P1^3;
sbit P14        =   P1^4;
sbit P15        =   P1^5;
sbit P16        =   P1^6;
sbit P17        =   P1^7;
sfr P2          =   0xA0;   //1111,1111 端口2
sbit P20        =   P2^0;
sbit P21        =   P2^1;
sbit P22        =   P2^2;
sbit P23        =   P2^3;
sbit P24        =   P2^4;
sbit P25        =   P2^5;
sbit P26        =   P2^6;
sbit P27        =   P2^7;
sfr P3          =   0xB0;   //1111,1111 端口3
sbit P30        =   P3^0;
sbit P31        =   P3^1;
sbit P32        =   P3^2;
sbit P33        =   P3^3;
sbit P34        =   P3^4;
sbit P35        =   P3^5;
sbit P36        =   P3^6;
sbit P37        =   P3^7;
sfr P4          =   0xC0;   //1111,1111 端口4
sbit P40        =   P4^0;
sbit P41        =   P4^1;
sbit P42        =   P4^2;
sbit P43        =   P4^3;
sbit P44        =   P4^4;
sbit P45        =   P4^5;
sbit P46        =   P4^6;
sbit P47        =   P4^7;
sfr P5          =   0xC8;   //xxxx,1111 端口5
sbit P50        =   P5^0;
sbit P51        =   P5^1;
sbit P52        =   P5^2;
sbit P53        =   P5^3;
sbit P54        =   P5^4;
sbit P55        =   P5^5;
sbit P56        =   P5^6;
sbit P57        =   P5^7;
sfr P6          =   0xE8;   //0000,0000 端口6
sbit P60        =   P6^0;
sbit P61        =   P6^1;
sbit P62        =   P6^2;
sbit P63        =   P6^3;
sbit P64        =   P6^4;
sbit P65        =   P6^5;
sbit P66        =   P6^6;
sbit P67        =   P6^7;
sfr P7          =   0xF8;   //0000,0000 端口7
sbit P70        =   P7^0;
sbit P71        =   P7^1;
sbit P72        =   P7^2;
sbit P73        =   P7^3;
sbit P74        =   P7^4;
sbit P75        =   P7^5;
sbit P76        =   P7^6;
sbit P77        =   P7^7;
sfr P0M0        =   0x94;   //0000,0000 端口0模式寄存器0
sfr P0M1        =   0x93;   //0000,0000 端口0模式寄存器1
sfr P1M0        =   0x92;   //0000,0000 端口1模式寄存器0
sfr P1M1        =   0x91;   //0000,0000 端口1模式寄存器1
sfr P2M0        =   0x96;   //0000,0000 端口2模式寄存器0
sfr P2M1        =   0x95;   //0000,0000 端口2模式寄存器1
sfr P3M0        =   0xB2;   //0000,0000 端口3模式寄存器0
sfr P3M1        =   0xB1;   //0000,0000 端口3模式寄存器1
sfr P4M0        =   0xB4;   //0000,0000 端口4模式寄存器0
sfr P4M1        =   0xB3;   //0000,0000 端口4模式寄存器1
sfr P5M0        =   0xCA;   //0000,0000 端口5模式寄存器0
sfr P5M1        =   0xC9;   //0000,0000 端口5模式寄存器1
sfr P6M0        =   0xCC;   //0000,0000 端口6模式寄存器0
sfr P6M1        =   0xCB;   //0000,0000 端口6模式寄存器1
sfr P7M0        =   0xE2;   //0000,0000 端口7模式寄存器0
sfr P7M1        =   0xE1;   //0000,0000 端口7模式寄存器1

//系统管理特殊功能寄存器
sfr PCON        =   0x87;   //0001,0000 电源控制寄存器
sfr AUXR        =   0x8E;   //0000,0000 辅助寄存器
sfr AUXR1       =   0xA2;   //0000,0000 辅助寄存器1
sfr P_SW1       =   0xA2;   //0000,0000 外设端口切换寄存器1
sfr CLK_DIV     =   0x97;   //0000,0000 时钟分频控制寄存器
sfr BUS_SPEED   =   0xA1;   //xx10,x011 总线速度控制寄存器
sfr P1ASF       =   0x9D;   //0000,0000 端口1模拟功能配置寄存器
sfr P_SW2       =   0xBA;   //0xxx,x000 外设端口切换寄存器

//中断特殊功能寄存器
sfr IE          =   0xA8;   //0000,0000 中断控制寄存器
sbit EA         =   IE^7;
sbit ELVD       =   IE^6;
sbit EADC       =   IE^5;
sbit ES         =   IE^4;
sbit ET1        =   IE^3;
sbit EX1        =   IE^2;
sbit ET0        =   IE^1;
sbit EX0        =   IE^0;
sfr IP          =   0xB8;   //0000,0000 中断优先级寄存器
sbit PPCA       =   IP^7;
sbit PLVD       =   IP^6;
sbit PADC       =   IP^5;
sbit PS         =   IP^4;
sbit PT1        =   IP^3;
sbit PX1        =   IP^2;
sbit PT0        =   IP^1;
sbit PX0        =   IP^0;
sfr IE2         =   0xAF;   //0000,0000 中断控制寄存器2
sfr IP2         =   0xB5;   //xxxx,xx00 中断优先级寄存器2
sfr INT_CLKO    =   0x8F;   //0000,0000 外部中断与时钟输出控制寄存器

//定时器特殊功能寄存器
sfr TCON        =   0x88;   //0000,0000 T0/T1控制寄存器
sbit TF1        =   TCON^7;
sbit TR1        =   TCON^6;
sbit TF0        =   TCON^5;
sbit TR0        =   TCON^4;
sbit IE1        =   TCON^3;
sbit IT1        =   TCON^2;
sbit IE0        =   TCON^1;
sbit IT0        =   TCON^0;
sfr TMOD        =   0x89;   //0000,0000 T0/T1模式寄存器
sfr TL0         =   0x8A;   //0000,0000 T0低字节
sfr TL1         =   0x8B;   //0000,0000 T1低字节
sfr TH0         =   0x8C;   //0000,0000 T0高字节
sfr TH1         =   0x8D;   //0000,0000 T1高字节
sfr T4T3M       =   0xD1;   //0000,0000 T3/T4模式寄存器
sfr T3T4M       =   0xD1;   //0000,0000 T3/T4模式寄存器
sfr T4H         =   0xD2;   //0000,0000 T4高字节
sfr T4L         =   0xD3;   //0000,0000 T4低字节
sfr T3H         =   0xD4;   //0000,0000 T3高字节
sfr T3L         =   0xD5;   //0000,0000 T3低字节
sfr T2H         =   0xD6;   //0000,0000 T2高字节
sfr T2L         =   0xD7;   //0000,0000 T2低字节
sfr WKTCL       =   0xAA;   //0000,0000 掉电唤醒定时器低字节
sfr WKTCH       =   0xAB;   //0000,0000 掉电唤醒定时器高字节
sfr WDT_CONTR   =   0xC1;   //0000,0000 看门狗控制寄存器

//串行口特殊功能寄存器
sfr SCON        =   0x98;   //0000,0000 串口1控制寄存器
sbit SM0        =   SCON^7;
sbit SM1        =   SCON^6;
sbit SM2        =   SCON^5;
sbit REN        =   SCON^4;
sbit TB8        =   SCON^3;
sbit RB8        =   SCON^2;
sbit TI         =   SCON^1;
sbit RI         =   SCON^0;
sfr SBUF        =   0x99;   //xxxx,xxxx 串口1数据寄存器
sfr S2CON       =   0x9A;   //0000,0000 串口2控制寄存器
sfr S2BUF       =   0x9B;   //xxxx,xxxx 串口2数据寄存器
sfr S3CON       =   0xAC;   //0000,0000 串口3控制寄存器
sfr S3BUF       =   0xAD;   //xxxx,xxxx 串口3数据寄存器
sfr S4CON       =   0x84;   //0000,0000 串口4控制寄存器
sfr S4BUF       =   0x85;   //xxxx,xxxx 串口4数据寄存器
sfr SADDR       =   0xA9;   //0000,0000 从机地址寄存器
sfr SADEN       =   0xB9;   //0000,0000 从机地址屏蔽寄存器

//ADC 特殊功能寄存器
sfr ADC_CONTR   =   0xBC;   //0000,0000 A/D转换控制寄存器
sfr ADC_RES     =   0xBD;   //0000,0000 A/D转换结果高8位
sfr ADC_RESL    =   0xBE;   //0000,0000 A/D转换结果低2位

//SPI 特殊功能寄存器
sfr SPSTAT      =   0xCD;   //00xx,xxxx SPI状态寄存器
sfr SPCTL       =   0xCE;   //0000,0100 SPI控制寄存器
sfr SPDAT       =   0xCF;   //0000,0000 SPI数据寄存器

//IAP/ISP 特殊功能寄存器
sfr IAP_DATA    =   0xC2;   //0000,0000 EEPROM数据寄存器
sfr IAP_ADDRH   =   0xC3;   //0000,0000 EEPROM地址高字节
sfr IAP_ADDRL   =   0xC4;   //0000,0000 EEPROM地址第字节
sfr IAP_CMD     =   0xC5;   //xxxx,xx00 EEPROM命令寄存器
sfr IAP_TRIG    =   0xC6;   //0000,0000 EEPRPM命令触发寄存器
sfr IAP_CONTR   =   0xC7;   //0000,x000 EEPROM控制寄存器

//PCA/PWM 特殊功能寄存器
sfr CCON        =   0xD8;   //00xx,xx00 PCA控制寄存器
sbit CF         =   CCON^7;
sbit CR         =   CCON^6;
sbit CCF2       =   CCON^2;
sbit CCF1       =   CCON^1;
sbit CCF0       =   CCON^0;
sfr CMOD        =   0xD9;   //0xxx,x000 PCA 工作模式寄存器
sfr CL          =   0xE9;   //0000,0000 PCA计数器低字节
sfr CH          =   0xF9;   //0000,0000 PCA计数器高字节
sfr CCAPM0      =   0xDA;   //0000,0000 PCA模块0的PWM寄存器
sfr CCAPM1      =   0xDB;   //0000,0000 PCA模块1的PWM寄存器
sfr CCAPM2      =   0xDC;   //0000,0000 PCA模块2的PWM 寄存器
sfr CCAP0L      =   0xEA;   //0000,0000 PCA模块0的捕捉/比较寄存器低字节
sfr CCAP1L      =   0xEB;   //0000,0000 PCA模块1的捕捉/比较寄存器低字节
sfr CCAP2L      =   0xEC;   //0000,0000 PCA模块2的捕捉/比较寄存器低字节
sfr PCA_PWM0    =   0xF2;   //xxxx,xx00 PCA模块0的PWM寄存器
sfr PCA_PWM1    =   0xF3;   //xxxx,xx00 PCA模块1的PWM寄存器
sfr PCA_PWM2    =   0xF4;   //xxxx,xx00 PCA模块1的PWM寄存器
sfr CCAP0H      =   0xFA;   //0000,0000 PCA模块0的捕捉/比较寄存器高字节
sfr CCAP1H      =   0xFB;   //0000,0000 PCA模块1的捕捉/比较寄存器高字节
sfr CCAP2H      =   0xFC;   //0000,0000 PCA模块2的捕捉/比较寄存器高字节

//比较器特殊功能寄存器
sfr CMPCR1      =   0xE6;   //0000,0000 比较器控制寄存器1
sfr CMPCR2      =   0xE7;   //0000,0000 比较器控制寄存器2

//增强型PWM波形发生器特殊功能寄存器
sfr PWMCFG      =   0xf1;   //x000,0000 PWM配置寄存器
sfr PWMCR       =   0xf5;   //0000,0000 PWM控制寄存器
sfr PWMIF       =   0xf6;   //x000,0000 PWM中断标志寄存器
sfr PWMFDCR     =   0xf7;   //xx00,0000 PWM外部异常检测控制寄存器

//如下特殊功能寄存器位于扩展RAM区域
//访问这些寄存器,需先将P_SW2的BIT7设置为1,才可正常读写
#define PWMC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f0)
#define PWMC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f0)
#define PWMC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f1)
#define PWMCK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f2)
#define PWM2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00)
#define PWM2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00)
#define PWM2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01)
#define PWM2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02)
#define PWM2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02)
#define PWM2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03)
#define PWM2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04)
#define PWM3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10)
#define PWM3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0)
#define PWM3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1)
#define PWM3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12)
#define PWM3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2)
#define PWM3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3)
#define PWM3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4)
#define PWM4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20)
#define PWM4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20)
#define PWM4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21)
#define PWM4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22)
#define PWM4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22)
#define PWM4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23)
#define PWM4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24)
#define PWM5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30)
#define PWM5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30)
#define PWM5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31)
#define PWM5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32)
#define PWM5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32)
#define PWM5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33)
#define PWM5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34)
#define PWM6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40)
#define PWM6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40)
#define PWM6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41)
#define PWM6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42)
#define PWM6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42)
#define PWM6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43)
#define PWM6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44)
#define PWM7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50)
#define PWM7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50)
#define PWM7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51)
#define PWM7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52)
#define PWM7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52)
#define PWM7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53)
#define PWM7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54)

/////////////////////////////////////////////////

#endif

网友B:
你屏蔽了BYTE GetADCResult(BYTE ch)就不会发生ADC转换中断,所有程序都在中断里运行,这怎么跑得起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屏蔽了BYTE GetADCResult(BYTE ch)就不会发生ADC转换中断,所有程序都在中断里运行,这怎么跑得起来?

不是的啊,我在main函数里进行了ADC的初始化,在ADC初始化函数里是打开了AD转换的
/*---------------------------------------------
初始化ADC
---------------------------------------------*/
void InitADC()
{
           P1ASF=0x01;                                                                                 //设置P1口为AD口
           ADC_RES=0;                                                         //清除结果寄存器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ADC_START|ch;
           Delay(20);                                                                                     //ADC上电并延时
}

谢谢你认真看了我的代码。我又检查了下,是我昨天把数码管的高低位连接乱了(尴尬……),但是,现在的问题是,AD转换的数值不会及时更新,要断电后重新上电才能检测到新的待测电压。由于手头没有74HC595的芯片,所以借用单片机上的,因此595和STC15W408AS单片机是分别供电的。这又出现了个问题,要先打开595的电源,再给单片机供电才能正常显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程序太长,没时间仔细看。只看清楚了你的ADC设置。
你的595没有初始化,应该是问题所在吧。
主函数里,加 ...

现在可以正常显示了,但是无法及时更新AD检测的值,要重新上电,并且先给595供电才能正常地显示新的数值

网友C:
我又检查了下,是我昨天把数码管的高低位连接乱了(尴尬……),但是,现在的问题是,AD转换的数值不会及时更新,要断电后重新上电才能检测到新的待测电压。由于手头没有74HC595的芯片,所以借用单片机上的,因此595和STC15W408AS单片机是分别供电的。这又出现了个问题,要先打开595的电源,再给单片机供电才能正常显示…………
这是现阶段的一些图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又检查了下,是我昨天把数码管的高低位连接乱了(尴尬……),但是,现在的问题是,AD转换的数值不会及时 ...

ADC_CONTR&=!ADC_FLAG;             // 清除ADC中断标志
应改为ADC_CONTR&=~ADC_FLAG;

网友D:
ADC_CONTR&=!ADC_FLAG;     // 清除ADC中断标志
改为ADC_CONTR&=~ADC_FLAG;

网友C:
引用 网友D:
ADC_CONTR&=!ADC_FLAG;     // 清除ADC中断标志
改为ADC_CONTR&=~ADC_FLAG;

还是不行的     我的改进如下

网友C:
听说中断函数不能太长,我就把AD数据处理函数移动到了while里,如下:
           while(1)
          {

                 SS=0;           //检测循环是否正常
                 Delay(50) ;
             SS=1;
             Delay(50) ;
            if(RT==1)           //RT初值为0,进入中断置1,故可当做中断标志位
                {
                double x;
             WORD a,b;
                int i;
            BYTE outData[3];
                SSQ=0;                  //检测是否可以正常进入中断

         a=ADC_RES;
         b=ADC_LOW2;
         a=a*4+b;
         x=5.0*a/1023.0;

     x=x/1.0;
      for(i = 0;i<3;i++)
          {
             outData[i] = (unsigned char)x;
             x = x - outData[i];
             x = x*10;
          }
               if(outData[0]>2)
                                           { LED=0;}
                        else {LED=1;}

                 Hc595SendByte(smgduan[outData[0]]);           //此处先让其输出第一位,以测试

                 RT=0;                                                               / /清除中断标注位
            Delay(100) ;
                SSQ=1;
                 for(i = 0;i<3;i++)
          {                                                                     //测试AD是否在正常状态下转换电压
             outData[i] = 0;
                }
                 Hc595SendByte(0x00);
      }
   }
}

/*---------------------------------------------
ADC          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adc_isr() interrupt 5 using 1
{

                        RT=1;
                   ADC_CONTR&=~ADC_FLAG;                                                                                 // 清除ADC中断标志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ADC_START|ch;

}

现在可以正常进行AD转换了,并且数据处理也正常了(之前的故障原因是在第一次数据处理后,没有把outData[]数组清零)。但是现在的精度变差了……还有就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这个ADC中断函数为什么也不能太长,因为我认为只有本次中断处理结束后,才会开始新的AD转换,才会有下一次的AD中断,不会出现在处理本次中断时又来了一个中断的情况啊。数码管的显示还是不能更新,尽管数据处理的结果已经可以更新了(通过LED的0或1判断)。明天换新的595试试。如果是程序问题的话,望大佬们指正~~  谢谢

最后附上最新修改的全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SC 18432000L
#define BAUD 9600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BYTE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sbit SRCLK=P1^2;
sbit RCLK=P1^3;
sbit SER=P1^4;
sbit LED=P3^2;
sbit SS=P3^3;
sbit SSQ=P3^6;

sfr  AUXR  =  0x8e;                                   //辅助寄存器

sfr  ADC_CONTR  =  0xBC;                         //ADC控制寄存器
sfr  ADC_RES  =  0xBD;                                    //ADC高8位结果
sfr  ADC_LOW2  =  0xBE;                                 //ADC低2位结果
sfr  P1ASF  =  0x9D;                                //P1口第2功能控制寄存器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起始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L     0x20                         //36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8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90个时钟
BYTE  ch=0x00           ;

void InitADC();
//void delay3s500ms();
void Hc595SendByte(BYTE dat);

//BYTE GetADCResult(BYTE ch);
void Delay(WORD n);
BYTE RT;
void main()
{
        InitADC();                                                  //初始化ADC
        Hc595SendByte(0x00);                          //初始化595
        RT=0;
        IE=0xa0;                                                  //打开ADC转换中断

           while(1)
          {

                 SS=0;                                                          //检测循环是否正常
                 Delay(50) ;
             SS=1;
             Delay(50) ;
            if(RT==1)
                {
                double x;
             WORD a,b;
                int i;
            BYTE outData[3];
                SSQ=0;                                                                   //检测是否可以正常进入中断

         a=ADC_RES;
         b=ADC_LOW2;
         a=a*4+b;
         x=5.0*a/1023.0;

     x=x/1.0;
      for(i = 0;i<3;i++)
          {
             outData[i] = (unsigned char)x;
             x = x - outData[i];
             x = x*10;
          }
               if(outData[0]>2)
                                           { LED=0;}
                        else {LED=1;}

                 Hc595SendByte(smgduan[outData[0]]);                                          //此处先让其输出第一位,以测试

                 RT=0;                                                                                                    //清除中断标注位
            Delay(100) ;
                SSQ=1;
                 for(i = 0;i<3;i++)
          {                                                                                                    //测试AD是否在正常状态下转换电压
             outData[i] = 0;
                }
                 Hc595SendByte(0x00);
      }
   }
}

/*---------------------------------------------
ADC          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adc_isr() interrupt 5 using 1
{

                        RT=1;
                   ADC_CONTR&=~ADC_FLAG;                                                                                 // 清除ADC中断标志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ADC_START|ch;

}

/*---------------------------------------------
读取ADC结果
---------------------------------------------*/
/*BYTE GetADCResult(BYTE ch)
{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ch|ADC_START;
           _nop_();                                                                                          //等待4个NOP
           _nop_();                                                                                          //CLOSE ADC
           _nop_();
           _nop_();
           while(!(ADC_CONTR&ADC_FLAG));
           ADC_CONTR&=~ADC_FLAG;

           return ADC_RES;                                                                          //返回ADC结果
}           */

/*---------------------------------------------
初始化ADC
---------------------------------------------*/
void InitADC()
{
           P1ASF=0x01;                                                                                 //设置P1.0口为AD口
           ADC_RES=0;                                                         //清除结果寄存器
           ADC_LOW2=0;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ADC_START|ch;
           //delay3s500ms();
                Delay(20);                                                                     //ADC上电并延时
}

/*******************************************************************************
* 函 数 名         : Hc595SendByte(u8 dat)
* 函数功能                   : 向74H595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Hc595SendByte(BYTE dat)
{
        BYTE a;

        SRCLK =1;
        RCLK = 1;

        for(a=0;a<8;a++)                 //发送8位数
        {
                SER = dat >> 7;                 //从最高位开始发送
                dat <<= 1;

                SRCLK = 0;                         //发送时序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RCLK = 1;
        }
        RCLK = 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CLK = 1;
}

/*---------------------------------------------
软件延时
---------------------------------------------*/
void Delay(WORD n)
{

           WORD x;

           while(n--)
             {
                         x=5000;
                         while(x--);
                 }
}

网友E(2019-07-25):
采样到的数据应该要进行冒泡法处理过后比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