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电路问题

楼主:
大神,关于继电器的电路图有个疑问。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我这个是ds18b20温控系统,通过继电器控制电机设备,之前在proteus仿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后来画出原理图和pcb设计之后按照原理图焊接,继电器无论如何都不吸合。。
但是引出正负极和IO口来外接继电器模块测试,模块却可以正常工作。。
想请教一下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我的原理图画错了?。。

网友A(2017-12-06):
是P1.0驱动能力不足,可以接一个1~3K上拉电阻,R9换小于1K。也可以用两个三极管发射结串联,集电极并联驱动。

网友B:
这样看没有毛病呀,那就要看你的代码啦,要不测试下P1.0有没有电平高低变化.

网友C:
测试下P1.0有没有输出高电平,还有就是IO 口有没有接错线

网友D:
你继电器的线圈电压是12V,看你的原理图是用的5V的,你看看是不是这问题。

网友E:
P10驱动力不足,改成PNP驱动应该可以,或者前级价格三极管驱动

网友F:
图中文字显示,继电器是12V驱动,可是你接到Vcc,是5V吧?如果是这样肯定吸合不了。为什么不接12V的?

你所说的“继电器模块”是什么?

网友G:
谢谢各路大神的指点,问题已解决:

开始测试了I/O的高低电平变化,没有发现问题;
后来测试了三极管的电压,发现三极管并没有导通。

我分别尝试两种方法:
1.三极管换成了PNP测试,测试成功;
2.上拉电阻R9分别换成了1k和3k,测试成功。

最后采用了法2。

网友H:
三极管换成了PNP测试

网友I:
用一个8550来试一下,就是用PNP管就可以的

网友J:
上拉电阻R9分别换成了1k和3k

网友K:
严格地说,R9不叫"上拉"电阻,其作用是起限流作用的,提供后面三极管的IB电流,如果电阻阻值很大,则电流较小,经三极管放大后也达不到继电器的动作电流,则继电器不能动作..是吧?

网友K:
另外,任何器件的选型和外部配合元件的参数选择要经过计算,才能保证正常工作.

网友L:
你仿真没问题那问题应该就是出在你的硬件了,可能是输出驱动不了你的三极管,你可以用PC817光耦来驱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