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看一下程序 怎么不能编译

楼主(2017-12-06):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P2^2 ;
sbit RS=P3^5;
sbit RW=P3^6 ;
sbit EN=P3^4 ;
sbit R=P2^ 7 ;
sbit T=P2^6 ;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long S=0;
bit   flag =0;
unsigned char disbuff[4] ={ 0,0,0,0,};
unsigned char code str1[]={"range   temp"}
float RxBuf,disdata[5] ;
uint tvalue;//温度值
uchar tflag;//温度正负标志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 [15]=
{'0','1','2','3','4','5','6','7','8','9','.','-','M'};
uchar   Tx,Ax;

/*********1cd1602 程序*********/
Void delay lms(unsigned int ms)//延时1毫秒(不够精确的)

{
        unsigned int i,j;
        for(i=0;i > ms;i++);
        for(j=0;j > 100;j++);
}
void wr_com(unsi gned char com)//写指令//
{
delaylms(1) ;
RS=0;
RW=0;
EN=0;
P0=com;
delay1ms(1) ;
EN=1;
delay1ms(1);
EN=0;
}

void lcd_init 0//初始化设置//
{
//BLK=0 ;

delay1ms(15) ;
wr_com(0x38) ;
delaylms(5)
wr_com(0x08) ;delay1ms(5) ;
wr_com(0x01) ;delaylms(5) ;
wr_com(0x06) ;delay1ms(5) ;
wr_com(0x0c) ;delay1ms(5) ;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p)//显示//
{
while(*p!='\0')
{
wr_dat (*p);
p++;
//delaylms(1) ;
}
}
init_play()//初始化显示
{
lcd_initO ;
wr_com(0x80)
display(strl) ;
}
/***************************ds18b20程序**************/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延时1微秒

{
        while(i--);
}
viod ds18b20rst()/*dx18b20复位*/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elay_18B20(4);
        DQ=0;
        delay_18B20(100);
        DQ=1;
        delay_18B20(40);
}

uchar ds1820rd()/*读数据*/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中0:
        for (i=8;i>0;i--)
{
        DQ = 0;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 |=0x80;
        delay_18B20(10) ;
}

        return(dat);
}

void ds1820wr(uchar wdata)/*写数据*/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i--)
{
        DQ = 0;
        DQ = wdata&0x01;
        delay_18B20(10) ;
        DQ = 1;
        wdata>>=1;
}
}
read_temp ()/*读取温度值并转换*/
{
        uchar a,b;
        ds1820rst () ;
        ds1820wr(0xcc) ;//*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ds1820rst () ;
        ds1820wr (0xcc) ;//*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 (0xbe) ;//*读取温度*/
        a=ds1820rd();
        b=ds1820rd();
        tvalue=b ;
        tvalue<<=8;
        tvalue=tvalue|a;
        if(tvalue<0xOfff)
        tflag=0;
        else
        {
                tvalue=~tvalue+1;
                tflag=1;
        }
        tvalue=tvalue*(0.625) ;//温度值扩大10 倍,精确到1位小?
        tvalue=tvalue-15;
        return(tvalue);
}
/***************************水****水*水水米*水***********/

void show()//温度值显示
{
        uchar flagdat;
        time=TH0*256+TLO;
        THO=0;
        TL0=0;
        S=(time*1.7)/100;
        disdata[0]=tvalue/1000+0x30; //百位数
        disdata[1]=tvalue%1000/100+0x30;// 十位数
        disdata[2]=tvalue%100/10+0x30;//个位数
        disdata[3]=tvalue%10+0x30;//小数位
        disdata [4 ]=0x00 ;
        if(tflag==0)
        flagdat=0x20;//正温度不显示符号
        else
        flagdat=0x2d;//负温度显示负号:-
if(disdata[0]==0x30)
{
        disdata[0]=0x20;//如果百位为0,不显示
        if(disdata[1]=0x30)
        {
        disdata[11=0x20;//如果百位为0,十位为0 也不显示
        }
}

disbuff[0]=S%1000/100;
disbuff[1]=S%1000%100/10;
disbuff[2]=S%1000%100%10;
disbuff[3]=S%10000%1000 %100;
wr_com (0xcO) ;
wr_dat (ASCII [disbuff[O]]) ;//显示百位
wr_com(Oxc1) ;
wr_dat(ASCII [10]) ;
wr_com(0 x c2) ;
wr_dat (ASCII[disbuff[1]]) ;
wr_com(0xc3)
wr_dat(ASCII [disbuff[2]]) ;
wr_com(0xc4) ;
wr_dat(ASCII[12]) :
wr_com (0xc8)
wr_dat(flagdat) ;//显示符号?
wr_com (0xc9) ;
wr_dat disdata[0]) ;//显示百位
wr_com (Oxca) :
wr_dat(disdata[1]) ;//显示十位
wr_com(0xcb) ;
wr_dat (disdata[2]) ;//显示个位
wr_com (0xcc) ;
wr_dat (0x2e) ;//显示小数点
wr_com (Oxcd) ;
wr_dat(disdata[3]) ;//显示小数位

void StartModule()//启动模块
{
T=1;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0;
}
void UART_Init (void) //串口初始化
{
        PCON = 0x00;
        SCON = 0x50; //串口工作方式为1,允许接收.
        TMOD = 0x21; // T1定时方式2 C
        THI = 0xfd;//波特率9600bps @ fosc = 11.0592MHz
        TLI = Oxfd;//启动T1
        THO =0;
        TLO =0;
        ES = 1;//开串中断.

        ETO =1;
        TR1=1;//开总中断。

        EA = 1;
}
void Send (uchar dat)
{
        SBUF = dat; //待发送的数据写心缓冲区
        while(!TI); //等待发送完成
        TI = 0; //清等发送标志位
}
        /************* 主程序********************/

void main()
{
        UART_Init();
        init_play() ;//初始化显示
        while(l)
        {
                read_tempO);//读取温度

        StartModule();
        while(R) ;//当RX 为零时等待
        TRO=1;//开启计数
        while(R) ;//当RX 为1计数并等待

        TRO=0;//关闭计数
        show() ;//显示

        delaylms(80) ;//80M
if(Tx==1)
{
Send('t');
Send('e');
Send('m');
Send('p');
Send('=');
Send(disdata[1]) ;
Send(disdata[2]) ;
Send(C.N);
Send(disdata[3]) ;
Tx=0;
Send ('');
}
if(Ax==1)
{

Send('r');
Send('a');
Send('n');
Send('g');
Send('e');
Send('=');
Send(ASCII[disbuff[0]]) ;
Send('.');
Send(ASCII[disbuff[1]]) ;
Send(ASCII[disbuff[2]]) ;
Send('');
Ax=0
          }
         }
        }
void Uart_INT(void)interrupt 4 //串口中断两数
{
        uchar Rev = 0:
        if(RI) //查询接收标志位(有数据发送过来时置为1)
        {
           RI = 0;
           Rcv =SBUF;
           RxBuf=Rcv ;
           if(RxBuf=='8' ){ TxF1;}
           if(RxBuf==' 0' ){Ax=1; }
        }
}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P2^2 ;
sbit RS=P3^5;
sbit RW=P3^6 ;
sbit EN=P3^4 ;
sbit R=P2^ 7 ;
sbit T=P2^6 ;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long S=0;
bit   flag =0;
unsigned char disbuff[4] ={ 0,0,0,0,};
unsigned char code str1[]={"range   temp"}
float RxBuf,disdata[5] ;
uint tvalue;//温度值
uchar tflag;//温度正负标志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 [15]=
{'0','1','2','3','4','5','6','7','8','9','.','-','M'};
uchar   Tx,Ax;

/*********1cd1602 程序*********/
Void delay lms(unsigned int ms)//延时1毫秒(不够精确的)

{
        unsigned int i,j;
        for(i=0;i > ms;i++);
        for(j=0;j > 100;j++);
}
void wr_com(unsi gned char com)//写指令//
{
delaylms(1) ;
RS=0;
RW=0;
EN=0;
P0=com;
delay1ms(1) ;
EN=1;
delay1ms(1);
EN=0;
}

void lcd_init 0//初始化设置//
{
//BLK=0 ;

delay1ms(15) ;
wr_com(0x38) ;
delaylms(5)
wr_com(0x08) ;delay1ms(5) ;
wr_com(0x01) ;delaylms(5) ;
wr_com(0x06) ;delay1ms(5) ;
wr_com(0x0c) ;delay1ms(5) ;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p)//显示//
{
while(*p!='\0')
{
wr_dat (*p);
p++;
//delaylms(1) ;
}
}
init_play()//初始化显示
{
lcd_initO ;
wr_com(0x80)
display(strl) ;
}
/***************************ds18b20程序**************/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延时1微秒

{
        while(i--);
}
viod ds18b20rst()/*dx18b20复位*/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elay_18B20(4);
        DQ=0;
        delay_18B20(100);
        DQ=1;
        delay_18B20(40);
}

uchar ds1820rd()/*读数据*/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中0:
        for (i=8;i>0;i--)
{
        DQ = 0;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 |=0x80;
        delay_18B20(10) ;
}

        return(dat);
}

void ds1820wr(uchar wdata)/*写数据*/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i--)
{
        DQ = 0;
        DQ = wdata&0x01;
        delay_18B20(10) ;
        DQ = 1;
        wdata>>=1;
}
}
read_temp ()/*读取温度值并转换*/
{
        uchar a,b;
        ds1820rst () ;
        ds1820wr(0xcc) ;//*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ds1820rst () ;
        ds1820wr (0xcc) ;//*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 (0xbe) ;//*读取温度*/
        a=ds1820rd();
        b=ds1820rd();
        tvalue=b ;
        tvalue<<=8;
        tvalue=tvalue|a;
        if(tvalue<0xOfff)
        tflag=0;
        else
        {
                tvalue=~tvalue+1;
                tflag=1;
        }
        tvalue=tvalue*(0.625) ;//温度值扩大10 倍,精确到1位小?
        tvalue=tvalue-15;
        return(tvalue);
}
/***************************水****水*水水米*水***********/

void show()//温度值显示
{
        uchar flagdat;
        time=TH0*256+TLO;
        THO=0;
        TL0=0;
        S=(time*1.7)/100;
        disdata[0]=tvalue/1000+0x30; //百位数
        disdata[1]=tvalue%1000/100+0x30;// 十位数
        disdata[2]=tvalue%100/10+0x30;//个位数
        disdata[3]=tvalue%10+0x30;//小数位
        disdata [4 ]=0x00 ;
        if(tflag==0)
        flagdat=0x20;//正温度不显示符号
        else
        flagdat=0x2d;//负温度显示负号:-
if(disdata[0]==0x30)
{
        disdata[0]=0x20;//如果百位为0,不显示
        if(disdata[1]=0x30)
        {
        disdata[11=0x20;//如果百位为0,十位为0 也不显示
        }
}

disbuff[0]=S%1000/100;
disbuff[1]=S%1000%100/10;
disbuff[2]=S%1000%100%10;
disbuff[3]=S%10000%1000 %100;
wr_com (0xcO) ;
wr_dat (ASCII [disbuff[O]]) ;//显示百位
wr_com(Oxc1) ;
wr_dat(ASCII [10]) ;
wr_com(0 x c2) ;
wr_dat (ASCII[disbuff[1]]) ;
wr_com(0xc3)
wr_dat(ASCII [disbuff[2]]) ;
wr_com(0xc4) ;
wr_dat(ASCII[12]) :
wr_com (0xc8)
wr_dat(flagdat) ;//显示符号?
wr_com (0xc9) ;
wr_dat disdata[0]) ;//显示百位
wr_com (Oxca) :
wr_dat(disdata[1]) ;//显示十位
wr_com(0xcb) ;
wr_dat (disdata[2]) ;//显示个位
wr_com (0xcc) ;
wr_dat (0x2e) ;//显示小数点
wr_com (Oxcd) ;
wr_dat(disdata[3]) ;//显示小数位

void StartModule()//启动模块
{
T=1;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0;
}
void UART_Init (void) //串口初始化
{
        PCON = 0x00;
        SCON = 0x50; //串口工作方式为1,允许接收.
        TMOD = 0x21; // T1定时方式2 C
        THI = 0xfd;//波特率9600bps @ fosc = 11.0592MHz
        TLI = Oxfd;//启动T1
        THO =0;
        TLO =0;
        ES = 1;//开串中断.

        ETO =1;
        TR1=1;//开总中断。

        EA = 1;
}
void Send (uchar dat)
{
        SBUF = dat; //待发送的数据写心缓冲区
        while(!TI); //等待发送完成
        TI = 0; //清等发送标志位
}
        /************* 主程序********************/

void main()
{
        UART_Init();
        init_play() ;//初始化显示
        while(l)
        {
                read_tempO);//读取温度

        StartModule();
        while(R) ;//当RX 为零时等待
        TRO=1;//开启计数
        while(R) ;//当RX 为1计数并等待

        TRO=0;//关闭计数
        show() ;//显示

        delaylms(80) ;//80M
if(Tx==1)
{
Send('t');
Send('e');
Send('m');
Send('p');
Send('=');
Send(disdata[1]) ;
Send(disdata[2]) ;
Send(C.N);
Send(disdata[3]) ;
Tx=0;
Send ('');
}
if(Ax==1)
{

Send('r');
Send('a');
Send('n');
Send('g');
Send('e');
Send('=');
Send(ASCII[disbuff[0]]) ;
Send('.');
Send(ASCII[disbuff[1]]) ;
Send(ASCII[disbuff[2]]) ;
Send('');
Ax=0
          }
         }
        }
void Uart_INT(void)interrupt 4 //串口中断两数
{
        uchar Rev = 0:
        if(RI) //查询接收标志位(有数据发送过来时置为1)
        {
           RI = 0;
           Rcv =SBUF;
           RxBuf=Rcv ;
           if(RxBuf=='8' ){ TxF1;}
           if(RxBuf==' 0' ){Ax=1; }
        }
}

楼主:
怎么不能编译

网友A:
需要生成hex文件

网友B:
多处缺少分号,全角符号不可以用,l和1混用,o和零混用,缺少一个函数,wrdat,错误太多了,楼主应该从某本书上抄的,

网友C:
应该是抄的,要注意程序书写规则,该用什么用什么,不能乱,也不能少符号。

网友D:
满满的抄写错误,如何编译?

网友E:
大部分编译环境都有在线编译功能呀,把代码敲进去的时候明显的语法错误时会被红线标注的,你这样明显的错误先自己查一遍吧,比如什么函数名后面的0),应该是()吧,而且没传递参数个人也习惯写void而不是空着,改完再把编译错误信息也发一下

网友F:
你这个有多个头文件名呀

网友G:
有时候重复定义了也会编译不了

网友H:

Pro_main.C(18):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float'原因unsigned char code str1[]={"range   temp"}缺少“;”号
Void delay lms(unsigned int ms)中Void的V写成了大写V应为v
Void delay lms(unsigned int ms)原因Void delay lms(unsigned int ms)中Void 用了大写V。
Pro_main.C(40): error C202: 'com': undefined identifier原因P0=com;com没有定义
Pro_main.C(37):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delaylms'
Pro_main.C(37): error C231: '_delaylms': redefinition
char com缺少“;”号

网友I:
抄不全是因为不懂c51!

网友J:
unsigned char code str1[]={"range   temp"}//此处缺少分号unsigned char code str1[]={"range   temp"};
Void delay lms(unsigned int ms)//延时1毫秒(不够精确的) Void 错误  void   delay lms - >delay_1ms

void wr_com(unsi gned char com)//写指令//  unsigned

void lcd_init 0//初始化设置//void lcd_init()

void lcd_init()//初始化设置//
{
//BLK=0 ;

delay_1ms(15) ;
wr_com(0x38) ;
delay_1ms(5)//缺少分号
wr_dat//没定义
错误一大堆

网友K:
基础错误太多了,编译会有错误提示,从一天开始修改

网友L:
多处缺少分号,全角符号不可以用,l和1混用,o和零混用,缺少一个函数,仔细检查

网友M:
Void delay lms(unsigned int ms);一看就是复制粘贴出来的程序

网友N:
一个一个解决错误

网友O:
解决了, 能编译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P2^2 ;
sbit RS=P3^5;
sbit RW=P3^6 ;
sbit EN=P3^4 ;
sbit R=P2^ 7 ;
sbit T=P2^6 ;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long S=0;
bit   flag =0;
unsigned char disbuff[4] ={ 0,0,0,0,};
unsigned char code str1[]={"range   temp"};
float RxBuf, disdata[5];
uint tvalue; //温度值
uchar tflag; //温度正负标志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 [15]=
{'0','1','2','3','4','5','6','7','8','9','.','-','M'};
uchar   Tx,Ax;

/*********1cd1602 程序*********/
void delaylms(unsigned int ms)//延时1毫秒(不够精确的)
{
        unsigned int i,j;
        for(i=0;i > ms;i++)
         for(j=0;j > 100;j++);
}

void wr_com(unsigned char com)//写指令//
{
        delaylms(1);
        RS=0;
        RW=0;
        EN=0;
        P0=com;
        delaylms(1);
        EN=1;
        delaylms(1);
        EN=0;
}

void wr_dat(unsigned char dat)//写入数据//
{
        delaylms(1);
        RS=1;
        RW=0;
        EN=0;
        P0=dat;
        delaylms(1);
        EN=1;
        delaylms(1);
        EN=0;
}

void lcd_init()//初始化设置//
{
        //BLK=0 ;

        delaylms(15) ;
        wr_com(0x38) ;
        delaylms(5);
        wr_com(0x08) ;delaylms(5) ;
        wr_com(0x01) ;delaylms(5) ;
        wr_com(0x06) ;delaylms(5) ;
        wr_com(0x0c) ;delaylms(5) ;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p)//显示//
{
        while(*p!='\0')
        {
                wr_dat(*p);
                p++;
                //delaylms(1) ;
        }
}

void init_play()//初始化显示
{
        lcd_init();
        wr_com(0x80);
        display(str1) ;
}

//***************************ds18b20程序************** /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延时1微秒
{
        while(i--);
}

void ds1820rst() //*dx18b20复位* /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elay_18B20(4);
        DQ=0;
        delay_18B20(100);
        DQ=1;
        delay_18B20(40);
}

uchar ds1820rd() //*读数据* /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0;
        for (i=8;i>0;i--)
        {
                DQ = 0;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 |=0x80;
                delay_18B20(10) ;
        }

        return(dat);
}

void ds1820wr(uchar wdata)//*写数据* /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i--)
        {
                DQ = 0;
                DQ = wdata&0x01;
                delay_18B20(10) ;
                DQ = 1;
                wdata>>=1;
        }
}

unsigned int read_temp() //*读取温度值并转换* /
{
        uchar a,b;
        ds1820rst();
        ds1820wr(0xcc) ;//*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ds1820rst() ;
        ds1820wr(0xcc) ;//*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be) ;//*读取温度*/
        a=ds1820rd();
        b=ds1820rd();
        tvalue=b ;
        tvalue<<=8;
        tvalue=tvalue|a;
        if(tvalue< 0x0fff)
        tflag=0;
        else
        {
                tvalue=~tvalue+1;
                tflag=1;
        }
        tvalue=tvalue*(0.625) ;//温度值扩大10 倍,精确到1位小?
        tvalue=tvalue-15;
        return(tvalue);
}
//***************************水****水*水水米*水*********** /

void show()//温度值显示
{
        uchar flagdat;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7)/100;
        disdata[0]=tvalue/1000+0x30; //百位数
        disdata[1]=tvalue%1000/100+0x30;// 十位数
        disdata[2]=tvalue%100/10+0x30;//个位数
        disdata[3]=tvalue%10+0x30;//小数位
        disdata[4]=0x00 ;
        if(tflag==0)
        flagdat=0x20;//正温度不显示符号
        else
        flagdat=0x2d;//负温度显示负号:-
        if(disdata[0]==0x30)
        {
                disdata[0]=0x20;//如果百位为0,不显示
                if(disdata[1]==0x30)
                {
                        disdata[11]=0x20;//如果百位为0,十位为0 也不显示
                }
        }

        disbuff[0]=S%1000/100;
        disbuff[1]=S%1000%100/10;
        disbuff[2]=S%1000%100%10;
        disbuff[3]=S%10000%1000 %100;
        wr_com (0xc0) ;
        wr_dat (ASCII [disbuff[0]]);//显示百位
        wr_com(0xc1) ;
        wr_dat(ASCII [10]) ;
        wr_com(0xc2) ;
        wr_dat (ASCII[disbuff[1]]);
        wr_com(0xc3);
        wr_dat(ASCII [disbuff[2]]);
        wr_com(0xc4) ;
        wr_dat(ASCII[12]);
        wr_com (0xc8);
        wr_dat(flagdat) ;//显示符号?
        wr_com (0xc9) ;
        wr_dat (disdata[0]) ;//显示百位
        wr_com (0xca);
        wr_dat(disdata[1]) ;//显示十位
        wr_com(0xcb) ;
        wr_dat (disdata[2]) ;//显示个位
        wr_com (0xcc) ;
        wr_dat (0x2e) ;//显示小数点
        wr_com (0xcd) ;
        wr_dat(disdata[3]) ;//显示小数位
}

void StartModule()//启动模块
{
        T=1;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0;
}

void UART_Init(void) //串口初始化
{
        PCON = 0x00;
        SCON = 0x50; //串口工作方式为1,允许接收.
        TMOD = 0x21; // T1定时方式2 C
        TH1 = 0xfd;//波特率9600bps @ fosc = 11.0592MHz
        TL1 = 0xfd;//启动T1
        TH0 =0;
        TL0 =0;
        ES = 1;//开串中断.

        ET0 =1;
        TR1=1;//开总中断。

        EA = 1;
}

void Send(uchar dat)
{
        SBUF = dat; //待发送的数据写心缓冲区
        while(!TI); //等待发送完成
        TI = 0; //清等发送标志位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UART_Init();
        init_play() ;//初始化显示
        while(1)
        {
                read_temp();//读取温度

                StartModule();
                while(R) ;//当RX 为零时等待
                TR0=1;//开启计数
                while(R) ;//当RX 为1计数并等待

                TR0=0;//关闭计数
                show() ;//显示

                delaylms(80) ;//80M
                if(Tx==1)
                {
                        Send('t');
                        Send('e');
                        Send('m');
                        Send('p');
                        Send('=');
                        Send(disdata[1]) ;
                        Send(disdata[2]) ;
                        Send('C');
                        Send(disdata[3]) ;
                        Tx=0;
                        Send (' ');
                }
                if(Ax==1)
                {

                        Send('r');
                        Send('a');
                        Send('n');
                        Send('g');
                        Send('e');
                        Send('=');
                        Send(ASCII[disbuff[0]]) ;
                        Send('.');
                        Send(ASCII[disbuff[1]]) ;
                        Send(ASCII[disbuff[2]]) ;
                        Send(' ');
                        Ax=0;
                }
        }
}

void Uart_INT(void)interrupt 4 //串口中断两数
{
        uchar Rcv = 0;
        if(RI) //查询接收标志位(有数据发送过来时置为1)
        {
                RI = 0;
                Rcv  = SBUF;
                RxBuf= Rcv;
                if(RxBuf=='8' ){ Tx=1;}
                if(RxBuf=='0' ){ Ax=1; }
        }
}

楼主:
引用 网友O:
解决了, 能编译

谢谢谢谢   我改了两天还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H:
Pro_main.C(18):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float'原因unsigned char code str1[]={"range   temp"} ...

谢谢  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