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和STM32的最小系统都包含什么?

楼主:
刚开始学习硬件,对于最小系统还是不很熟,
51单片机的最小系统,包括芯片晶振和电源,
那STM32包含什么还没搞懂,求大神解决

网友A(2018-05-28):
电源 复位 晶振

网友B:
都一样,它们只是不同的单片机,所有单片机最小系统都一样

网友C:
有CPU,这是最基本的了。看看微机原理

网友C:
其实,这个问题,百度一下,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D:
包括这些:晶振12M,电容,电源

包括这些

包括这些

网友E:
晶振  电容  电阻

网友F:
电源,晶振,复位电路,还有单片机底座

网友G:
51需要复位电路,12M晶振
STM32需要复位电路,32.768K晶振和8M晶振

网友H:
晶振 复位电路 电源 下载口

网友I:
只要给单片机(即51芯片)相应脚上接上晶振电容组成振荡电路,在复位脚接好复位电路,接通电源(一般为5v)即可组成最小系统。

网友J:
1.晶振,至于大小由你单片机时钟周期要求而决定(用于计时,与两个电容并联使用,电容大小由你的晶振决定,一般用22pF)。  2.复位电路(用于复位)。  3.电源(用于供电,一般用电脑的USB口供电)。  4.烧制程序的口(swim或者是jtag都可以,用于调试烧写仿真程序)。

网友J:
这是stm32 的最小系统

网友K:
电源  晶振  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