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子时钟设计 带仿真图文件

楼主:
基于AT89C51的单片机显示

实验22

设计,带仿真图文件 ,要求说明,带注释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cdrs=P2^0;
sbit lcdrw=P2^1;
sbit lcden=P2^2; //定义LCD的引脚

sbit rst=P1^0; //定义DS1302的引脚
sbit clk=P1^1;
sbit io=P1^2;

sbit set=P1^3; //定义按键
sbit add=P1^4;
sbit ok=P1^5;

uchar year,month,day,hour,minute,second,n; //定义变量
void delay() //延时,用于LCD控制
{ uchar i;
   for(i=0;i<100;i++); }

void w_lcdcom(uchar com) //写LCD命令数据
{   lcdrs=0;
   lcdrw=0;
   delay();
   P0=com;
   lcden=1;
   delay();
   lcden=0; }

void w_lcddat(uchar dat) //写LCD一个字符数据
{  lcdrs=1;
   lcdrw=0;
   delay();
   P0=dat;
   lcden=1;
   delay();
   lcden=0; }

void initlcd() //初始化LCD
{  lcden=0;
   w_lcdcom(0x38);
   w_lcdcom(0x6);
   w_lcdcom(0xc); }

void w_lcdstr(uchar *s) //写LCD字符串
{ while(*s)
   {  w_lcddat(*s);
      s++;} }

void w_ds1302(uchar dat) //写DS1302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i;
   rst=1;
   for(i=0;i<8;i++)
   {  clk=0;
      io=dat&0x01;
      dat>>=1;
          clk=1;
      _nop_();_nop_();}}

uchar r_ds1302() //读DS1302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i;
   uchar dat=0;
   for(i=0;i<8;i++)
   {  clk=0;_nop_();_nop_();
      dat>>=1;
      if(io)dat|=0x80;
      clk=1;_nop_();_nop_();}
          rst=0;
      return (dat);}

void key() //按键处理
{  if(set)goto l2; //“SET”键未按下时转L2,退出。
   else
   {  w_lcdcom(0xf);  //显示LCD的光标
      n++;//变量n保存“SET”按下的次数(1~6),用来确定光标的位置和要修改和内容。
          if(n==7)n=1;}

l1:while(~set); //等待“SET”键释放
   switch (n)  //根据n的值设置光标的位置
   {  case 1:w_lcdcom(0x89);break; //年的个位位置
      case 2:w_lcdcom(0x8c);break; //月的个位位置
          case 3:w_lcdcom(0x8f);break;//日的个位位置
          case 4:w_lcdcom(0xc7);break;        //时的个位位置
          case 5:w_lcdcom(0xca);break;        //分的个位位置
          case 6:w_lcdcom(0xcd);} //秒的个位位置

   if(~set) //“SET”键多次按下时,修改n的值
   {  n++;
          if(n==7)n=1;}
        if(~add)// 当“ADD”键按下时,根据n的值相应内容
   {  switch(n)
      {  case 1:
             {  year++; //“年”加1(取值范围00H~99H,BCD格式)
           if(year%16==10)year=(year+0x10)&0xf0; //BCD调整
                         if(year==0xa0)year=0; //当“年”值=A0H时,清0
                         w_lcdcom(0x88);// 置光标到“年”的十位
                         w_lcddat(year>>4|0x30); //显示“年”的十位
                 w_lcddat(year&0xf|0x30);} //显示“年”的个位
                 break;

         case 2:
             {  month++; //“月”加1
            if(month%16==10)month=(month+16)&0xf0;
                         if(month==0x13)month=0;
                         w_lcdcom(0x8b);
                         w_lcddat(month>>4|0x30);
                w_lcddat(month&0xf|0x30);}
                 break;

                 case 3:
             {  day++; //“日”加1
           if(day%16==10)day=(day+0x10)&0xf0; //BCD调整
                         if(month==2)
                         {if (year%400==0||(year%4==0&&year%100!=0)){if(day==0x29)day=0;}//当值=29H时,清0
                          else {if(day==0x30)day=0;}}//当值=30H时,清0
                         if(month%2==0){if(day==0x31)day=0;} //当值=31H时,清0
                         if(month%2==1){if(day==0x32)day=0;}//当值=32H时,清0

                         w_lcdcom(0x8e);// 置光标到十位
                         w_lcddat(day>>4|0x30); //显示十位
                 w_lcddat(day&0xf|0x30);} //显示个位
                 break;

                 case 4:
             {  hour++; //“时”加1
           if(hour%16==10) hour=(hour+16)&0xF0; //BCD调整
                         if(hour==0x24)hour=0; //当值=24H时,清0
                         w_lcdcom(0xc6);// 置光标到十位
                         w_lcddat(hour>>4|0x30); //显示十位
                 w_lcddat(hour&0xf|0x30);} //显示个位
                 break;

                 case 5:
             {  minute++; //“分”加1
           if(minute%16==10) minute=(minute+16)&0xF0; //BCD调整
                         if(minute==0x60)minute=0; //当值=60H时,清0
                         w_lcdcom(0xc9);// 置光标到十位
                         w_lcddat(minute>>4|0x30); //显示十位
                 w_lcddat(minute&0xf|0x30);} //显示个位
                 break;

                 case 6:
             {  second++; //“秒”
                   if(second%16==10) second=(second+16)&0xF0; //BCD调整
                         if(second==0x60)second=0; //当值=60H时,清0
                         w_lcdcom(0xcc);// 置光标到十位
                         w_lcddat(second>>4|0x30); //显示十位
                 w_lcddat(second&0xf|0x30);} //显示个位
                 break;}
        }

   while(~add); //等待“ADD”键释放
   if(ok)goto l1; //“OK”键未按下时转L1
   w_ds1302(0x8e);// 置DS1302控制口地址
   w_ds1302(0); //允许写操作
   rst=0;
   w_ds1302(0x80); //置DS1302“秒”地址
   w_ds1302(second); //写“秒”值
   rst=0;
   w_ds1302(0x82); //置DS1302“分”地址
   w_ds1302(minute); //写“分”值
   rst=0;
   w_ds1302(0x84); //置DS1302“时”地址
   w_ds1302(hour); //写“hour”值
   rst=0;
   w_ds1302(0x86); //置DS1302“day”地址
   w_ds1302(day); //写“day”值
   rst=0;
   w_ds1302(0x88); //置DS1302“month”地址
   w_ds1302(month); //写“month”值
   rst=0; //地址依次加2
   w_ds1302(0x8c); //置DS1302“年”地址
   w_ds1302(year); //写“年”值
   rst=0;
l2:w_lcdcom(0xc); //关闭LCD光标
   n=0;}

void main() //主程序
{  initlcd(); //初始化LCD
   while(1)
   {  w_ds1302(0x8e); //置DS1302控制口地址
      w_ds1302(0x80); //禁止写操作
          rst=0;
          w_lcdcom(0x80); //置LCD第1行光标
          w_lcdstr("DATE  20"); //显示字符串

          w_ds1302(0x8d); //置DS1302“年”地址
          year=r_ds1302(); //读“年”值,为BCD格式(00H~99H)
          w_lcddat(year>>4|0x30); //显示“年”的十位
          w_lcddat(year&0xf|0x30); //显示“年”的个位
          w_lcddat('-'); //显示分隔符
          w_ds1302(0x89);  //置DS1302“月”地址
          month=r_ds1302();  //读“月”值,为BCD格式
          w_lcddat(month>>4|0x30); //显示“月”的十位
          w_lcddat(month&0xf|0x30); //显示“月”的个位
          w_lcddat('-'); //显示分隔符
      w_ds1302(0x87);  //置DS1302“day”地址
          day=r_ds1302();  //读“day”值,为BCD格式
          w_lcddat(day>>4|0x30); //显示十位
          w_lcddat(day&0xf|0x30); //显示个位
//地址依次减2,时间的分隔符用“:”
          w_lcdcom(0xc0); //置LCD第2行光标
          w_lcdstr("TIME  "); //显示字符串
          w_ds1302(0x85); //置DS1302“hour”地址
          hour=r_ds1302(); //读值,为BCD格式
          w_lcddat(((hour&0xf0)>>4)|0x30); //显示十位
          w_lcddat(hour&0xf|0x30); //显示个位
          w_lcddat(':'); //显示分隔符

          w_ds1302(0x83); //置DS1302“minute”地址
          minute=r_ds1302(); //读值,为BCD格式
          w_lcddat(((minute&0xf0)>>4)|0x30); //显示十位
          w_lcddat(minute&0xf|0x30); //显示个位
          w_lcddat(':'); //显示分隔符

          w_ds1302(0x81); //置DS1302“秒”地址
          second=r_ds1302(); //读“秒”值,为BCD格式
          w_lcddat(((second&0xf0)>>4)|0x30); //显示“秒”的十位
          w_lcddat(second&0xf|0x30); //显示“秒”的个位

          key(); //调用按键处理函数

   }
}

网友A(2020-06-18):
楼主,怎么添加闹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