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使用键盘开启或关闭读取温度测量结果及显示

楼主(2017-12-06):
利用51单片机多功能实验箱实现温度测量系统设计,其硬件原理框图如图1所示,其中显示采用液晶LCD1602或LED,温度测量采用DS18B20,系统要求实现以下功能:
1)实现在LCD或LED上显示测量的温度,温度精确小数点后1位。
       2)使用键盘开启或关闭读取温度测量结果及显示。

现在温度以及可以在LCD上显示,求教如使用键盘开启或关闭读取温度测量结果及显示

楼主:
以下为现在的程序,附加要求是:
1)实现用键盘选择LED或LCD显示方式;
2)实现时间显示,精确到秒;.
3)实现用键盘控制时间是否显示。
尝试用外部中断0,实现使用键盘开启或关闭读取温度测量结果及显示。但是不行.
HELP!!!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_Nop() _nop_()
#define LCD_data_port P0
/*定义LCD控制端口*/
sbit DQ =P3^7;                                                    //定义DS18B20通信端口
sbit LCD_RS_port = P2^6;
sbit LCD_RW_port = P2^5;
sbit LCD_E_port = P2^7;
sbit WELA=P2^7;
sbit P3_2=P3^2;
unsigned int i=0;                                //数码管的位选信号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1,2,3
          0x99,0x92,0x82,0xf8,//4,5,6,7
          0x80,0x90,0xfe};//7,8,9
void delay1 (void)                             //关闭数码管延时程序
{
int k;
for (k=0; k<1000; k++); }

/*******以下是LCD1602驱动程序******/
/*LCD1602 延时*/
void LCD_delay(uchar ms)
{
uchar j;
while(ms--)
{
for(j=0;j<250;j++)
{;}
}
}
/*LCD1602 忙等待*/
void LCD_busy_wait()
{
LCD_RS_port = 0;
LCD_RW_port = 1;
LCD_E_port = 1;
LCD_data_port = 0xff;
while (LCD_data_port&0x80);
LCD_E_port = 0; }
/*LCD1602 命令字写入*/
void LCD_command_write(uchar command)
{
LCD_busy_wait();
LCD_RS_port = 0;
LCD_RW_port = 0;
LCD_E_port = 0;
LCD_data_port = command;
LCD_E_port = 1;
LCD_E_port = 0;
}
/*LCD1602 初始化*/
void LCD_system_reset()
{
LCD_delay(20);
LCD_command_write(0x38);
LCD_delay(100);
LCD_command_write(0x38);
LCD_delay(50);
LCD_command_write(0x38);
LCD_delay(10);
LCD_command_write(0x08);
LCD_command_write(0x01);
LCD_command_write(0x06);
LCD_command_write(0x0c);
}
/*LCD1602 字符写入*/
void LCD_char_write(uchar x_pos,y_pos,LCD_dat)
{
x_pos &= 0x0f; /* X位置范围 0~15 */
y_pos &= 0x01; /* Y位置范围 0~ 1 */
if(y_pos==1) x_pos += 0x40;
x_pos += 0x80;
LCD_command_write(x_pos);
LCD_busy_wait();
LCD_RS_port = 1;
LCD_RW_port = 0;
LCD_E_port = 0;
LCD_data_port = LCD_dat;
LCD_E_port = 1;
LCD_E_port = 0;
}
/*LCD1602 坏点检查*/
void LCD_bad_check()
{
char i,j;
for(i=0;i<2;i++){
for(j=0;j<16;j++) {
LCD_char_write(j,i,0xff);
}
}
LCD_delay(200);
LCD_delay(200);
LCD_delay(200);
LCD_delay(100);
LCD_delay(200);
LCD_command_write(0x01);
/* clear LCD disp */
}
/****以上是LCD1602驱动程序 ****/
/**以下是DS18B20驱动程序*******/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Init_DS18B20(void)                                        //初始化函数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1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20);
}                                  //读一个字节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4);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DQ = 0;
DQ = dat&0x01;
delay(5);
DQ = 1;
dat>>=1;
}
}                               //读取温度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
b=ReadOneChar();
t=b;
t<<=8;
t=t|a;
tt=t*0.0625;                //将温度的高位与低位合并
t= tt*10+0.5;               //对结果进行4舍5入
return(t);
}
/******以上是DS18B20驱动程序******/
/*定义数字ascii编码*/
unsigned char mun_char_table[]={"0123456789abcdef"}; unsigned char temp_table[] ={"Temp:   . 'C"};
/*1MS为单位的延时程序*/
void delay_1ms(uchar x)
{
uchar j;
while(x--){
for(j=0;j<125;j++)
{;}
}
}
main()
{
EA=1;
EX0=0;
IT0=1;

/*读取当前温度*/
delay(10);
ReadTemperature();
LCD_system_reset();
/*LCD1602 初始化*/

P0=0XFF;                               //关掉数码管的位选信号。阻止数码管受到P0口信号的影响。
delay(1);
WELA=1;
delay(1);
WELA=0;
/*LCD1602 坏点检查*/
LCD_bad_check();
for (i=0;i<12;i++) LCD_char_write(i,0,temp_table[i]);
/*读取当前温度*/
i=ReadTemperature();
while(1){
i=ReadTemperature();                                  //读取当前温度
/*把温度显示出来*/
LCD_char_write(6,0,mun_char_table[i/100]);
LCD_char_write(7,0,mun_char_table[i%100/10]);
LCD_char_write(9,0,mun_char_table[i%10]);
delay_1ms(100);
}}

void intt1_isr() interrupt 0
{
for(i=0;i<15;i++)
LCD_command_write(0x01);
}

网友A:
检测到某个键按下后,就跳过“读温度”和“显示温度”程序。

楼主:
是啊 中断子程序就是清屏的语句
你的意思是直接让我在主函数里面用if语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