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4光立方原理图,小白没看明白,谁能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2017-12-06):
这是444光立方原理图,第一张图,中的POWER(J2),是什么原件呢?我直接搜POWER在库里,好像没有这个样子的?应该在库里搜什么呢?第二张图,这是什么电路?电源电路吗?能说下这个电路吗?第三张图是整个电路图(无led),能详细解释一下这个电路图吗?比如各部分是什么,干什么用,右边的4*4con,是排针?直接焊接到弄好的4*4*4的led上吗?左下角时钟电路?能大致说一下工作过程吗?怎么驱动什么什么的,万分感谢!

楼主:
图好像看不清,补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补

这个应该能大致看清了

网友B:
都 是4X4的6个面吧,立方体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 是4X4的6个面吧,立方体来的

???能说点更有用的吗?

网友C:
power那个只是取名而已,应该是header2,和后面一样,都是排插针。power接电源,给电路供电。
芯片上面是下载的一个排插针,下面是外部晶振,产生更加精确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wer那个只是取名而已,应该是header2,和后面一样,都是排插针。power接电源,给电路供电。
芯片上面是 ...

谢谢你,power,我找到phonejack2和这个一样的,说是耳机插座?晕乎乎中。。。我没明白这个原理图什么意思,为什么上面一排是3端,下面三排都是2端的。。。

网友C:
是dc插孔吧,和电脑连接供电。耳机孔真就不知道有什么用。
排插针就无所谓三端,两端。这样设计主要他的板子后续焊接方便吧。分布开来好焊灯。
你这不是淘宝买的?应该会给所以教程吧。

网友D:
power那个只是取名而已,应该是header2,和后面一样,都是排插针。power接电源,给电路供电。
芯片上面是下载的一个排插针,下面是外部晶振,产生更加精确的频率。

是dc插孔吧,和电脑连接供电。耳机孔真就不知道有什么用。
排插针就无所谓三端,两端。这样设计主要他的板子后续焊接方便吧。分布开来好焊灯。
你这不是淘宝买的?应该会给所以教程吧

网友E(2018-02-04):
那不是耳机孔是外置电源供电插口,可要可不要
主要是防止电脑USB的电流不够的时候导致单片机重启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