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霍尔测速采集到的数据 串口发送给电脑 有没有例程

楼主(2017-12-06):
如题,

网友A:
就是一个串口通信,自己写一个好了

网友B:
我写过 不过这俩都是整体模块的小功能 摘出来给你也没什么用 采集和发送是各自独立的 只有上位机要数据时才发送 所以就不给你程序了 跟你说一下我当时的思路

开外部中段触发 霍尔每触发一次 中段服务里计数位加

到限定时间 把采集的值放到缓冲区 并把采集完毕标记置位 计数位清零 比如100ms或1s 这个主要看你要采集的频率有多高

发送缓冲区数据 然后把采集标记和缓冲区以清零 准备再次采集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define CMD 0x00
#define DAT 0x01
#define DataPort P0//LCD数据口
unsigned char N,flag_1s,num;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2^2;
uint8 Z=0;
uint8 count=0;
/**ms级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16 t)
{
        uint16 a;
        for(;t>0;t--)
                for(a=123;a>0;a--);
}
/**LCD时序**/
void write_LCD(uint8 dat,bit rs)
{
        E=0;
        RW=0;
        RS=rs;//选择指令or数据
        _nop_();
        _nop_();
        _nop_();
        E=1;
        _nop_();//delay(1);
        _nop_();
        _nop_();
        DataPort=dat;//将数据送到LCD数据口
        _nop_();
        _nop_();
        _nop_();
        E=0;
        delay(1);
}
/**LCD选择显示位置子函数**/
void SetXY(uint8 x,uint8 y)
{
        x=x&0x0f;//防止X、Y        超过量程
        y=y&0x01;
        if(y)
        {
                write_LCD(0x80+x,CMD);
        }
        else
        {
                write_LCD(0xc0+x,CMD);
        }
}
/**转速数值转换子函数**/
void disload(uint16 a)
{
        SetXY(4,0);
        write_LCD(a/1000+'0',DAT);
        write_LCD(a%1000/100+'0',DAT);
        write_LCD(a%100/10+'0',DAT);
        write_LCD(a%10+'0',DAT);
        write_LCD('r',DAT);
        write_LCD('/',DAT);
        write_LCD('m',DAT);
        write_LCD('i',DAT);
        write_LCD('n',DAT);
}
/**LCD字符指针函数**/
void LCD_wrstr(uint8*str)
{
        while(*str!='\0')
        {
                write_LCD(*str,DAT);
                str++;
        }
}
/**初始化子程序**/
void All_init()
{
        delay(500);
        //write_LCD(0x38,CMD);
        write_LCD(0x38,CMD);
        write_LCD(0x0c,CMD);
        write_LCD(0x01,CMD);
        delay(10);

        SetXY(0,1);//设置标题显示位置
        LCD_wrstr("Tachometer:");

        TMOD=0x20;
        ET0=1;//打开定时器0的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0
        TH0=(65536-50000)/256;//装入初值
        TL0=(65536-50000)%256;
        IT0=1;//外部中断0为下降沿中断
        EX0=1;//打开外部中断
        EA=1;//打开总中断
}
/***串口初始化****/
void init_serialcom( void ) //串口通信初始设定
{
        SCON = 0x50 ; //UART为模式1,8位数据,允许接收
        PCON = 0x80 ; //SMOD=1;
        TH1 = 0xfd ; //Baud:19200 fosc="11".0592MHz
        TL1 = 0xfd;
        IE |= 0x90 ; //Enable Serial Interrupt
        TR1 = 1 ; // timer 1 run
           ES=1;

}
void ser()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
{
        RI=0;
        N=SBUF;
        flag_1s=1;
}
void main()
{
        All_init();//初始化
        init_serialcom();//串口初始化
        while(1)
        {
                if(flag_1s==1)
                {
                        flag_1s=0;
                        ES=0;
                        SBUF=N;
                        while(!TI);
                        TI=0;
                        ES=1;
                        disload(N);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子程序**/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um++;
        if(num==20)
        {
                num=0;
                EX0=0;//关闭外部中断0
                N=60*Z;//计算转速
                //Z=0;//初始化圈数
                flag_1s=1;//1s标志位置1
                TH0=0;//重新赋值
                TL0=0;
                EX0=1;//打开外部中断0,开始计数。
        }
}
void wai0() interrupt 0
{
        count++;
        if(count==1) //一次外部脉冲,电机转一圈。
        {
                Z++;//转圈+1
                count=0;//初始计数值
        }

}

楼主:
程序就是上面这样 ,LCD显示正常 ,但是PC接收不到单片机发送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