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多级菜单与有源蜂鸣器连接

楼主(2017-12-06):
求助——如何利用尽可能少的按键实现数码管多级菜单的设置?我通过读取DS1302的时间来获取实时时间,如果有多级菜单就可以把年月日时分秒周都显示出来,当然也包括闹钟的设置界面。希望有做过数字时钟的朋友可以提供一点帮助。最后问一下有源蜂鸣器的接法,我按照网上提供的一种接法连上蜂鸣器后,给相连引脚10秒的低电平,但是蜂鸣器两端电压都不到1V,更别说工作了。。。

网友A:
1、可以得利用长按,短按,结合显示做到少用键。
2、仔细研读所购蜂鸣器的手册,并参考手册要求做。

网友B:
1.一般只需要3只键,A.短按改变显示内容,长按进入设置状态,再短按退出设置状态,B.短按+,长按连+,C.短按-,长按连-。
2.单片机IO口不足以直接驱动有源蜂鸣器发声,需要加晶体管放大,另外有源蜂鸣器分+-极。

网友C:
一端接电压正,一端接IO 输出 ,就有声音了

网友C:
要不就用个三极管做驱动  ,IO 输出到B 极,

网友D:
用第一个数码管来表示项目的代号,如按第一次按键,第一位数码管显示“1”,最后面4位(或2位)显示年,
如按第二次按键,第一位数码管显示“2”,最后面2位显示月,如按第三......九次按键,第一位数码管显示“3.......9”,最后面或2位显示你需要的设置,如:定时1开,定时1关,定时2开,定时2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