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使用卡住了

楼主(2017-12-06):
大一的我  学习单片机   到串口部分卡住了  手头上有一块15f2k60s2的板子一直在搞串口这块都不行
向各位求救了
当假设电脑输入11给单片机 p10口输出高电平怎么搞啊
最好给详细点的例程   自己感觉自己有点蠢

网友A:
用一个变量来存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如 接收到   11,  p10口输出高电平1

网友B:
同楼上

定义一个变量 和一个接收标记

当收到数据后 在串口中断服务中比较是否为你要的11 如果是 接收标记置1

子函数里 当接收标记为1 说明收到的是11 触发P10为高

uart server

if(r==11)
{
flag_uart=1;
}

子函数
if(flag_uart==1)
{
flag_uart=0;
p10=1;
}

随手写的 不规范 就是这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