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推挽与开漏输出详解

楼主:
单片机 I/O 口推挽与开漏输出 的机制、区别、应用场景。

推挽输出:可以输出高,低电平,连接数字器件;推挽结构一般是指两个三极管分别受两互补信号的控制,总是在一个三极管导通的时候另一个截止.
开漏输出:输出端相当于三极管的集电极. 要得到高电平状态需要上拉电阻才行. 适合于做电流型的驱动,其吸收电流的能力相对强(一般20ma以内).

我们先来说说集电极开路输出的结构。集电极开路输出的结构如图 1所示,右边的那个三极管集电极什么都不接,所以叫做集电极开路(左边的三极管为反相之用,使输入为“0”时,输出也为“0”)。对于图 1,当左端的输入为“0”时,前面的三极管截止(即集电极 C跟发射极 E之间相当于断开),所以 5V电源通过 1K电阻加到右边的三极管上,右边的三极管导通(即相当于一个开关闭合);当左端的输入为“1”时,前面的三极管导通,而后面的三极管截止(相当于开关断开)。

合,则有电流从 1K 电阻及开关上流过,但由于开关闭其它三个口带内部上拉),当我们要使用输入功能时,只要将输出口设置为 1即可,这样就相当于那个开关断开,而对于 P0口来说,就是高阻态了。
对于漏极开路(OD)输出,跟集电极开路输出是十分类似的。将上面的三极管换成场效应管即可。这样集电极就变成了漏极,OC就变成了OD,原理分析是一样的。

完整的pdf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7页):

网友A(2018-07-13):
系统报错,2018年7月13日,8:07。附件下载不了,但黑币照扣,这附件是真的还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