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码枪在1602上面显示

楼主(2017-12-06):
扫码枪的数据在串口助手上面可以显示,怎么转换过去

网友A:
“怎么转换过去”是什么意思?

网友B:
转换到什么地方?

网友C:
转换什么?

网友D:
串口数据应该是16进制的,看你需要转换什么格式,应该有相关软件,或者自己编写一个转换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