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duino Pro mini的语音彩灯播报系统

楼主(2017-12-06):
一  项目简介
      睡前给小朋友讲故事,哄自己的宝贝睡觉,已经成为很多家长的沉重负担,特别是很多女性,既要在外面拼搏,又要负责繁重的家务,好不容易想躺一下,不通情达理的心肝宝贝吵着听故事,真累!
      这款智能设备可以为您分忧解难:通过ardiuno min单片机,语音模块,RGBLED模块,机智云平台,用手机作为控制界面,随心所欲地控制一个深受小朋友喜爱的,能播放故事,音乐,还能发出五彩缤纷,变幻莫测的灯光,秒杀小主人的无理要求,让你瞬间从纠缠中解脱出来。

二   硬件准备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1
主机
arduino  Pro Mimi
一台
2
从机
Arduino  Pro Mimi
一台
3
ESP826WiFi模块
ESP-12F
一个
4
语音模块
N9200B
一个
5
RGBLED彩灯模块
WS2812B  16通道
一个
6
微型音箱
8Ω/3W
一个
7
直流过滤器
5V/5A
一个
8
WiFi模式配置按钮
机械复位
一个
9
滤波电容
60V  1uF
一个
10
儿童硅胶玩具
萌宠小动物
一个
11
TF卡
1G
一个

改装前的硅胶玩具

改装后的语音播放彩灯系统

分解后的模块

完全肢解后的零部件

三  软件开发环境以及工具
(1)单片机
  1)代码编辑:Notepad++
  2)编译工具:Arduino IDE
  3)烧写工具:OpenJumper
(2)固件烧写工具
ESP_DOWNLOAD_TOOL_V2.4
(3)手机测试用Demo App
   请到机智云物联网云平台下载,与本系统配置绑定后立刻可以控制体验。

四  控制思路
(1)主机
  1)主机MCU1  专注与云端和从机的通信,把采集,处理后的数据发送到相应的设备。
  2)数据点  开关类:启动/停止播放或灯光,数据类型:布尔值。选项类:确定被控制对象的多项模式,数据类型:枚举。模拟类:对连续变化变量控制,数据类型:数值。详细数据内容请参阅下表:
语音彩灯控制系统数据点
显示名称
标识名
读写类型
数据类型
数值
枚举
备注
分辨率
增量
数据范围最小值
数据范围最大值
选项

开关
Switch
可写
布尔值

设备总开关
播放
Play_Pause
可写
布尔值

语音开关
播放模式
Play_Mode
可写
枚举

全部循环,单循环,随机播放
语音播放模式
播放内容
Proj_Select
可写
枚举

故事会,音乐会
播放选项
单色控制
EVENT_LED_COLOR
可写
枚举

关闭,黄色,紫色,粉色
彩灯单色控制
彩灯花样
Scene
可写
枚举

关闭,涂色效果,戏剧追逐效果,彩虹效果
彩灯花样选择
音量
Volume
可写
数值
1
0
0
30

音量控制
选曲模式
Control_Mode
可写
数值
1
0
0
40

播放顺序选择
环境温度
Temperature
只读
数值
1
-13
-13
187

备用
环境湿度
Humidity
只读
数值
1
0
0
100

备用

(2)从机
  1)语音专用模块MCU2   专注于解析从主机发来的数据包,依据自身规定的命令集,发挥语音模块丰富的功能,使用方法请参阅附件“N9200 MP3模块说明书(不带配置)v1.3”。

  2)彩灯控制器MCU3   通过开源的Adafruit_NeoPixel函数库,控制WS2812B彩灯模块发出五颜六色的绚丽光彩。
五  代码说明
(1)使用机智云的代码自动生成工具,方法请参阅bigfanofloT老师的“史上最详细的Arduino uno R3接入机智云教程”一文。

(2)主机代码
  1)WiFi配置用代码的修改
  • void wifiStatusHandle()
  • {
  • //WIFI配置为SOFTAP模式
  •   if(myGizwits.wifiHasBeenSet(WIFI_SOFTAP))
  •   {
  •         sd_data = 'R';//设置标志字符为“R”
  •         Data_Send();//向从机发送点亮RGBLED红色灯指令
  •   }
  • //WIFI配置为AIRLINK模式
  •   if(myGizwits.wifiHasBeenSet(WIFI_AIRLINK))
  •   {
  •         sd_data = 'G';//设置标志字符为“G”
  •         Data_Send();//向从机发送点亮RGBLED绿色灯指令
  •   }
  • //WIFI配置成功
  •   if(myGizwits.wifiHasBeenSet(WIFI_CON_ROUTER))
  •   {
  •         sd_data = 'F';//设置标志字符为“F”
  •         Data_Send();//向从机发送关闭RGBLED灯指令
  •   }

作为配置状态的显示手段,WS2812B  16通道RGBLED灯分别在SOFTAP模式时,点亮红色,AIRLINK模式时,点亮绿色,成功时关闭所有通道的灯。
2)语音模块控制代码
    语音模块的指令集比较多,这里只简单说明几个数据包如何发送,其他都大同小异,主机完整代码里面有详细的注释,请参阅为盼。下面我们根据厂家提供的N9200B语音模块的部分指令集,说明一下如何添加这部分的逻辑代码:
N9200B指令(16进制数据)
指令名称
指令代码
反码
数据长度
数据1
数据2
校验和
播放
04
FB
01
01
01
暂停
04
FB
01
02
02
上一曲
04
FB
01
04
04
音量控制
06
F9
02
01
VOL
04
①首先需要定义一个多维数组“unsigned char data[7] = {0,0,0,0,0,0,0};”,用于储存语音数据包。然后根据不同的指令,把16进制的数据添加到下面各个函数的数组中,其中播放,暂停,上一目录的数据都是常量,只有音量的第二组数据为变量v,由于校验和w,表示除了校验和本身之外,所有字节之和,所以校验和也成了变量w。
②然后创建播放Control_Play(),暂停Control_Pause(),上一目录Control_Back_dir()以及音量控制Control_Volume()4个函数,这样在各个逻辑代码区域就可以调用了。
  • void Control_Play(){
  •     unsigned char data[7] = {0x04,0xfb,0x01,0x01,0x01};//将播放数据包存进数组储存器
  •     mySerial1.write(data,7);//将以上数据包发送到语音模块
  •     }
  • void Control_Pause(){
  •     unsigned char data[7] = {0x04,0xfb,0x01,0x02,0x02}; //将暂停数据包存进数组储存器
  •     mySerial1.write(data,7);//将以上数据包发送到语音模块
  •     }
  • void Control_Back_dir(){
  •     unsigned char data[7] = {0x04,0xfb,0x01,0x12,0x12};//将上一目录数据包存进数组储存器
  •     mySerial1.write(data,7);//将以上数据包发送到语音模块
  •     }
  • void Control_Volume(){
  •     unsigned char data[7] = {0x06,0xf9,0x02,0x01,v,w};//将音量数据包存进数组储存器
  •     mySerial1.write(data,7);//将以上数据包发送到语音模块
  •     }

③函数的调用
   因为音乐控制需要用到变量,下面我们详细说明一下如何调用音量控制函数对音量进行控制。其他函数的调用大同小异,请举一反三,与此类推。
   (myGizwits.hasBeenSet(EVENT_Volume)),myGizwits.read(EVENT_Volume,&varR_Volume);都是机智云自动生成的代码,用于读取云端的数据,我们只管使用就行。
   上面介绍过,语音模块厂家的音量通信指令格式为(06 F9 02 01 v  w),其中,v为音量数据,厂家规定音量等级范围为(0-30),w为校验和,表示除了校验和本身之外,所有字节之和,这里我们有一个更简易的计算方法:w=v+2。下面的第9行代码就是用这个公式计算校验和的。第2-6行代码表示从云端读取音量变量 varR_Volume的数值,并存入v,当音量在规定范围内(0 <= v < 31)时,调用 Control_Volume();,注意函数内的数组unsigned char data[7] = {0x06,0xf9,0x02,0x01,v,w};,的变量将被替代成unsigned char data[7] = {0x06,0xf9,0x02,0x01,v,(v+2)};,例如:当将手机的音量滑动条移到20等级的音量位置时,v将存入0x14的16进制数据(十进制20的HEX值),数组将替代成unsigned char data[7] = {0x06,0xf9,0x02,0x01,0x14,0x16};。    另外其他的二种状态:音量小于0时(v < 0),音量大于最大值时(v > 30)的时候,系统强制限定其回归规定范围内,数组变量替代方法以及调用的函数都大同小异,这里不再累述。
  • //音量控制
  •   if(myGizwits.hasBeenSet(EVENT_Volume))
  •   {
  •         myGizwits.read(EVENT_Volume,&varR_Volume);//Address for storing data
  •         //收到来自云端的音量控制指令
  •         v = varR_Volume;//将云端下发的音量数值存到V
  •         if(0 <= v < 31)//音量在规定范围内
  •         {
  •   w = v + 2;//计算校验和,并将结果存入w
  •   Control_Volume();//调用带有当前音量数值的音量控制函数
  •   }
  •   else if(v < 0)//音量小于0时
  •   {
  •   v = 0;//强制静音
  •   w = v + 2;//计算校验和,并将结果存入w
  •   Control_Volume();//调用带有当前音量数值的音量控制函数
  •   }
  •   else if(v > 30)//音量大于规定值时
  •   {
  •   v = 30;//强制限定到音量最大值
  •   w = v + 2;//计算校验和,并将结果存入w
  •   Control_Volume();//调用带有当前音量数值的音量控制函数
  •   }
  • }

3)RGBLED彩灯控制
    由于彩灯运行时,CPU一直以循环的方式依次对彩灯做花样模式变换控制,非常“忙绿”,如果这时云端有数据进入,会有点应接不暇,所以我们追加了一个从机,专门负责彩灯“事务”,主机和从机都参与了对彩灯的控制,但是主机只专注于将云端的彩灯控制指令收集,分类后通过串口用字符代号转发给从机,从机利用库函数进行控制。下面我们分析主机的这部分代码。
  • //设定彩灯花样标志
  •   if(myGizwits.hasBeenSet(EVENT_Scene))
  •   {
  •     myGizwits.read(EVENT_Scene,&varR_Scene);//Address for storing data
  •         switch(varR_Scene){
  •     //自定义
  •     case Scene_VALUE0:
  •     sd_data = 'F';
  •         Data_Send();
  •     break;
  •     //涂色效果
  •     case Scene_VALUE1:
  •         sd_data = 'W';
  •         Data_Send();
  •     break;
  •     //戏剧追逐效果
  •     case Scene_VALUE2:
  •         sd_data = 'C';
  •         Data_Send();
  •     break;
  •     //彩虹效果
  •     case Scene_VALUE3:
  •         sd_data = 'B';
  •         Data_Send();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    }
  •   //binary datapoint handle
  •   myGizwits.process();
  • }
  • //发送彩灯控制数据
  • void Data_Send(){
  •     mySerial2.println(sd_data);
  • }

彩灯花样模式控制     上面代码的第1-31行,用于彩灯花样控制,varR_Scene用于读取云端彩灯场景变量值,然后通过读取的结果,调用函数。其中Scene_VALUE0-3是机智云根据数据点生成的结构体枚举数据,一共有4个,根据这4个条件,调用Data_Send();函数,分别发送F,W,C,B 4个字符代号,用于发送给从机执行“关闭,涂色效果,戏剧追逐效果和彩虹效果”等命令。
WiFi配置状态显示彩灯控制
     详细请参阅本文“1)WiFi配置用代码的修改”。
(4)从机代码
      1)语音控制模块
     模块是市售成品,没有开源资料,只有使用说明书,按照说明书提供的指令集就可以用代码控制了。
      2)彩灯控制器
      该代码充分利用当下流行的Adafruit_NeoPixel函数库,作为控制主线,读取主机串口的指令字符集,判断相关条件,添加相应代码,完成对WS2812B  16通道RGBLED彩灯模块的控制。详细代码:

彩灯花样控制代码
     花样五花百门,时间关系,我们只介绍“戏剧追逐效果”这部分的代码。
②彩灯花样函数
    “theaterChase()”是一个不断循环的三色追逐效果函数,只要不断电,就一直循环下去,除非串口收到字符“F”,循环才会中断。
  • void theaterChase(){
  •   Serial.println(ch);
  •         ch = ' ';  //清空字符储存器
  •     while(1){
  •         theaterChase(strip.Color(127, 0, 0), 12); // 红色-指定第12号灯开始红色追逐
  •     theaterChase(strip.Color(0,   127,   0), 12); // 绿色-指定第12号灯开始绿色追逐
  •     theaterChase(strip.Color(  0,   0, 127), 12); // 蓝色-指定第12号灯开始蓝色追逐
  •         ch = Serial.read();  //读取串口数据
  •   if(ch == 'F'){
  •         RGB_LED_Off(); //当串口收到字符“F”,脱出死循环,关闭所有通道的LED灯
  •         break;
  •         }
  •   }
  •         return;
  • }

③花样函数的调用
  字符:“C”是主机通过串口发过来的,在手机界面上的意思是启动“戏剧追逐效果”场景,从机收到这个字符后,会立刻调用“theaterChase();”函数,这样RGBLED彩灯就会发出绚丽夺目的光亮了。
  • void loop() {
  •    if(Serial.available() > 0){
  •     ch = Serial.read();
  • }
  •   switch(ch){
  • case 'C':theaterChase();break;//戏剧追逐效果
  •    default :
  •    break;
  • }
  • }

      上面通过举例,说明了该系统的部分代码,更详细和完整的内容,请参阅附件的“ardiuno完整代码”。为方便大家分享,附件还添加了电路图,代码,模块,固件烧写包等详细资料,请查阅为盼。鉴于篇幅所限,未能提供更多的说明,这方面的教程,请参阅Genius,admin以及bigfanofloT等老师的文章,里面都有非常详细,非常实用的内容。
     感谢大家的关注,如有不妥之处,恳请批评指正。

作者:清风dui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