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单片机关于ADC0809与单片机接口问题

楼主(2017-12-06):
PORT    EQU  0CFA0H
CSEG AT 0000H
        LJMP START
CSEG AT 4100H
START:  MOV DPTR,#PORT         ;启动通道0
        MOVX @DPTR,A
        MOV R0,#0FFH
LOOP1:  DJNZ R0,LOOP1          ;等待中断
        MOVX A,@DPTR
        MOV R1,A
DISP:   MOV  A,R1              ;从R1中取转换结果
        SWAP A                 ;分离高四位和低四位
        ANL  A,#0FH            ;并依次存放在50H到51H中
        MOV  50H,A
        MOV  A,R1
        ANL  A,#0FH
        MOV  51H,A
LOOP:   MOV  DPTR,#0CFE9H    ;写显示RAM命令字
        MOV  A,#90H
        MOVX @DPTR,A
        MOV  R0,#50H          ;存放转换结果地址初值送R0
        MOV  R1,#02H
        MOV  DPTR,#0CFE8H     ;8279数据口地址
DL0:    MOV  A,@R0
        ACALL TABLE           ;转换为显码
        MOVX @DPTR,A          ;送显码输出
        INC  R0
        DJNZ R1,DL0
        SJMP DEL1
TABLE:  INC  A
        MOVC A,@A+PC
        RET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
DB      7FH,6FH,77H,7CH,39H,5EH,79H,71H
DEL1:   MOV  R6,#255          ;延时一段时间使显示更稳定
DEL2:   MOV  R5,#255
DEL3:   DJNZ R5,DEL3
        DJNZ R6,DEL2
        LJMP START            ;循环
        END

程序如上
电路

电路图

电路图

不知道仿真软件里面哪里出错了

仿真软件

仿真软件

楼主:
改好了   但是还是不行  不知道哪里错

网友A:
ADC 0808/0809 A-D转换可有三种工作方式:中断方式、查询方式和延时等待方式。
此外,ADC 0808/0809 A-D转换电路还可采用虚拟CLK控制A-D。
实例81  ADC0808中断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1 ADC0808A-D( ALE输出CLK,
实例82  ADC0808查询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2 ADC0808A-D( ALE输出CLK,
实例83  ADC0808延时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3 ADC0808A-D( ALE输出CLK,
实例84  ADC0808并行A-D(虚拟CLK)
实例84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