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基于单片机的花样流水灯控制

楼主:
要求: 1用单片机连接16个流水灯,按4*4矩阵排列;
       2 设置四个独立式按键;按下第一个按键,外圈流水灯闪烁,闪烁间隔为1秒,按下第二个按键,内圈流水灯闪烁,闪烁间隔为2秒,当按下第三个按键时,对角线上的灯依次点亮,间隔时间为一秒当按下第四个按键时,第一行闪烁三次后熄灭,第二行闪烁两次后熄灭,第三行闪烁四次后熄灭,第四行闪烁一次后熄灭,按此方式循环。
我做出来了原理图不会编程诶

网友A(2017-12-06):
还是经典的主程序加子程序吧

网友B:
小白也来一起学习

网友C:
小白也来一起学习啊

网友D: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uint aa,p,i;
while(1)
    {
aa=0xfe;
P1=aa;
for(i=0;i<7;i++)
{
delay(500);
aa=aa<<1;
P1=aa;
}
for(i=0;i<8;i++)
{
delay(500);
aa=aa>>1;
P1=aa;
}
P1=0xff;
   delay(50);
   for(i=0;i<5;i++)
{
P1=0x00;
delay(300);
P1=0xff;
delay(300);
}
aa=0xfe;
P1=aa;
for(p=0;p<7;p++)
{
delay(500);
aa=_crol_(aa,1);
P1=aa;
}
aa=0x7f;
P1=aa;
for(p=0;p<8;p++)
{
delay(500);
aa=_cror_(aa,1);
P1=aa;
}
for(i=0;i<5;i++)
{
P1=0x00;
delay(300);
P1=0xff;
delay(300);
}
}
}

网友E:
这个还是挺好弄得。小白正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