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简单的湿度计,只显示黑丝格子,不显示内容 跪求大佬解决

楼主:
做一个简单的湿度计,只显示黑丝格子,不显示内容,是哪错了吗,作废了好几块板。急急急

网友A(2017-12-06):
总共两根飞线,一根在前面,一根在后面 。线路用电表测过了,没有短路短路的情况,真没办法了

网友B:
调那探头旁边的电位器

网友C:
你的程序发上来分析一下看看

网友D:
这是液晶商店时的状态,应该是数据读写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