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上可以接多个HCSR501吗

楼主(2017-12-06):
一个HCSR501红外人体传感器的感应范围是小于100度,我想做到360度感应,是否可以接多个HCSR501红外人体传感器,如果可以,他们各自是怎么区别的呢

网友A:
当然可以接多个HCSR501检测不同方位,因为HCSR501输出只有高低电平,你可以把它当按键来编程:HCSR_1、HCSR_2~HCSR_N编号对应不同方位,只要把重叠覆盖区和不同区域同时感应处理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