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刚开始学单片机需要什么硬件设施,请教大神

楼主(2017-12-06):
刚开始学单片机需要什么硬件设施,请教大神
如果可以的话,附上x宝连接,谢谢

网友A:
开发板,烧写器

网友B:
看你的电的知识储备情况。如果对无线电实验有一定经历和实践的,买一块“洞洞板”和单片机最小系统的一些必须元件,自己焊会更好。这样对学过的单片机的一些知识理解更深,记得更牢。以后随着学习的深入,逐步扩大系统。

否则就买一块成品的“开发板”。
我自己是从自己买散件开始的。

网友C:
开发板,如果可以的话,在搞个串口板。

网友D:
刚开始学习,你需要的是资源——学习资源。它应该包括:
一、硬件设备。可以在网上找一款单片机开发板,如本论坛就有一款。这样的设备要具有几个方面的内容:1、电路不算太复杂,不是越多越好,有几种基本的就够了;2、满足基本学习要求,很多板子有接口却没有配件,要再去找,烦,一定要找有足够配件的,你新手,找东西不容易;3、硬件不能太落后,也不能太先进,太落后的学了没用,太先进的新手学习有困难。
二、配套的教材,可以视频教程,例子程序(一定要带语句解释的),相关硬件资料(我外语不好,希望是中文版的)。我碰到一个奇葩,提供例程,但没有语句解释,要加入什么群,结果也没有人回答,这对新手是一个折磨。才开始时我可以累惨了,不过搞过来了还是很有收获的。
三、足够的开源资源。如本论坛就有很多的、别人做过的东东、经验、回答问题等。新手最怕的是没人带,当然,依赖别人带也不行,别人也是有事的,不能把一个任务交给别人了事。
四、身边一定、至少有一本相关的书,如语言学习类、编程软件学习类。这些对入门没什么用,但要想学好、深入,没有是不行的。

基本学习过程是:
一、先跟着配套的教程一步步走,学习软件操作、语言、硬件基础知识等
二、扩展学习,将已经学习的例子改变,加点功能啦、改变功能方式啦等等
三、前两阶段过了,你就不是新手了,可以做另的了。

网友E:
先买个51开发板,一步一步学习就可以了

网友F:
买开发板开始学吧,有理论视频还可以在开发板上实践

网友G:
基本的硬件调试工具,烙铁,万用表,PCB 空板,自己动手做个最小系统板,也可买台示波器。哈哈

网友H:
从网上买一本郭天祥的51开发书,和开发板

网友H:
郭天祥  的51单片机,配套 ,经典,网上很多

网友I:
买个51的开发板,慢慢自己试着去编程序,有好多教程和例子,照着编,等实现自己第一个功能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很多····

网友I:
先从最简单的控制led灯开始

网友J:
开发板,串口线

网友K:
单片机开发板,常用的电子元器件

网友L:
看你想学st还是arm的了,我用的是慧净电子单片机

网友M:
开发板 视频教程 书本

网友N:
单片机开发板是开始学习的必备吧

网友O:
硬件其实要一块学习板可以自己焊,也可以上网去买,具体网址我也不清楚,我们是统一配发的。

网友P:
需要keil 烧录软件

网友Q:
只需要一个最小系统开发板和烧录器就可以了。东西太多也没有什么用,有条件可以自己制作开发板,这样对单片机的端口可以充分理解

网友R:
上淘宝买个郭天祥的单片机开发板,妥妥的。一步一步学习。

网友S:
51单片机一个,配上郭天祥讲的课程和教材,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T:
自己做一块开发板或者在淘宝上面买一块,我也是初学者  我用的是普中科技的开发板

网友U:
买一个开发板,一步步学

网友V:
最基本的51开发板就行

网友W:
看你的电的知识储备情况。如果对无线电实验有一定经历和实践的,买一块“洞洞板”和单片机最小系统的一些必须元件,自己焊会更好。这样对学过的单片机的一些知识理解更深,记得更牢。以后随着学习的深入,逐步扩大系统。

最好用pcb做原理图并且封装

网友W:
pcb原理图,并封装好

网友X:
先买一套开发板,淘宝就有的卖,100多块钱的样子!里面还有基础功能的教学视频!

网友Y:
你需要有个电脑

网友Z(2019-03-25):
可以在网上买套王云的开发板,最好是带上书,跟着教学视频就可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