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温室控制系统(源代码和仿真)

楼主:
温室控制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reg52.h>
#include"sht10.h"
#include"ds1302.h"
#include"lcd1602.h"
unsigned char TempBuffer[4];
unsigned char humBuffer[4];
unsigned char set[4];
unsigned char set_temp=20,set_hum=20;
unsigned char mode=6;
//unsigned char Key3_val=0;
sbit JIARE=P2^5;//定义加热 降温 加湿 干燥四个端口
sbit JIANGWEN=P2^4;
sbit JIASHI=P2^6;
sbit GANZAO=P2^7;

sbit JIARE_FLAG=P1^5;//定义模式标志位
sbit JIANGWEN_FLAG=P1^6;
sbit JIASHI_FLAG=P1^7;
sbit GANZAO_FLAG=P3^6;
sbit ZIDONG_FLAG=P3^7;

sbit KEY0=P3^2;//定义按键
sbit KEY1=P3^3;
sbit KEY2=P3^4;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k)//延时k 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k;i++)
        for(j=0;j<110;j++);
}
//INT 数据转字符串
/*t为int型数据用n个字节存放*/
void IntToStr(unsigned int t, 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a[5]; char i, j;
        a[0]=(t/10000)%10;
        a[1]=(t/1000)%10;
        a[2]=(t/100)%10;
        a[3]=(t/10)%10;
        a[4]=(t/1)%10;

        for(i=0; i<5; i++)
                a[i]=a[i]+'0';
        for(i=0; a[i]=='0' && i<=3; i++);
        for(j=5-n; j<i; j++)
                { *str=' ';  str++; }
        for(; i<5; i++)
                { *str=a[i]; str++; }
        *str='\0';
}
void Int_init(void)//初始化外部中断
{
        IT0=1;
        EX0=1;
        IT1=1;
        EX1=1;
        PX1=1;
        EA=1;
}
void TH_set(void)//显示设定的温湿度
{
   GotoXY(6,1);
         IntToStr(set_temp,&set[0],2);
         Print(set);
         GotoXY(10,1);
         IntToStr(set_hum,&set[0],2);
         Print(set);
         GotoXY(15,1);
         IntToStr(mode,&set[0],1);
         Print(set);
}
void Key2Scan(void)//按键扫描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status=1;
  if(key_status&&(KEY2==0))
        {
                delay_ms(5);
                if(KEY2==0)
                { key_status=0;
                        if(mode==6){set_temp--;if(set_temp<16)set_temp++;}
                        else if(mode==7){set_hum--;if(set_hum<20)set_hum++;}
    }
        }else if(KEY2)key_status=1;
}
void LED_show_mode(void)//模式指示灯显示
{
                if(mode==1){JIARE_FLAG=0;JIANGWEN_FLAG=1;JIASHI_FLAG=1;GANZAO_FLAG=1;ZIDONG_FLAG=1;}
                else if(mode==2){JIARE_FLAG=1;JIANGWEN_FLAG=0;JIASHI_FLAG=1;GANZAO_FLAG=1;ZIDONG_FLAG=1;}
                else if(mode==3){JIARE_FLAG=1;JIANGWEN_FLAG=1;JIASHI_FLAG=0;GANZAO_FLAG=1;ZIDONG_FLAG=1;}
                else if(mode==4){JIARE_FLAG=1;JIANGWEN_FLAG=1;JIASHI_FLAG=1;GANZAO_FLAG=0;ZIDONG_FLAG=1;}
                else if(mode==5){JIARE_FLAG=1;JIANGWEN_FLAG=1;JIASHI_FLAG=1;GANZAO_FLAG=1;ZIDONG_FLAG=0;}
    else if(mode==6){JIARE_FLAG=1;JIANGWEN_FLAG=1;JIASHI_FLAG=1;GANZAO_FLAG=1;ZIDONG_FLAG=1;}
    else if(mode==7){JIARE_FLAG=1;JIANGWEN_FLAG=1;JIASHI_FLAG=1;GANZAO_FLAG=1;ZIDONG_FLAG=1;}
}
void ModeNot5_handler(void)//模式1到4的处理函数
{
        if(mode==1){JIARE=1;JIANGWEN=0;JIASHI=0;GANZAO=0;}
        else if(mode==2){JIARE=0;JIANGWEN=1;JIASHI=0;GANZAO=0;}
        else if(mode==3){JIARE=0;JIANGWEN=0;JIASHI=1;GANZAO=0;}
        else if(mode==4){JIARE=0;JIANGWEN=0;JIASHI=0;GANZAO=1;}
//  else if(mode==6){JIARE=0;JIANGWEN=0;JIASHI=0;GANZAO=0;}
//  else if(mode==7){JIARE=0;JIANGWEN=0;JIASHI=0;GANZAO=0;}
}
void Mode5handler(void)//模式5到7的处理函数
{

    if(mode>=5)
                {

                         if(shidu>set_hum){JIASHI=0;GANZAO=1;}
                         else if(shidu<set_hum){JIASHI=1;GANZAO=0;}
                         else if(shidu==set_hum){JIASHI=0;GANZAO=0;}

                         if(wendu>set_temp){JIARE=0;JIANGWEN=1;}
                         else if(wendu<set_temp){JIARE=1;JIANGWEN=0;}
                         else if(wendu==set_temp){JIARE=0;JIANGWEN=0;}
    }
}
void main()
{
         JIARE=JIANGWEN=JIASHI=GANZAO=0;
         Int_init();
          LCD_Initial();
         s_connectionreset();//sht10的初始化
         GotoXY(0,0);
         Print("Real:T:   R:  %");
         GotoXY(0,1);
         Print("Set:T:  R:  %M: ");
         TH_set();
         while(1)
         {

           Get_TH();//获取温湿度
                 GotoXY(7,0);
           IntToStr(wendu,&TempBuffer[0],2);
                 Print(TempBuffer);
                 GotoXY(12,0);
           IntToStr(shidu,&humBuffer[0],2);
                 Print(humBuffer);

                 TH_set();
                  LED_show_mode();
                  ModeNot5_handler();
                  Mode5handler();
                  Key2Scan();
         }
……………………

proteus8链接:

网友A(2018-06-04):
链接挂掉了

网友B(2018-12-28):
我打不开仿真,显示PDS.EXE停止工作

网友C:
楼主链接没了

网友D(2019-04-30):
原理图打不开是怎么回事呀 我今天刚买的

网友E(2020-04-27):
连接没了

网友F:
哥,你这里面的DS1302代码是多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