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Keil软件打开程序后第一行出现很多个NUL。

楼主:
Keil软件打开程序后第一行出现很多个NUL。之前自己写的程序都变成了一行NUL,求助各位大神怎么破

网友A(2017-12-07):
还是不行

网友B:
先打开其它的工程看看,是不是还是那样?
如果还是那样,可能要重装Keil软件。
如果不是那样,就把这个工程删除,重新建一个,删除前保留好已经有的C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打开其它的工程看看,是不是还是那样?
如果还是那样,可能要重装Keil软件。
如果不是那样,就把这个工 ...

还是不行,打开其他程序都没问题,看来得重新敲程序了。

网友C:
最简单就是重装呗

网友D(2023-09-10):
Listings或根目录下有一个 *.lst 文件,用记事本打开它。

网友E(2023-10-16):
引用 网友D:
Listings或根目录下有一个 *.lst 文件,用记事本打开它。

你!是我的!神!!!!!!!!呜呜呜差点一怒之下打开boss要转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是我的!神!!!!!!!!呜呜呜差点一怒之下打开boss要转行了

今天也遇到,这个具体是在软件目录,还是工程目录啊

网友G(2024-08-20):
引用 网友F:
今天也遇到,这个具体是在软件目录,还是工程目录啊

我今天也遇到了,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