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拳STM8的DHT11温湿度传感器实验 附代码(IAR库函数)

楼主:
DHT11 温湿度传感器简介

工作电压范围:3.3V-5.5V
工作电流 :平均0.5mA
输出:单总线数字信号
测量范围:湿度20~90%RH,温度0~50℃
精度 :湿度±5%,温度±2℃
分辨率 :湿度1%,温度1℃

DHT11 温湿度传感器简介
DHT11数字温湿度传感器采用单总线数据格式。单个数据引脚端口完成输入输出双向传输。其数据包由5个字节(40Bit)组成。数据分小数部分和整数部分,一次完整的数据传输为40bit,高位先出。

    DHT11的数据格式为:8bit湿度整数数据+8bit湿度小数数据+8bit温度整数数据+8bit温度小数数据+8bit校验和。

    其中校验和数据为前四个字节相加。
DHT11 温湿度传感器简介
传感器数据输出的是未编码的二进制数据。数据(湿度、温度、整数、小数)之间应该分开处理。例如,某次从DHT11读到的数据如图所示:

由以上数据就可得到湿度和温度的值,计算方法:
湿度= byte4 . byte3=45.0 (%RH)
温度= byte2 . byte1=28.0 ( ℃)
校验= byte4+ byte3+ byte2+ byte1=73(校验正确)
DHT11 温湿度传感器时序图

首先主机发送开始信号,即:拉低数据线,保持t1(至少18ms)时间,然后拉高数据线t2(20~40us)时间,然后读取DHT11的响应,正常的话,DHT11会拉低数据线,保持t3(40~50us)时间,作为响应信号,然后DHT11拉高数据线,保持t4(40~50us)时间后,开始输出数据。
DHT11 温湿度传感器时序图

/***********************************************************************
*   说    明: 点亮第一个发光二极管
*   开发平台: 剑齿虎STM8开发板
*
*   作    者: 刘洋 张殿东
*   版    本: V1.0
*
*   IAR开发环境    版本 V2.20.1
*   ST库函数       版本 V2.2.0
***********************************************************************/

#include "pbdata.h"//引入自定义公共头文件

void BSP_Configuration(void);//硬件初始化函数声明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c程序入口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错误代码(无需处理)
***********************************************************************/
int main(void)
{
  BSP_Configuration();//硬件驱动初始化函数

  while(1)//主程序循环,反复执行循环体里的语句
  {
    DHT11_Demo();
  }
}
/***********************************************************************
*   函 数 名: BSP_Configuration
*   功能说明: 初始化硬件设备。只需要调用一次。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void BSP_Configuration(void)
{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时钟速度为内部16M,1分频,
  UART1_Congfiguration();//调用RS232串口1初始化函数
  LED_Init();//调用LED初始化函数
  rim();//打开总中断
}

/*断言函数:它的作用是在编程的过程中为程序提供参数检查*/
#ifdef USE_FULL_ASSERT
……………………

【众拳】剑齿虎STM8开发板的实验代码下载:

网友A(2018-07-17):
写的透彻,赞👍

网友B(2019-06-29):
写的很好非常详细

网友C(2019-08-28):
请问这是I2C通信还是UART通信,有UART通信的么,那个要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