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使用外部晶振好还是内部晶振好

楼主:
STC15F2K60S2  IRC始终 是使用外部晶振好还是 内部晶振好

网友A(2017-12-07):
都不错。
使用外部晶振,需要搭接电路,使用内部晶振,不仅少一个电路,还可以调节主频。
我个人是认为内部晶振好。

网友B:
STC15单片机可以不用外部晶振,只用内部晶振对串口通讯有一定影响,因为内部晶振是RC电路,温度影响较大,所以波特率是不稳定的。

网友C:
看你写什么程序,一般程序(如串口通讯、红外通讯、18B20测温)用内部晶振(频率稳定度1%)简单方便。对频率要求很高的程序(如频率计、时钟等)必需用外部晶振(频率稳定度0.01%)。

网友D:
STC15单片机使用内部晶振对串口有影响,内部集成电路容易发热受影响

网友E:
内部晶振

网友F:
stc的内部振荡器太一般了 有通讯的最好都不用内部 简单的程序还行 而且没觉得用外部能麻烦多少啊 不就多3个元件么

网友G:
做普通应用的话,用内部晶振也可以,如果用串口通讯的话,最好用外部晶振,稳定.再说用外部晶振并不难,加个晶振和俩个磁片电容,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性能可以提高很多.

网友H:
不牵扯通信肯定内部,毕竟省事

网友I:
如串口通讯、红外通讯、18B20测温用内部晶振(频率稳定度1%,常温下0.5%)简单方便。对频率要求很高的程序(如频率计)必需用外部晶振(频率稳定度0.01%)。
串口通讯允许时钟误差3%,所以内部时钟精度绝对够用了,如果不稳定也是程序原因。详细可阅读《51单片机轻松入门 基于STC15W4K系列》,配套开发板除频率计(0-6MHz)实验外,其余所有程序都使用的内部RC时钟,没任何问题。目前其它类型的单片机如STM32、STM8可是达不到这个水平的哦!

网友J(2019-01-21):
收获颇多 谢谢了

网友K:
各有优缺点,如果内部时钟误差在系统允许的范围内,最好用内部时钟,否则,要用外部时钟。

网友L:
条件允许的话,应该是外部晶振好。

网友M:
内部晶振电路上设计比较方便

网友N:
当然是外部晶振,由石英晶体产生的震荡非常稳定,由RC网络(内部晶振)产生震荡的效果不好,主要是在高频的时候

网友O:
正打算尝试一下内部晶振,看了大家的留言受益匪浅,最新的SOP16  STC8 单片机不但可省下晶振的空间,连价格都便宜到不敢相信,另外最吸引人的是,从掉电唤醒之后用内部振荡只要64个机器周期就稳定启动运行,用外部晶振却要1200机器周期才运作,这样一来若用内部振荡。就连用串口唤醒似乎也来得及读取串口的字串了,壮哉!STC8。

网友P:
不管是选不选内部晶振,画板时最好将外部晶振的位子,还有复位部份,下载端口留着。现在贴片晶振也占不了多少位子。这样无论是调试还有客诉都比较方便处理。通常情况下大家都会将一些器件看成是理想化的。事实上这里面的水真的很深!什么工业级,商业级,替代级等等,稍有不慎,就能坑你个来回!

网友Q:
你对定时器要求怎么样?内部不准,方便洞洞板上用

网友R:
看你自己需求而定,外部晶振比较稳定,温度变化影响小,不过需要外围电路,较内部晶振电路复杂

网友S:
这个问题要看使用要求。对频率精度、稳定度要求不高,只要内部的能满足使用要求,当然使用内部自带的。

反之,就用外部晶振。

网友T(2019-10-09):
引用 网友P:
不管是选不选内部晶振,画板时最好将外部晶振的位子,还有复位部份,下载端口留着。现在贴片晶振也占不了多 ...

答案很中肯

网友U:
从精度上来看,还是外部晶振比较好用。

网友F:
15系的内部振荡就可以 温飘对串口没什么影响 我们实际投产的一种小系统 在车上用 一个系统是6个模块 分别用STC15W408AS STC15W204S 都没用晶振 波特率115200 用车环境北到长春南到武汉 两年了 没出过通讯问题 片子也没出过什么问题 倒是稳压芯片有过故障 1117和2940都不是太稳定 后来换LT1129才没事了 就是LT1129太贵了

在设计阶段也是担心温飘心里不踏实 专门用-24℃和+70℃环境对实验板测很长时间 包括冷机和热机测试 也都没问题才投产 不然都返修还了得

网友V:
看你写什么程序,一般程序(如串口通讯、红外通讯、18B20测温)用内部晶振(频率稳定度1%)简单方便。对频率要求很高的程序(如频率计、时钟等)必需用外部晶振(频率稳定度0.01%)

网友W(2022-01-24):
引用 网友I:
如串口通讯、红外通讯、18B20测温用内部晶振(频率稳定度1%,常温下0.5%)简单方便。对频率要求很高的程序( ...

串口通讯,频率误差会累积吗?每次相差0.5%,那100次后就差了半个周期了。是不是收到起始位后误差清零了?

网友N:
具体看设计吧?需不需要精确时钟呗,一般的串口实验啥的没啥影响,简单控制也没啥问题

网友X:
外部晶振比较稳定而内部晶振的误差比较大,但如果对频率要求不高的话(比如不涉及串口通信和精确定时等的话),用内部晶振就行。 内部时钟,频率受温度等其它影响,但是能省下晶振的钱,还有2个I/O。如果对频率要求不高,一般是优先选用内部振荡。

网友Y(2023-03-23):
另一个方面,用外部晶振时EMC测试不通过,改为内部振荡立竿见影顺利通过。当然外部晶振认真设计也应能通过

网友Z:
各有有点!
内部IRC,不需要外接零件,不增加成本,基本没有失效的情况,辐射小,就是全温范围(-40至85度)有1%的误差。
外部晶振,精度高,可以根据要求使用高质量的晶振(比如使用恒温晶振可以做到年误差01秒之内),但增加成本,震动、跌落、撞击可能会使晶振失效,辐射大。

网友AA:
只要不做串口通信,首选内部晶振

网友AB:
绝大部分情况下 用内部晶振频率就可以满足常规的所有需求;

网友AC:
看使用环境,普通调试阶段可以内部,要求稳定的建议使用外部晶振或者有源晶振。

网友AD:
内部晶振可以少搭点电路

网友AE:
看你需求,对时钟进度要求不高可以用内部时钟

网友AF:
根据你的产品来定,通常外部晶振使用比较多,内部晶振精度差,稳定性不好

网友AG:
外部时钟精度高,一般预留外部时钟

网友AH:
内部晶精度一般误差不好控制,精度要求一般的使用内部晶振即可,数字钟等高精度计时、工业控制类使用外部晶振。

网友AI:
STC15系列,不做 年/月/日/时/分/秒定时,就使用内部高精准时钟,内部时钟抗干扰比外部好
我们喜欢用STC15的内部24MHz时钟和22.1184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