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PCB设计系列基础知识68 | Drill层相关标注

楼主(2017-12-07):
1.钻孔表的几点要求
钻孔标示全是数字标示,检查有没有不同孔径使用相同标示的或相同孔径使用不同标示的
钻孔表左上角的方框数字标识要与smartdrill层的说明文字对应
尺寸标注的参考点位物理原点(00),必须标注出单板的最长,最宽边和一个定位孔信息(统一规范要求为左下角一个定位孔)
除椭圆形外的异型孔按照标注规范要求进行标注
标注V-CUT或者NO-V-CUT标注(适用于添加辅助边的情况)
2.生成钻孔表
打开Manufacturer—nc—drill legend ,找个板外的空间点下,出现如下图:
上面是对板内的几个要素的标注,如果有特殊形状的孔也进行标注一下。
smartdrill层加工要求的常见说明如下:
如上图中notes中各代表的内容如下:
1表面处理方式
2尺寸标注单位说明
3板子尺寸加工误差说明及所遵守的标准
4板材及Tg值说明
5板厚加工误差说明及所遵守的标注;还有板厚的单位
6板子钻孔加工误差说明及所遵守的标准
7板厂logo位置及层面说明
8 Dummy pad是否允许添加以及添加的要求
9 Dummy pad的特殊情况说明
10塞孔要求及说明
11无铅说明
12当钻孔误差不一样的情况时的说明
3.PCB板厚度标注图
说明:下图介绍了每一层的厚度及总的板厚
差分信号阻抗标注:
各栏位代表的意思如下:
Layer:走线的层面
Width/space:对应层的线宽和间距
Impedance: 所对应的阻抗值
Precision:误差值
ref layer: 推荐的层面
另外还会有钻孔表在这个层面,如下图:
有背钻的还会有背钻的说明及图标,如下图:
整体图如下图所示:

网友A:
收下了,谢谢。51黑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