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位半的万用表硬件开源设计资料分享

楼主(2017-12-07):
    前段时间,项目需要,做了一个1ua~100ma的电流,0v~12v电压检测项目。在网上找到了一个不错的资料。5位半开源设计万用表硬件。
采用TI的24位ADC。

万用表输入电路部分:

1、继电器切换电压输入高量程或者2V基本量程,高压分压比最高1/1000
2、用继电器来选择电阻测量或是电压测量,继电器最好选择小体积的双线圈磁保持继电器。
3、对于电流测量,可以采用阻值更小的检流电阻,配合零漂移运放。
4、COMM是虚地,来自2.5V基准缓冲后输出或者采用+5V分压取得。
5、分压电阻预留了CADDOCK 1776-C481精密陶瓷薄膜排阻的位置,也可以使用分立低温漂精密电阻代替。
6、采用SOP8双运放,需要是RRIO精密低Ib并且低噪声品种,甚至零漂移的,如AD8629等
7、采用虚地单电源结构后,大大简化了电路。
8、放电管漏电极小,压敏电阻MOV漏电稍大。
9、分压量程切换模拟开关需采用+5V,低Ron,低泄漏的品种
10、电压基本量程平时输入电阻10M欧,当测电阻时10M欧电阻断开,成高阻态

模数转换及基准电路
1、采用了LTC6655-2.5,可直接驱动100uF的大电容,省去了基准缓冲,简化了电路
2、COMM电位缓冲驱动采用可驱动容性负载的结构,为减小体积采用了SOT23-5运放,通用运放即可
3、增加TVS管用来保护电路,防止意外
4、ADC差分输入的滤波电容最好采用薄膜PPS电容,或者用C0G陶瓷贴片电容(注意陶瓷电容有压电效应)
5、模拟供电采用12V输入供欧姆恒流源,二次稳压5V后提供运放及ADC
6、数字电路供电3.3V采用独立的D5V供电稳压后获得,基于性能考虑数字、模拟要独立的供电
7、注意ADC 基准输入电容,精心选择低ESR的品种,POSCAP聚合物钽电容、普通钽电容、X7R陶瓷电容。。。
8、模拟和数字地直接在ADC芯片下方铜箔直接连接,但是布局上严格区分模拟和数字电路,并且地平面做分隔

万用表电阻测量恒流源
1、采用双4位模拟开关,用开尔文方式来选择电流源,模拟开关需低泄漏品种
2、由于电流非常小,最低仅1uA因此要注意PCB漏电、多用等电位方式
3、4个量程电阻采用低温漂的MELF晶圆电阻
4、5+2电阻采用同规格的低温漂MELF晶圆电阻。

万用表外围电路
1、电感采用1812 SMD贴片电阻封装,可以适用SWPA
3015 / 4030 / 5040 型功率电感
2、电容可采用22uF的1206 X7R + 0.1uF 0603 陶瓷电容
3、共模电感可选

1、由于高精度ADC电路对模拟供电干扰非常敏感,DCDC的纹波噪音高达200mVpp,故采用DCDC方案需要加强滤波,滤波需采用一串不同容量的电容并联。
2、不确定采用DCDC方式对精密模拟电路所造成的性能损失,故增加了预留了+15V线性供电插座焊盘
3、电路设计采用共模电感加强滤波切断来自DCDC的共模干扰,可视实际情况是否焊接
4、DCDC将5V变换成15V后,先稳压至12V供恒流源,再二次稳压得到5V,供其他模拟电路
5、模拟电源消耗电流不超过40mA,考虑到模拟和数字电路的布局优化,将模拟电源供电入口安置在PCB右侧中间
6、+5VA电源是从+12V稳压而来,因此要考虑到耗散功率500mW左右,需将产生的热量对ADC和基准影响也考虑进去
7、DCDC输出纹波噪声高达200mVpp,且处于数百KHZ高频,此时ADC、运放及LDO的PSRR是极差的,会造成ADC读数严重跳动,故采用LC+LC滤波方式
8、+12V供电采用一级LT1763 LDO稳压
9、+5V供电采用二级并联稳压,由于电流小并且稳定,故采用TL431精密并联基准稳压,计算好TL431输入串联电阻,使其能满足供电电流并消耗主要功率。

关于与主控板的接口
万用表电路类似PMOD标准TYPE2 规范
采用12PIN 2.54mm间距的插座通过排线与控制板连接
12PIN 接口定义如下:
1 : SS          2  : INT
3 : MOSI     4 : NC
5 : MISO     6 : IO7
7 : SCK        8 : NC
9 : GND      10: GND
11: 5V         12: 5V
其中 SS / INT / IO7这3个引脚均可以采用STM32的普通GPIO
电路输出为3.3V CMOS电平,可承受5V

原理图51hei下载地址(pdf格式的清晰电路图):

网友A:
感觉好复杂呀,给我全部元件我都可能装不起来.

网友B:
好复杂,还是要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C(2018-03-01):
很不錯,有參考的價值。頂一個!

网友D(2018-06-20):
這資料非常好,感謝樓主分享

网友D:
很讚的資料,感謝樓主無私分享

网友E:
非常不错,太谢谢了!

网友F:
感觉好复杂呀

网友G(2018-08-22):
看来真的要从基础开始学才行啊!真心看不懂!不过真心是好贴

网友H:
资料很全,值得学习

网友I:
感觉好多了,终于找到了.

网友J:
感觉好复杂呀,给我全部元件我都不一定能装起来.

网友K:
厉害了 ,很强的功底啊!高手!

网友L(2018-09-23):
谢谢分享,资料很全

网友M(2018-11-27):
感谢分享,一时间还看不懂,先mark一下

网友N:
好东东!点赞!

网友N:
有点难哟!

网友O:
正需要这个表,多zei

网友O:
第一张图是空白,怎么回事

网友P:
跟着这等好帖学习着做

网友Q(2019-01-23):
顶一下,跟着学习学习

网友R:
要是有套件出一定要一套

网友S(2019-03-22):
正好参考下,有没有国外的一些原理图

网友T:
很好学习一下

网友U(2019-05-02):
感觉好复杂呀,给我全部元件我都不一定能装起来.顶一下,跟着学习学习

网友V:
太棒了!感谢分享

网友V:
楼主能否私信分享,新人黑币有不起

网友W:
这才是好东西。比赛用舒服啊

网友X:
谢谢分享,感觉很复杂

网友Y:
都是大神啊,下载资料,做一个!

网友Y:
引用 网友O:
第一张图是空白,怎么回事

那是3D文档,用ADOBE的PDF阅读器,设置信任文档,就能看见3D文档了,是PCB的3D预览图,支持旋转,缩放,就像AD软件的3D预览模式。

网友Z(2019-06-03):
顶  正好需要 谢谢分享

网友AA:
高精度仪表业余制作非常困难!要获得高精度的电阻并不容易,所以,自制高精度仪表不容易,成本也不划算。不如购买成品。当然,作为DIY,电路可以给爱好者提供参考。

网友AB:
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C:
为什么最近老是下载不了?分是扣了

网友AD(2019-08-22):
非常好的学习材料。谢谢分享。

网友AE:
感觉好复杂可能装不起来.

网友AF:
感谢楼主的分享,下载学习电路设计知识。

网友AG:
好利害,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AH(2019-10-25):
用过福禄克的五位半,真心觉得楼主了不起

网友AI(2020-01-19):
有能测量电感的吗?

网友AJ(2020-02-29):
太复杂了。搞不懂。有套件的话可以玩玩、

网友AK:
这个蛮复杂的,做起来要很多技术含量的

网友AL:
软件复杂

网友AM(2020-11-12):
感觉好复杂呀,

网友AN(2021-03-28):
太精密了, 學習一下

网友AO:
这个蛮复杂的,可以在理论层面学习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AP:
手残党表示焊接是一大难事

网友AQ:
谢谢楼主分享,可以拿来学习学习

网友AR:
牛人,下图看不明白,请问在这里有什么作用的?谢谢!

网友AS:
不错的开源项目

网友AT(2021-05-27):
看起来 挺复杂的   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AU:
授人以渔

网友AK:
这个有个参考价值值得分享

网友AV(2021-07-02):
smv 4线 5W 0.130PPM,是什么东西

网友AW:
挺复杂的,diy的话简单点的电路比较好

网友AX(2022-09-17):
有没有做出来的,分享一下

网友AY(2023-07-02):
楼主,源代码能给我一下吗?我想玩玩。感谢!!

网友AZ:
看起来很有技术含量的

网友BA: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请问有了这些资料自己能DIY一台吗

网友BB(2023-10-12):
那个RA1才是核心

网友BC:
请问有成品吗?

网友BD:
很受用,感应分享

网友BE:
这个需要技术大牛才能搞定~没有设备~

网友BE:
为什么压缩包第一个文件打不开呢?

网友BF(2024-07-01):
很好的模板

网友BG(2025-04-28):
不错,能否讲解的详细一点

网友BH(2025-06-18):
正好在学习中,好资料!感恩!

网友BI:
楼主太给力了呀  !

网友BJ:
这成本有点高哦,建议采样电阻阻值大一点,这样可以有效降低成本。

网友BK(2026-01-22):
赞美楼主,终于找到了

网友BL:
图示找不到5位半

网友BM(2026-03-05):
密密麻麻,太复杂了!

网友BN:
能提供PCB和软件就更完美,我也想做一个玩一下,可惜没有软件,

网友BO(2026-04-08):
很赞的资料,感谢楼主无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