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代码什么意思

楼主(2017-12-07):
unsigned char GetKey(void)
{
    unsigned char KeyTemp,CheckValue,Key = 0x00;
    CheckValue = P2&0x32    //&运算用来保留位数,如P2&0x0f,即保留有1的低四位。
    if(CheckValue==0x32)    //而1运算则用来
        return 0x00;

    Delay1ms(10);
    KeyTemp = P2&0x32;
    if(KeyTemp==CheckValue)
        return 0x00;

    if(!(CheckValue&0x02))
        Key|=0x01;         //
    if(!(CheckValue&0x10))
        Key|=0x02;
    if(!(CheckValue&0x20))
        Key|=0x04;
    return Key;
}

读不懂这段代码的意思,大家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A:
独立式按键值识别

网友B:
unsigned char GetKey(void)
{
    unsigned char KeyTemp,CheckValue,Key = 0x00;
    CheckValue = P2&0x32    //32=2(110010)  按键接在p2.1 p2.4 p2.5
    if(CheckValue==0x32)    //无按键按下
        return 0x00;

    Delay1ms(10);
    KeyTemp = P2&0x32;
    if(KeyTemp==CheckValue)//本次值等于上次值
        return 0x00;                //此处这个代码有逻辑错误

    if(!(CheckValue&0x02))// 2=2(00000010)
        Key|=0x01;         //
    if(!(CheckValue&0x10))//10=2(00010000)
        Key|=0x02;
    if(!(CheckValue&0x20))//100000
        Key|=0x04;
    return Key;
}

网友C:
判断按键

网友D:
按键判断用的

网友E:
先判断有按键是否被按下,没有直接返回0x00,如果有,等待10ms再次读取,如果没有读到有被按下,认为是抖动,如果有按键被按下,将key对应的位置位,返回key

网友F:
按键判断

网友G:
判断按键的

网友H:
判断独立式按键值识别

网友I:
用来判别按键的

网友J:
按键的判断用

网友K:
按键判断的意思

网友L:
独立按键判断

网友M(2021-12-24):
CheckValue = P3&0x32;   //32=2(110010) 十六进制转二进制 按键接在p3.1 p3.4 p3.5
这个是怎么计算得到按键接在p3.1 p3.4 p3.5呢

网友N:
按键扫描

网友N:
引用 网友M:
CheckValue = P3&0x32;   //32=2(110010) 十六进制转二进制 按键接在p3.1 p3.4 p3.5
这个是怎么计算得到 ...

P3引脚为电平010011000P3.1 P3.4 P3.5为高电平

网友O:
扫描按键,确定是哪一个按键按下

网友P:
按键判断,判断是哪个按键按下

网友Q:
扫描是哪一个按键被使用

网友R:
判断按键的输入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