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AD7705输入捕获测电压实验,可精确到千分位,电子科技竞赛用的程序

楼主(2017-12-07):
本程序需要用到AD7705.淘宝10元就可以连接在里面都有注释。mini32F103可用。其他版本只要用移植AD7705。c和。h就可以,高速测量。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adc.h"
#include "ad7705.h"
//ALIENTEK Mini STM32开发板范例代码15
//ADC实验

int main(void)
{
        u32 adcx;
        float temp;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Adc_Init();                                  //ADC初始化
    SPIx_Init();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60,50,200,16,16,"Mini STM32");
        LCD_ShowString(60,70,200,16,16,"ADC TEST");
        LCD_ShowString(6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60,110,200,16,16,"2014/3/9");
        //显示提示信息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ADC_CH1_VAL:");
        LCD_ShowString(60,150,200,16,16,"ADC_CH1_VOL:0.000000V");
    Init_AD7705(2);
        while(1)
        {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1,10);

        adcx=GetData7705_CH2();
                LCD_ShowxNum(156,130,adcx,5,16,0);//显示ADC的值
                temp=(float)adcx*(5.0/65535);
                //temp=(float)adcx*(3.3589/65535)*3/2;
                adcx=temp;
                LCD_ShowxNum(156,150,adcx,1,16,0);//显示电压值
                temp-=adcx;
                temp*=1000000;
                LCD_ShowxNum(172,150,temp,6,16,0X80);
                LED0=!LED0;
                delay_ms(250);
        }
}

网友A(2019-05-25):
已测试成功,注意7705的复位脚接高电平。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已经测试过,可以正常使用,注意7705的复位脚接高电平,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这和直接用mini的ADC采电压有何区别

网友C(2019-07-17):
引用 网友B:
这和直接用mini的ADC采电压有何区别

精度不一样,这是16位的ADC

网友D(2022-04-24):
引用 网友B:
这和直接用mini的ADC采电压有何区别

大哥,stm32f103c8t6与AD7705一起采集0-5V的电压如何做啊

网友E:
Simulation working with Proteus 8.12 sp0 Win 10X64
Nice work Thanks..

网友F(2023-04-25):
能测交流信号吗

网友G(2023-05-25):
谢谢!刚好最近在搞ADC,下来试试

网友H(2023-07-19):
引用 网友D:
大哥,stm32f103c8t6与AD7705一起采集0-5V的电压如何做啊

哥子,你这个做出来了吗,我想和你做一个一样的

网友I:
这么神,没有电源纹波干扰吗?

网友J(2023-11-27):
temp=(float)adcx*(5.0/65535);这样算算出来的是V;temp=(float)adcx*(5000/65535);算出来的是mv,那如果外加校准电压2.5V,不用自校准用哪个命令合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