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单片机万年历老是显示不正常了

楼主(2017-12-07):
各位大师,小弟做了一个万年历,不知道怎么回事,老是显示不正常了,是按照这份代码来做的。这份代码,每个函数都看过了,但是发现不了哪里有问题,希望在这里能遇到个大师,可以指导下是什么回事吗?

网友A:
你买了不带字库的12864液晶, 换个带字库的用吧。

网友B:
显示器坏了

网友B:
显示器坏了吧,换一个试试看,或者程序出错了。查查吧冒个泡

网友C:
可能是你的程序中没有数字对应的点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了不带字库的12864液晶, 换个带字库的用吧。

嗯是带字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这个问题,只能慢慢去找了
1、查一下时钟芯片的端口是不是对
2、晶振同延时函数是不是对

可以分享下,你的代码参考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了不带字库的12864液晶, 换个带字库的用吧。

有字库和,无字库的不能互换用的吗

网友E:
这个很有可能是线没接对的现象!看一下脚位有没有接错或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很有可能是线没接对的现象!看一下脚位有没有接错或短路!

原来是板子,有冲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字库和,无字库的不能互换用的吗

如果不带字库,为了显示一个汉字,就需要传送一大批点阵数据。
如果带字库,显示一个汉字,仅仅需要传送两个字节汉字内码。
这种情况下,速度就很快。

有字库可以 为无字库用的, 无字库的不能换用有字库的

网友F(2020-04-16):
驱动IO口没上拉

网友G:
把原理图给我看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