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帮找错,没通过编译,提示在:Delay()哪里

楼主(2017-12-07):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IR = P2^1;
sbit key1 = P1^1;
sbit key2 = P1^2;

void Delay();
void SendInstructionCode();
void SendCodeZero();
void SendCodeOne();
void UsrCode();
void Key1();
void Key2();
void KeyScan();
void SendKeyCode();

/*******发送引导码函数**********/
void SendInstructionCode()
{
        TH0 = 0xDC;             //9000us
        TL0 = 0xD8;
        TR0 = 1;
        IR = 0;                //拉低IR
        while(!(TF0 == 1));    //等待定时器溢出,即使IR持续低电平9000us
        IR = 1;
        TF0 = 0;
        TR0 = 0;
    TH0 = 0xEE;            //4500us
        TL0 = 0x6c;
        TR0 = 1;
        while(!(TF0 == 1));     //等待定时器溢出,即使IR持续高电平4500us
        IR = 0;
        TF0 = 0;
        TR0 = 0;
}

/*********发送0函数*********/

void SendCodeZero()
{
        TH0 = 0xFD;      //560us
        TL0 = 0xD0;
        TR0 = 1;
        IR = 0;
        while(!(TF0 == 1));
        IR = 1;
        TF0 = 0;
        TR0 = 0;
        TH0 = 0xFD;      //560us
        TL0 = 0xD0;
        TR0 = 1;
        while(!(TF0 == 1));
        IR = 0;
        TF0 = 0;
        TR0 = 0;
}

/*********发送1函数*********/
void SendCodeOne()
{
        TH0 = 0xFD;      //560us
        TL0 = 0xD0;
        TR0 = 1;
        IR = 0;
        while(!(TF0 == 1));
        IR = 1;
        TF0 = 0;
        TR0 = 0;
        TH0 = 0xF9;      //1680us
        TL0 = 0x70;
        TR0 = 1;
        while(!(TF0 == 1));
        IR = 0;
        TF0 = 0;
        TR0 = 0;
}

/*********用户码函数*********/
void UsrCode()   //发送用户码 11111111  00000000
{
        uchar i;
          for(i=0;i<8;i++)
        {
                SendCodeOne();
        }
        for(i=0;i<8;i++)
        {
                SendCodeZero();
        }
}

/*********键值1函数********/
void Key1()   //0x3d  0011 1101   ~0x3d  1100 0010
{
        SendCodeZero();
        SendCodeZero();
        SendCodeOne();
        SendCodeOne();
        SendCodeOne();
        SendCodeOne();
        SendCodeZero();
        SendCodeOne();
        SendCodeOne();
        SendCodeOne();
        SendCodeZero();
        SendCodeZero();
        SendCodeZero();
        SendCodeZero();
        SendCodeOne();
        SendCodeZero();
}

/*********键值2函数********/
void Key2()     //0xe3  1110 0011 ; ~0xe3  0001 1100
{
        SendCodeOne();
        SendCodeOne();
        SendCodeOne();
        SendCodeZero();
        SendCodeZero();
        SendCodeZero();
        SendCodeOne();
        SendCodeOne();
        SendCodeZero();
        SendCodeZero();
        SendCodeZero();
        SendCodeOne();
        SendCodeOne();
        SendCodeOne();
        SendCodeZero();
        SendCodeZero();
}

/*********按键扫描函数********/
void KeyScan()  //返回值是按下按键的按键值,没按下返回100,即不发送
{
        uchar key = 100;
        uchar keybuf [2]={ 1,1};
        static uchar backup[2]= { 1,1};
        keybuf [0]= key1;
        if(keybuf[0] != backup[0])
        {
                Delay(100);
                if(keybuf[0] == key1)
                {
                        if(backup[0] == 0)
                    key = 1;
                }
        }
        if(keybuf[1] != backup[1])
        {
                Delay(100);
                if(keybuf[1] == key2)
                {
                        if(backup[1] == 0)
                    key = 2;
                }
        }
        return key;
}

/*********发送函数********/
void SendKeyCode(uchar key)
{
        if(key == 1)
        {
                SendInstructionCode();
                UsrCode();
                Key1();
        }
        if(key == 2)
        {
                SendInstructionCode();
                UsrCode();
                Key2();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t1,y;
        for(t1=z; t1>0; t1--)
                for(y=110; y>0; y--);
}

void main()
{
        uchar key;
        TMOD = 0x01;
        while(1)
        {
                key = KeyScan();
                SendKeyCode(key);
        }
}

楼主: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IR_YK01.c...
IR_YK01.C(145): error C267: 'Delay':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试试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IR = P2^1;
sbit key1 = P1^1;
sbit key2 = P1^2;

void Delay(uint z);
void SendInstructionCode();
void SendCodeZero();
void SendCodeOne();
void UsrCode();
void Key1();
void Key2();
uchar KeyScan();
void SendKeyCode(uchar key);

/*******发送引导码函数**********/
void SendInstructionCode()
{
        TH0 = 0xDC;             //9000us
        TL0 = 0xD8;
        TR0 = 1;
        IR = 0;                //拉低IR
        while(!(TF0 == 1));    //等待定时器溢出,即使IR持续低电平9000us
        IR = 1;
        TF0 = 0;
        TR0 = 0;
        TH0 = 0xEE;            //4500us
        TL0 = 0x6c;
        TR0 = 1;
        while(!(TF0 == 1));     //等待定时器溢出,即使IR持续高电平4500us
        IR = 0;
        TF0 = 0;
        TR0 = 0;
}

/*********发送0函数*********/

void SendCodeZero()
{
        TH0 = 0xFD;      //560us
        TL0 = 0xD0;
        TR0 = 1;
        IR = 0;
        while(!(TF0 == 1));
        IR = 1;
        TF0 = 0;
        TR0 = 0;
        TH0 = 0xFD;      //560us
        TL0 = 0xD0;
        TR0 = 1;
        while(!(TF0 == 1));
        IR = 0;
        TF0 = 0;
        TR0 = 0;
}

/*********发送1函数*********/
void SendCodeOne()
{
        TH0 = 0xFD;      //560us
        TL0 = 0xD0;
        TR0 = 1;
        IR = 0;
        while(!(TF0 == 1));
        IR = 1;
        TF0 = 0;
        TR0 = 0;
        TH0 = 0xF9;      //1680us
        TL0 = 0x70;
        TR0 = 1;
        while(!(TF0 == 1));
        IR = 0;
        TF0 = 0;
        TR0 = 0;
}

/*********用户码函数*********/
void UsrCode()   //发送用户码 11111111  00000000
{
        uchar i;
        for(i=0;i<8;i++)
        {
                SendCodeOne();
        }
        for(i=0;i<8;i++)
        {
                SendCodeZero();
        }
}

/*********键值1函数********/
void Key1()   //0x3d  0011 1101   ~0x3d  1100 0010
{
        SendCodeZero();
        SendCodeZero();
        SendCodeOne();
        SendCodeOne();
        SendCodeOne();
        SendCodeOne();
        SendCodeZero();
        SendCodeOne();
        SendCodeOne();
        SendCodeOne();
        SendCodeZero();
        SendCodeZero();
        SendCodeZero();
        SendCodeZero();
        SendCodeOne();
        SendCodeZero();
}

/*********键值2函数********/
void Key2()     //0xe3  1110 0011 ; ~0xe3  0001 1100
{
        SendCodeOne();
        SendCodeOne();
        SendCodeOne();
        SendCodeZero();
        SendCodeZero();
        SendCodeZero();
        SendCodeOne();
        SendCodeOne();
        SendCodeZero();
        SendCodeZero();
        SendCodeZero();
        SendCodeOne();
        SendCodeOne();
        SendCodeOne();
        SendCodeZero();
        SendCodeZero();
}

/*********按键扫描函数********/
uchar KeyScan()  //返回值是按下按键的按键值,没按下返回100,即不发送
{
        uchar key = 100;
        uchar keybuf [2]={ 1,1};
        static uchar backup[2]= { 1,1};
        keybuf [0]= key1;
        if(keybuf[0] != backup[0])
        {
                Delay(100);
                if(keybuf[0] == key1)
                {
                        if(backup[0] == 0)
                        key = 1;
                }
        }
        if(keybuf[1] != backup[1])
        {
                Delay(100);
                if(keybuf[1] == key2)
                {
                        if(backup[1] == 0)
                        key = 2;
                }
        }
        return key;
}

/*********发送函数********/
void SendKeyCode(uchar key)
{
        if(key == 1)
        {
                SendInstructionCode();
                UsrCode();
                Key1();
        }
        if(key == 2)
        {
                SendInstructionCode();
                UsrCode();
                Key2();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t1,y;
        for(t1=z; t1>0; t1--)
        for(y=110; y>0; y--);
}

void main()
{
        uchar key;
        TMOD = 0x01;
        while(1)
        {
                key = KeyScan();
                SendKeyCode(key);
        }
}

网友B:
申明的问题,前面的声明是不带参的,但是你实际的是带参的,不是同一个。

网友C:
改下申明

网友D:
这个程序有几个问题 一个是你前面申明delay函数时没有传形参 二是你按键扫描函数 你定义的是void型 然而你还return k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