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模块怎么对应当连接六合一usb转串口模块

楼主(2017-12-07):
上图中的蓝牙模块脚针怎么对应当连接六合一usb转串口模块的脚针?

网友A:
蓝牙模块上的VCC和GND当然是和转TTL模块上的对应,RXD和TXD都是互相交叉的,要设置蓝牙模块的参数,就再连接一条线使得key引脚接高电平,不知道有没有帮到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