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遥控系统代码

楼主(2017-12-07):
红外遥控系统代码

#include <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160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dio.h"

sbit IR=P3^2;  //红外接口标志

/*------------------------------------------------
                全局变量声明
------------------------------------------------*/

unsigned char  irtime;//红外用全局变量

bit irpro_ok,irok;
unsigned char IRcord[4];
unsigned char irdata[33];

unsigned char TempData[16];
char code Tab[16]="0123456789ABCDEF";

//选定的红外遥控器按键,键值为提前读取的
unsigned char code LED_data[16][4]={
{0x00,0xff,0x16,0xe9},//0
{0x00,0xff,0x0C,0xf3},//1
{0x00,0xff,0x18,0xe7},//2
{0x00,0xff,0x5e,0xa1},//3
{0x00,0xff,0x08,0xf7},//4
{0x00,0xff,0x1c,0xe3},//5
{0x00,0xff,0x5a,0xa5},//6
{0x00,0xff,0x42,0xbd},//7
{0x00,0xff,0x52,0xad},//8
{0x00,0xff,0x4a,0xb5},//9
{0x00,0xff,0x45,0xba},//关闭
{0x00,0xff,0x46,0xb9},//Mode
{0x00,0xff,0x47,0xb8},//静音
{0x00,0xff,0x44,0xbb},//下一首
{0x00,0xff,0x40,0xbf},//后退
{0x00,0xff,0x43,0xbc} //前进
};

bit check_array(unsigned char *array1,unsigned char *array2,unsigned char len)
{
        int i;
        for(i=0;i<len;i++)
        {
                if(array1[i]!=array2[i])
                break;//如果不等,结束循环,此时i的值是小于5的
        }
        if(i==len) //相同返回1,不同返回0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unsigned char  KEY_SCANF()
{
        unsigned char KEY_i=0;
        for(KEY_i=0;KEY_i<16;KEY_i++)
        if(check_array(IRcord,LED_data[KEY_i],4))                //如果是选定的按键
                return KEY_i;
        return 20;
}

/*------------------------------------------------
                  定时器0中断处理
------------------------------------------------*/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

/*------------------------------------------------
                  外部中断0中断处理
------------------------------------------------*/
void EX0_ISR (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接收红外信号处理
  static bit startflag;                //是否开始处理标志位

if(startflag)
   {
    if(irtime<63&&irtime>=33)//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4.5ms
                        i=0;
                    irdata[i]=irtime;//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
                    irtime=0;
                    i++;
                            if(i==33)
                              {
                                   irok=1;
                                 i=0;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

}

/*------------------------------------------------
                定时器0初始化
------------------------------------------------*/
void TIM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 //重载值
  TL0=0x00; //初始化值
  ET0=1;    //开中断
  TR0=1;
}
/*------------------------------------------------
                  外部中断0初始化
------------------------------------------------*/
void EX0init(void)
{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
                  键值处理
------------------------------------------------*/

void Ir_work(void)
{
        unsigned char temp[16],yyy;
     TempData[0] = Tab[IRcord[0]/16];   //处理客户码
           TempData[1] = Tab[IRcord[0]%16];
     TempData[2] = '-';
           TempData[3] = Tab[IRcord[1]/16];   //处理客户码
           TempData[4] = Tab[IRcord[1]%16];
           TempData[5] = '-';
           TempData[6] = Tab[IRcord[2]/16];   //处理数据码
           TempData[7] = Tab[IRcord[2]%16];
           TempData[8] = '-';
           TempData[9] = Tab[IRcord[3]/16];   //处理数据反码
           TempData[10] = Tab[IRcord[3]%16];

     LCD_Write_String(5,0,TempData);

                          yyy=KEY_SCANF();
                if(yyy!=20)
                {
                 sprintf(temp,"%d      " ,(unsigned int)yyy);
     LCD_Write_String(10,1,temp);
                        switch(yyy)
                        {
                                case 0: {P1=0X7F;P2=0XFF;};break;
                                case 1: {P1=0XBF;P2=0XFF;};break;
                                case 2: {P1=0XDF;P2=0XFF;};break;
                                case 3: {P1=0XEF;P2=0XFF;};break;
                                case 4: {P1=0XF7;P2=0XFF;};break;
                                case 5: {P1=0XFB;P2=0XFF;};break;
                                case 6: {P1=0XFD;P2=0XFF;};break;
                                case 7: {P1=0XFe;P2=0XFF;};break;

                                case 8: {P1=0XFF;P2=0XFE;};break;
                                case 9: {P1=0XFF;P2=0XFD;};break;
                                case 10: {P1=0XFF;P2=0XFB;};break;
                                case 11: {P1=0XFF;P2=0XF7;};break;
                                case 12: {P1=0XFF;P2=0XEF;};break;
                                case 13: {P1=0XFF;P2=0XDF;};break;
                                case 14: {P1=0XFF;P2=0XBF;};break;
                                case 15: {P1=0XFF;P2=0X7F;};break;
                                default: {P1=0XFF;P2=0XfF;};break;
                        }
                }
                else
                {
     LCD_Write_String(10,1,"Error!");
                }

           irpro_ok=0;//处理完成标志
  }
/*------------------------------------------------
                红外码值处理
------------------------------------------------*/
void Ircordpro(void)//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
  unsigned char i, j, k;
  unsigned char cord,value;

  k=1;
  for(i=0;i<4;i++)      //处理4个字节
     {
      for(j=1;j<=8;j++) //处理1个字节8位
         {
          cord=irdata[k];
          if(cord>7)//大于某值为1,这个和晶振有绝对关系,这里使用12M计算,此值可以有一定误差
             value|=0x80;
          if(j<8)
                    {
                         value>>=1;
                        }
           k++;
         }
     IRcord[i]=value;
     value=0;
     }
         irpro_ok=1;//处理完毕标志位置1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网友A(2018-05-30):
有msp430f6638的有吗?分享一下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