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 lcd1602时钟 按键可调

楼主(2017-12-07):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code read_addr[7] = {0x81, 0x83, 0x85, 0x87, 0x89, 0x8b, 0x8d};
unsigned char code write_addr[7] = {0x80, 0x82, 0x84, 0x86, 0x88, 0x8a, 0x8c};
unsigned char time[7] = {0x00,0x00, 0x12, 0x01, 0x01, 0x02, 0x13};//设置时间秒分时日月星期年
uint  nianshi,niange,yueshi,yuege,rvshi,rvge,shishi,shige,fenshi,fenge,miaoshi,miaoge;
uint miao,fen,shi,rv,yue,nian,timenian,timeyue,timerv,timeshi,timefen,timemiao;
sbit SCLK=P3^6;
sbit RST=P3^5;
sbit DSIO=P3^4;
sbit LCDE=P2^7;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KEY1=P1^1;
sbit KEY2=P1^2;
sbit KEY0=P1^0;
uchar n,flag,num;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延时子函数1
{
        unsigned char x,y;
        for(x=z;x>0;x--)
        {
                for(y=20;y>0;y--);
        }
}
void delay1(uint z)           //延时子函数2
{
        uchar x;
        for(x=z;x>0;x--);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1602液晶写入命令
{
        RS=0;
        RW=0;
        LCDE=0;
        P0=com;
        delay(5);
        LCDE=1;
        delay(5);
        LCDE=0;
}
void write_date(unsigned char date)//1602液晶写入数据
{
        RS=1;
        RW=0;
        LCDE=0;
        P0=date;
        delay(5);
        LCDE=1;
        delay(5);
        LCDE=0;
}

void 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e)        //ds1302写入数据
{
        unsigned char i;
        RST=0;
        _nop_();
        SCLK=0;
    _nop_();
        RST=1;
        _nop_();
        for(i=0;i<8;i++)
        {
                DSIO=addr&0x01;
                addr=addr>>1;
                SCLK=1;
                _nop_();
                SCLK=0;
                _nop_();
        }
        for(i=0;i<8;i++)
        {
                DSIO=date;
                date>>=1;
                SCLK=1;
                _nop_();
                SCLK=0;
                _nop_();

        }
        RST=0;
        _nop_();
}
unsigned char read(unsigned char addr)           //ds1302读出数据
{
        unsigned char i,dat,dat1;
        RST=0;
        delay1(2);
        SCLK=0;
        delay1(2);
        RST=1;
        delay1(2);
        for(i=0;i<8;i++)
        {
                DSIO=addr&0x01;
                addr>>=1;
                SCLK=1;
                delay1(2);
                SCLK=0;
                delay1(2);
        }
        delay1(2);
         for(i=0;i<8;i++)
         {
                  dat1=DSIO;
                 dat=(dat>>1)|(dat1<<7);
                 SCLK=1;
                 delay1(2);
                 SCLK=0;
                 delay1(2);
         }
         RST=0;
         delay1(2);
         SCLK=1;
         delay1(2);
         SCLK=0;
         delay1(2);
         DSIO=0;
         delay1(2);
         DSIO=1;
          delay1(2);
        return dat;
}
void readtime()                                   // ds1302连续读出时间
{
        unsigned char i;
        for(i=0;i<7;i++)
        {

                time[i]= read(read_addr[i]);
        }
}
void  zhuanhuan()                                   //十六进制转十进制
{
        nianshi=time[6]/16;
    niange=(time[6]&0x0f);
        yueshi=time[4]/16;
        yuege=(time[4]&0x0f);
//        write_com(0x88);
        rvshi=time[3]/16;
        rvge=(time[3]&0x0f);

        shishi=time[2]/16;
        shige=(time[2]&0x0f);
        //write_com(0x80+0x40+3);
        fenshi=time[1]/16;
        fenge=(time[1]&0x0f);

//        write_com(0x80+0x40+6);
        miaoshi=time[0]/16;
        miaoge=(time[0]&0x0f);

}
void zhuanhuan1()                          //十进制转十六进制
{
        time[6]=nianshi*16+niange;

        time[4]=yueshi*16+yuege;

        time[3]=rvshi*16+rvge;
        time[2]=shishi*16+shige;

        time[1]=fenshi*16+fenge;

        time[0]=miaoshi*16+miaoge;

}
void xianshi()                                         //1602显示时间
{
        write_com(0x80+3);
        write_date(0x32);
        write_date(0x30);
        write_date('0'+nianshi);
        write_date('0'+niange);
        write_date('-');
//        write_com(0x85);
        write_date('0'+yueshi);
        write_date('0'+yuege);
        write_date('-');
//        write_com(0x88);
        write_date('0'+rvshi);
        write_date('0'+rvge);
        write_com(0x80+0x40+4);
        write_date('0'+shishi);
        write_date('0'+shige);
        write_date('-');
        //write_com(0x80+0x40+3);
        write_date('0'+fenshi);
        write_date('0'+fenge);
        write_date('-');
//        write_com(0x80+0x40+6);
        write_date('0'+miaoshi);
        write_date('0'+miaoge);

}
void ds1302init()                  //ds1302初始化
{
         unsigned char i;
        write(0x8e,0x00);
        for(i=0;i<7;i++)
        {
                write(write_addr[i],time[i]);
        }

        write(0x8e,0x80);
}
void init()                           //1602初始化
{

        RW=0;
        LCDE=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e);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
void tiaozhuan()                 //按键跳转函数
{
                     if(KEY0==0)
                                                             {
                                                                delay(5);
                                                                        if(KEY0==0)
                                                                        {
                                                                                n++;
                                                                                while(!KEY0);
                                                                        }
                                                                }
}
void chuandi1()                                   //时间传递函数1
{
    miao=miaoshi*10+miaoge;
        fen=fenshi*10+fenge;
        shi=shishi*10+shige;
        rv=rvshi*10+rvge;
        yue=yueshi*10+yuege;
        nian=nianshi*10+niange;
}
void chuandi2()                        //时间传递函数2
{
        nianshi=nian/10;
        niange=nian%10;
        yueshi=yue/10;
        yuege=yue%10;
        rvshi=rv/10;
        rvge=rv%10;
        shishi=shi/10;
        shige=shi%10;
        fenshi=fen/10;
        fenge=fen%10;
        miaoshi=miao/10;
        miaoge=miao%10;

}
void keyscan()                                   //按键修改时间函数
{
        if(KEY0==0)
        {
                delay(5);
                if(KEY0==0)
                {
                        n++;
                        while(!KEY0) ;
                        if(n==1);
                        chuandi1();
                        while(n==1)
                  {
                                flag=1;
                                write_com(0x80+0x40+10);//光标回到秒处
                                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tiaozhuan();

                                                if(KEY1==0)
                                                {
                                                        delay(5);
                                                        if(KEY1==0)
                                                        {
                                                                while(!KEY1);
                                                                miao++;
                                                                if(miao==60)
                                                                miao=0;
                                                                chuandi2();
                                                        xianshi();
                                                        }
                                                }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while(!KEY2);
                                                                miao--;
                                                                if(miao==-1)
                                                                miao=59;
                                                                chuandi2();
                                                        xianshi();
                                                        }
                                                }
//                                                   zhuanhuan1();
//                                             write(0x8e,0x00);
//                                                 write(write_addr[0],timemiao);
//                             write(0x8e,0x80) ;

                  }
                        while(n==2)
                        {
                                //flag=1;
                                 write_com(0x80+0x40+7);
                                        tiaozhuan();
                                        //chuandi1();
                                        if(KEY1==0)
                                                {
                                                        delay(5);
                                                        if(KEY1==0)
                                                        {
                                                                while(!KEY1);
                                                                fen++;
                                                                if(fen==60)
                                                                fen=0;
                                                                chuandi2();
                                                        xianshi();
                                                        }
                                                }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while(!KEY2);
                                                                fen--;
                                                                if(fen==-1)
                                                                fen=59;
                                                                chuandi2();
                                                        xianshi();
                                                        }
                                                }
//                                                zhuanhuan1();
//
//                                                write(0x8e,0x00);
//                                                write(write_addr[1],timefen);
//                            write(0x8e,0x80) ;
                        }
                        while(n==3)
                        {
                                //flag=1;
                                 write_com(0x80+0x40+4);
                                 tiaozhuan();
                                         //chuandi1();
                                        if(KEY1==0)
                                                {
                                                        delay(5);
                                                        if(KEY1==0)
                                                        {
                                                                while(!KEY1);
                                                                shi++;
                                                                if(shi==24)
                                                                shi=0;
                                                                chuandi2();
                                                        xianshi();
                                                        }
                                                }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while(!KEY2);
                                                                shi--;
                                                                if(shi==-1)
                                                                shi=23;
                                                                chuandi2();
                                                        xianshi();
//                                                                zhuanhuan1();
//                                                                    write(0x8e,0x00);                         //写入ds1302数据
//                                                                        write(write_addr[2],timeshi);
//                                                    write(0x8e,0x80) ;
                                                        }
                                                }

                        }
                        while(n==4)
                        {
                                write_com(0x80+11) ;
                                tiaozhuan();
                        //        chuandi1();
                                if(KEY1==0)
                                                {
                                                        delay(5);
                                                        if(KEY1==0)
                                                        {
                                                                while(!KEY1);
                                                                rv++;
                                                                if(rv==32)
                                                                rv=0;
                                                                chuandi2();
                                                        xianshi();
                                                        }
                                                }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while(!KEY2);
                                                                rv--;
                                                                if(rv==0)
                                                                rv=31;
                                                                chuandi2();
                                                        xianshi();
                                                        }
                                                }
//                                                zhuanhuan1();
//                                           write(0x8e,0x00);
//                                                write(write_addr[3],timerv);
//                            write(0x8e,0x80) ;
                        }
                        while(n==5)
                        {
                                write_com(0x80+8);
                                tiaozhuan();  //chuandi1();
                                if(KEY1==0)
                                                {
                                                        delay(5);
                                                        if(KEY1==0)
                                                        {
                                                                while(!KEY1);
                                                                yue++;
                                                                if(yue==13)
                                                                yue=0;
                                                                chuandi2();
                                                        xianshi();
                                                        }
                                                }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while(!KEY2);
                                                                yue--;
                                                                if(yue==0)
                                                                yue=12;
                                                                chuandi2();
                                                        xianshi();
                                                        }
                                                }
//                                                zhuanhuan1();
//                                                write(0x8e,0x00);
//                                                write(write_addr[4],timeyue);
//                            write(0x8e,0x80) ;
                        }
                        while(n==6)
                        {
                                write_com(0x80+5);
                                  //chuandi1();
                                if(KEY1==0)
                                                {
                                                        delay(5);
                                                        if(KEY1==0)
                                                        {

                                                                while(!KEY1);
                                                                nian++;
                                                                if(nian==101)
                                                                nian=0;
                                                                chuandi2();
                                                        xianshi();
                                                        }
                                                }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while(!KEY2);
                                                                nian--;
                                                                if(nian==-1)
                                                                nian=100;
                                                                chuandi2();
                                                        xianshi();
                                                        }
                                                }
//                                                zhuanhuan1();
//                                                write(0x8e,0x00);
//                                                write(write_addr[6],timenian);
//                            write(0x8e,0x80) ;
                                if(KEY0==0)
                                        {
                                                delay(5);
                                                if(KEY0==0)
                                                                        {
                                                                                n=0;
                                                                                flag=0;
                                                                                write_com(0x0c)        ;
                                                                                while(!KEY0);
                                                                        }
                                                                }
                        }

                                                zhuanhuan1();
                                                ds1302init();
                }
        }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
         ds1302init();
        while(1)
        {

                keyscan();
                readtime();
                if(flag==0)         //有按键按下时液晶显示停止在最后显示的时间
                {
                   zhuanhuan();
                }
            xianshi();
        }
}

网友A(2018-08-16):
只是会初始化会光标闪烁跑飞,加限制条件可以优化光标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