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数码管不显示数字

楼主:
这是我的代码,数码管的电平是一直有变化的,但就是不显示数字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huzi[]={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delayms (uint z)
    {  uint x,y;
     for(x=z;x<=110;x++)
      for(y=110;y<110;y++);
    }

    void display()
    {
    uint i,wela=0X80;

    for(i=0;i<8;i++)
    { P2=0xff;
      P0=shuzi[i];
      wela=_crol_(wela,1);
      P2=wela;
      delayms(30);
    }
    }

    void main()
    {
    while(1)display();
    }

网友A(2017-12-07):
会不是是共阴共阳的问题

网友B:
图上数码管型号是-ca-blue
ca就是共阳的

三极管有问题, npn的管子换成pnp的试试,发射极接电源。集电极接数码管各位段。

网友C:
好像是延时的问题,我在段选后加了个延时函数,数码管就显示了

网友D:
是共阴和共阳的问题,你用的是共阳 uchar code shuzi[]={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但是数码管接的是共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