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初值改变,但效果不变

楼主(2017-12-07):
想用定时器1在工作方式0下作为LED灯亮灭延时,但发现初值怎么改延时的时间都一样,大家能帮我看看是哪里出问题吗?
#include<reg52.h>

void inital()
{
        TMOD=0x00;
        TH1=0x0c;//5ms        0c78
        TL1=0x78;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char i;
        for(i=0;i<time;i++)
        {

        TH1=0x00;//5ms        0c78
        TL1=0x00;
        TR1=1;
        while(!TF1);
        TF1=0;
        }
}

void main()
{
        while(1)
        {
                inital();
                P2=~0x01;
                delay(200);
                P2=~0x00;
                delay(200);
        }
}

网友A:
        TH1=0x00;//11.0592mhz 接近9ms
        TL1=0x00;

网友A:
改变初值有效果,可能眼睛分辨不出来。        TH1=0x00;//接近9ms 8.8  osc11.0592
        TL1=0x00;
8微秒osc 11.0592
        TL1 = 0xC0;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改变初值有效果,先用00 , 再用ff

网友B:
改变延时参数就可以改变LED闪烁频率
#include<reg52.h>
void inital()
{
        TMOD=0x00;
        TH1=0x0c;//5ms 0c78
        TL1=0x78;
        TR1=1;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char i;
        for(i=0;i<time;i++)
        {
                while(!TF1);
                TF1=0;
                TH1=0x0c;//5ms 0c78
                TL1=0x78;
        }
}
void main()
{
        inital();
        while(1)
        {
                P2=~P2;
                delay(200);
        }
}

网友C:
初值时间太短,肉眼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变延时参数就可以改变LED闪烁频率
#include
void inital()

for循环里面定时器要重新开启吧?应该要加上TR1=1。

网友B:
引用 楼主:
for循环里面定时器要重新开启吧?应该要加上TR1=1。

不需要

网友D:
改变初值有效果,可能眼睛分辨不出来。        TH1=0x00;//接近9ms 8.8  osc11.0592
        TL1=0x00;
8微秒osc 11.0592
        TL1 = 0xC0;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改变初值有效果,先用00 , 再用ff

改变延时参数就可以改变LED闪烁频率
#include<reg52.h>
void inital()
{
        TMOD=0x00;
        TH1=0x0c;//5ms 0c78
        TL1=0x78;
        TR1=1;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char i;
        for(i=0;i<time;i++)
        {
                while(!TF1);
                TF1=0;
                TH1=0x0c;//5ms 0c78
                TL1=0x78;
        }
}
void main()
{
        inital();
        while(1)
        {
                P2=~P2;
                delay(2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