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18b20温度及按键可调上下限报警源程序

楼主(2017-12-07):
基于18b20显示2位温度并显示上下限,超限报警,温度上下限均可调整,附带闪烁灯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s=P2^2;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sbit key3=P3^6;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beep=P2^3;
bit key=0;
sbit led=P1^2;
uint get_temp();
void send(uchar);
uint temp,num,p,cycle,high,low,zd,xs,TL;
uint l=19;                        //定义温度下限
uint h=25;                        //定义温度上限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bf,0x86,
                                    0xdb,0xcf,0xe6,0xed,
                                    0xfd,0x87,0xff,0xef};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elay1(uint ms)
{
  uchar j;
        while(ms--)
         for(j=110;j>0;j--);
}
/////中断/////////////////////
void init()
{
        TMOD|=0X10;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EA=1;
        ET0=1;
        TR0=1;
}
//按键扫描程序******************************************************
void keyscan()
{
if(key3==0)
        delay1(5);
  if(key3==0)
  {    while(!key3);
                key=!key;
                while(key3==0);
   }
if(key==0)
   {
  if(key1==0)
   {
    delay1(5);
  if(key1==0)
{
        //while(!key1)  ;
                 l++;
                delay(50);
  if(l==99)
            l=0;
       }
   }
if(key2==0)
   {
    delay1(5);
  if(key2==0)
{//        while(!key2);
           if(l!=0)
           l--;
                   delay(50);
      }
          }
          }
if(key==1)
{
  if(key1==0)
   {
    delay1(5);
if(key1==0)
{//        while(!key1)  ;
                 h++;
                delay(50);
           if(h==99)
            h=0;
       }
   }
      if(key2==0)
   {
    delay1(5);
if(key2==0)
{//while(!key2);
          if(h!=0)
           h--;
                   delay(50);
}
}
}
}
//温度传感器********************************************************
void dsreset()//ds18b20复位 初始化函数
{
        uint i;
        ds=0;
        i=80;
        while(i>0)i--;
        ds=1;
        i=4;
        while(i>0)i--;
}
bit tempreadbit()
{
        uint i;
        bit dat;
        ds=0;i++;         //i++起延时作用
        ds=1;i++;i++;
        dat=ds;
        i=8;while(i>0)i--;
        return(dat);
}
uchar tempread()
{
                uchar i,j,dat;
                dat=0;
                for(i=1;i<=8;i++)
                {
                        j=tempreadbit();
                        dat=(j<<7)|(dat>>1);                //读出数据最低位在最前面,这样刚好一个字节在dat里

                }
                return(dat);
                }
void tempwritebyte(uchar dat)           //向ds18b20写一个字节数据函数
{
                uint i;
                uchar j;
        bit testb;
        for(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testb)//写一
                {
                         ds=0;
                        i++;i++;
                        ds=1;
                        i=8;
                while(i>0)i--;
                }
        else
                        {
                                ds=0;//写0
                                i=8;while(i>0)i--;
                                ds=1;
                                i++;i++;

                        }
                }
}
void tempchange() //DS18B20开始获取温度并转换
{
                dsreset();
                delay(1);
                tempwritebyte(0xcc);   //写跳过读ROM指令
                tempwritebyte(0x44);   //写温度转换指令
}
uint get_temp()
                {
                        uchar a,b;
                        dsreset();
                        delay(1);
                        tempwritebyte(0xcc);
                        tempwritebyte(0xbe);
                        a=tempread(); //读低八位
                        b=tempread();         //读高八位
                        temp=b;
                        temp<<=8;//两个字节组合为一个字
                        temp=temp|a;
                        temp=temp*0.0625;        //温度在寄存器中为12位,分辨率位0.0625        度
                SBUF=temp;
                        return temp;//temp是整型
        }
//数码管显示**********************************************************************
void display(uchar num,uchar dat)//数据显示程序
{                                                                //num是第几个数码管,dat是要显示的数字
        uchar i;
        P0=0xff;
        wela=1;                //消影
        wela=0;
        P0=table[dat];//编码赋给P0口
        dula=1;
        dula=0;
        wela=0;
        i=0xFF;
        i=i&(~((0x01)<<(num))) ;
        P0=i;
        wela=1;
        wela=0;
        delay(1);
}
//显示温度和阈值*************************************************
        void dis_temp()  //显示温度数值函数t传递的是整型温度值

                {
                    // tempchange();//温度转换函数
                        switch(xs)
                        {
                         case 1:
                                         display(0,get_temp()%100/10);
                                         break;
                         case 2:
                                         display(1,get_temp()%10);
                                          break;
                         case 3:
                                         display(2,l%100/10);
                                         break;
                         case 4:
                                         display(3,l%10);
                                         break;
                         case 5:
                                         display(4,h%100/10);
                                         break;
                         case 6:
                                         display(5,h%10);
                                        break;

                         }
                         xs++;
                         if(xs>6)
                         {
                                 xs=1;
                         }
                }
//报警**********************************************************
void beep0()
{
        if(temp<l)
                beep=0;
……………………

网友A(2019-10-11):
你好,请问这个是按键按下温度加一或减一么?

网友B:
这代码好垃圾啊!DS18B20 复位居然死等延迟?

网友C: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D(2020-02-14):
很有用,感谢。

网友E(2021-12-30):
屏幕显示不出来

网友F:
屏幕显示不出,你是用的仿真么